请帮我看看这个浮地叫什么名字 买不到现在 谢谢!

楼主:
请帮我看看这个浮地叫什么名字 买不到现在 谢谢!

是聚四氟乙烯的 用来将电阻浮地,红线圈的这两个东西

帮忙告诉一下这个叫什么 那个宝搜不到额

网友A(2019-09-05):
聚四氟乙烯垫片,可以定做

网友A:
或者聚四氟乙烯空心螺丝相关可以定做

网友B:
请去马云家找"尼龙垫片 绝缘"

网友C:
用1p排针不也一样?

网友D:
不太清楚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或者聚四氟乙烯空心螺丝相关可以定做

谢谢应该是定做的

网友F:
实际是一个穿心电容,容量大的是高频瓷,电容量小的用聚四氟乙烯

网友G:
买个聚四氟乙烯管子,自己就可以做了

网友H:
就是起绝缘作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