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96降压电路输出的5V电压如何改成6V?

楼主:
敢问大佬将输出的5V电压改成6V,该怎么改?

网友A(2019-09-05):
楼主看看官方对LM2596的介绍,注意Vout的计算公司,那么如何改成+6V输出,我想你就会明白了吧。

LM2596典型应用

LM2596典型应用

网友B:
用lm2956-adj可调型芯片查资料。

网友A:
附上常用的电压原理图,某宝有很多对应的降压模块。

LM2596降压电路

LM2596降压电路

网友C:
在输出端到地和反馈端加电阻,必须选择合适的电阻

网友D:
R2=1k*(6/1.23)-1
R2=3.8K

网友E:
根据电路分析 这个应该是定值的LM2596-5.0内部串联了7.6k的电阻

根据公式 1.23x(1+(7.6k+2.1k)/2.5k)=6.0024v
应该在FB处串联2.1k的电阻即可得到6v电压

网友F:
谢谢各位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