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DA5807收音质量不如意,有什么芯片可以代替吗?

楼主(2019-09-05):
如题 还有什么更好的能代替5807的芯片?求支招.....最好是有过实际应用证明

网友A:
5807音质不错还有重低音。

网友B:
5807音质还是可以的,是不是接收频率不准确,置频写偏了。
其他的数字芯片没有用过,用模拟的调频接收块行吗。
CXA1191和CXA1238等老块子调频接收集成块系列。

网友C(2022-12-28):
居然有人问这个问题,多了去了,我用的三洋巨多LA1265,LA1266,LA1823,LA1833,LA1836,LA1837,LA1838,LA1844等等太多了,还有小众型的飞利浦TEA5712,东芝的TA8312,TA8127,罗姆的BA1450,索尼的1240,哪个都能把rda5870秒几条街,数控ada5870,除了便宜只剩渣了

网友D:
RDA5807我用过太多了,音质很好,立体声,带音量,带重低音。电路简单可靠。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居然有人问这个问题,多了去了,我用的三洋巨多LA1265,LA1266,LA1823,LA1833,LA1836,LA1837,LA1838, ...

你提的这些芯片用单片机没法控制吧?

网友C:
stc89c52单片机配合锁相环芯片72130都可以控制.各司其职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提的这些芯片用单片机没法控制吧?

都可以控制

网友F:
TEA5767可以的

网友G:
Si4730,自带音量控制,收音灵敏度很高,音质也很好,我感觉比TEA5767和RDA5807都好

网友C(2023-06-14):
刚刚开发的,51直接控制马兰士收音板的三洋LA1837,还有天龙的LA1266和LA3401解码,直接

秒5807几条街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刚刚开发的,51直接控制马兰士收音板的三洋LA1837,还有天龙的LA1266和LA3401解码,直接

秒5807几条 ...

5767/5802/5807是0中频的,音质上确实输于2次变频的电路。但胜在方便DIY,抗扰强、免调的。如果没有一定的设备和技术,2次变频的电路会让人调到死都出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