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1638.h 单片机C语言头文件

楼主(2019-09-05):
/* --EL------------------------------ ------------*/
/* -----------------通用--------------------*/
/*------------------------------------------------*/
//CE-片选 DAI-数据输入 DAO-数据输出 CLK-时钟 STB—锁存  CLR-复位 addr-地址//
#include "EL_Allhead.H"
#include "EL_TM1638.H"
unsigned char idata TM1638_CacheTab[16];//显示缓存
unsigned char code  TM1638_SEGTab[]={0x5f,0x0c,0x9b,0x9e,0xcc,0xd6,0xd7,0x1c,0xdf,0xde};        //数码管0-9

void TM1638_SPI(unsigned char dat) //TM1638
{
        unsigned char i;
        TM1638_CE =0;           //给有效的片选信号(片选信号是低电平有效)
        for(i=0;i<8;i++)//开始传送8位数据,每循环一次传送一位数据
        {
                TM1638_CLK =0;
                Delay1us(1);
                dat>>=1;//移位数据,低位在前!
                TM1638_DAI=CY;
                TM1638_CLK =1;
                Delay1us(1);
        }
}
void TM1638_DispData()//传送数据,并显示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TM1638_CE = 1;TM1638_CLK = 1;TM1638_DAI = 1;
        TM1638_SPI(0x40);//写数据到显示寄存器,采用地址自动加一
        TM1638_CE = 1;
        TM1638_SPI(0xc0);//显示寄存器的00H单元开始
        for(i=0;i<16;i++)
                TM1638_SPI(TM1638_CacheTab[i]);//给显示寄存器送数据,
        TM1638_CE = 1;
        TM1638_SPI(0x8b);//显示控制参数,点亮数码屏幕,亮度可以通过改变低三位调节
        TM1638_CE = 1;
}
void TM1638_ClrData()//清除数据/
{
   unsigned char i;
   TM1638_CacheTab[0]=0x01; //关机指示灯
   for(i=1;i++;i<16)
           TM1638_CacheTab[i]=0;
}
/***陈列数据处理函数**传入 数据,位置(0-9)10显示***/
void TM1638_CfgData(unsigned char _Num,unsigned char _WeiData)  //陈列数据/
{
        unsigned char i=0, j=0;
        if(_Num>1)_WeiData=TM1638_SEGTab[_WeiData]; //数码管0-9 转换
        if(_Num<8) //1-8位
        {
                for (i = 0; i < 16; i =i+2)
                {
                        if ((_WeiData & 0x01) == 0x01)
                                TM1638_CacheTab[i]|=(0x01<<_Num); //1
                        else
                                TM1638_CacheTab[i]&=~(0x01<<_Num); //0
                        _WeiData =(_WeiData>>1);
                }
        }
        else if(_Num<10) //9-10位
        {
                _Num = _Num - 8;
                for (i=1;i<16;i=i+2)
                {
                        if (_WeiData&0x01==0x01)
                                TM1638_CacheTab[i]|=(0x01<<_Num); //1
                        else
                                TM1638_CacheTab[i]&=~(0x01<<_Num); //0
                        _WeiData =(_WeiData >> 1);
                }
        }
        else
        {
                TM1638_DispData();//传送数据,并显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