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正玄波和方波输出设计(源码+原理图+proteus仿真)

楼主(2019-09-06):
题目:多路数据采集显示器设计
用的芯片是:STC90C516RD+,PCF8591
一、基本要求:
1、用DA转换器输出一正弦信号,频率150Hz
2、用AD转换器周期测量此正弦信号的频率,在数码管或LCD上将频率值显示出来,精确到0.1Hz
3、同时用IO口输出一500Hz的方波信号,用另一IO测量,显示信号参数,
4、设置一功能键,切换两种信号的显示参数
5、通过键盘,可修改方波的频率。每按一次键,频率步进或后退一定值,频率范围100Hz~1500Hz

二、发挥部分:
1、通过键盘,可修改正弦波的频率。每按一次键,频率步进或后退一定值,频率范围10Hz~1000Hz
2、显示器能同步反应参数的变化
3、按键时,蜂鸣器发出提示音,表示按键有效
显示格式:
使用LCD1602,参数必须能显示,并通过按键更改显示不同参数内容

三、protuse仿真运行图(方波和正玄波)

四、源代码见附件

/*-----------------------------------------------
  名称:LCD1602
  编写:shifang
  日期:2019-9-3
  修改:无
  内容:通过标准程序动态显示字符
  引脚定义如下:1-VSS 2-VDD 3-V0 4-RS 5-R/W 6-E 7-14 DB0-DB7 15-BLA 16-BLK
------------------------------------------------*/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include<intrins.h>

#define  _Nop()  _nop_()        //定义空指令
bit ack;                      //应答标志位
bit flag_dis=0;

sbit SDA=P2^1;
sbit SCL=P2^0;
#define AddWr 0x90   //写数据地址
#define AddRd 0x91   //读数据地址
unsigned char ReadADC(unsigned char Chl);
bit WriteDAC(unsigned char dat);

//--定义全局变量--//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 ={"Welcome use: 000 "};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1[]={"SIN:0000.0Hz FAG "};
unsigned int dis,deg;     //{"D:0 Voltage:0.00"};

sbit RS = P2^4;   //定义端口
sbit RW = P2^5;
sbit EN = P2^6;
sbit out = P2^7;

sbit k1 = P3^5;
sbit k2 = P3^6;
sbit k3 = P3^7;

sbit out2 =P1^7;
sbit buz = P1^2;

unsigned int fh=150,fh2=100;        //初始频率为150Hz
unsigned int t_10us=0,pinlv,t100us,t100us2;
#define RS_CLR RS=0
#define RS_SET RS=1

#define RW_CLR RW=0
#define RW_SET RW=1

#define EN_CLR EN=0
#define EN_SET EN=1

#define DataPort P0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2[256] ={
   0x80, 0x83, 0x86, 0x89, 0x8c, 0x8f, 0x92, 0x95, 0x98, 0x9c, 0x9f,
   0xa2, 0xa5, 0xa8, 0xab, 0xae, 0xb0, 0xb3, 0xb6, 0xb9, 0xbc, 0xbf,
   0xc1, 0xc4, 0xc7, 0xc9, 0xcc, 0xce, 0xd1, 0xd3, 0xd5, 0xd8, 0xda,
   0xdc, 0xde, 0xe0, 0xe2, 0xe4, 0xe6, 0xe8, 0xea, 0xec, 0xed, 0xef,
...
   0x76, 0x79, 0x7c,
};
/*------------------------------------------------
u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大致延时
长度如下 T=tx2+5 uS
------------------------------------------------*/
void DelayUs2x(unsigned int t)
{
while(--t);
}
/*------------------------------------------------
m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t)
{

while(t--)
{
     //大致延时1mS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
                    启动总线
------------------------------------------------*/
void Start_I2c()
{
  SDA=1;   //发送起始条件的数据信号
  _Nop();
  SCL=1;
  _Nop();    //起始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7us,延时
  _Nop();
  _Nop();
  _Nop();
  SDA=0;     //发送起始信号
  _Nop();    //起始条件锁定时间大于4μ
  _Nop();
  _Nop();
  _Nop();
  SCL=0;    //钳住I2C总线,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
  _Nop();
  _Nop();
}
/*------------------------------------------------
                    结束总线
------------------------------------------------*/
void Stop_I2c()
{
  SDA=0;    //发送结束条件的数据信号
  _Nop();   //发送结束条件的时钟信号
  SCL=1;    //结束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μ
/* _Nop();
  _Nop();
  _Nop();
  _Nop();*/
   DelayUs2x(1);
  SDA=1;    //发送I2C总线结束信号
/*  _Nop();
  _Nop();
  _Nop();*/
}

/*----------------------------------------------------------------
                 字节数据传送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c);
功能:  将数据c发送出去,可以是地址,也可以是数据,发完后等待应答,并对
     此状态位进行操作.(不应答或非应答都使ack=0 假)
     发送数据正常,ack=1; ack=0表示被控器无应答或损坏。
------------------------------------------------------------------*/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c)
{
unsigned char BitCnt;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要传送的数据长度为8位
    {
     if((c<<BitCnt)&0x80)SDA=1;   //判断发送位
       else  SDA=0;
     _Nop();
     SCL=1;               //置时钟线为高,通知被控器开始接收数据位
      DelayUs2x(2);
    /*  _Nop();             //保证时钟高电平周期大于4μ
      _Nop();
      _Nop();
      _Nop();  */
     SCL=0;
    }

  //  _Nop();
    _Nop();
    SDA=1;               //8位发送完后释放数据线,准备接收应答位
  //  _Nop();
    _Nop();
    SCL=1;
    DelayUs2x(1);
   /* _Nop();
    _Nop();
    _Nop();
    if(SDA==1)ack=0;
       else ack=1;  */      //判断是否接收到应答信号
    SCL=0;
  //  _Nop();
}

/*----------------------------------------------------------------
                 字节数据传送函数
函数原型: unsigned char  RcvByte();
功能:  用来接收从器件传来的数据,并判断总线错误(不发应答信号),
     发完后请用应答函数。
------------------------------------------------------------------*/
unsigned char  RcvByte()
{
  unsigned char retc;
  unsigned char BitCnt;

  retc=0;
  SDA=1;             //置数据线为输入方式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
        _Nop();
        SCL=0;       //置时钟线为低,准备接收数据位
        DelayUs2x(2);
      /*  _Nop();
        _Nop();      //时钟低电平周期大于4.7us
        _Nop();
        _Nop();
        _Nop();*/
        SCL=1;       //置时钟线为高使数据线上数据有效
      //  _Nop();
      //  _Nop();
        retc=retc<<1;
        if(SDA==1)retc=retc+1; //读数据位,接收的数据位放入retc中
     //   _Nop();
     //   _Nop();
      }
  SCL=0;
  return(retc);
}

/*----------------------------------------------------------------
                     非应答子函数
原型:  void NoAck_I2c(void);

----------------------------------------------------------------*/
void NoAck_I2c(void)
{

  SDA=1;
   DelayUs2x(1);
/* _Nop();
  _Nop();
  _Nop();   */
  SCL=1;
  /*_Nop();
  _Nop();              //时钟低电平周期大于4μ
  _Nop();
  _Nop(); */
  DelayUs2x(1);
  SCL=0;                //清时钟线,钳住I2C总线以便继续接收
// _Nop();
//_Nop();
}

/*------------------------------------------------
              写入命令函数
------------------------------------------------*/
void LCD_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
{
// while(LCD_Check_Busy()); //忙则等待
DelayMs(5);
RS_CLR;
RW_CLR;
EN_SET;
DataPort= com;
_nop_();
EN_CLR;
}
/*------------------------------------------------
              写入数据函数
------------------------------------------------*/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
{
//while(LCD_Check_Busy()); //忙则等待
DelayMs(5);
RS_SET;
RW_CLR;
EN_SET;
DataPort= Data;
_nop_();
EN_CLR;
}

/*------------------------------------------------
                清屏函数
------------------------------------------------*/
void LCD_Clear(void)
{
LCD_Write_Com(0x01);
DelayMs(5);
}

/*------------------------------------------------
              初始化函数
------------------------------------------------*/
void LCD_Init(void)
{
  // LCD_Write_Com(0x38);    /*显示模式设置*/
//  DelayMs(5);
//  LCD_Write_Com(0x38);
//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38);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38);
   LCD_Write_Com(0x08);    /*显示关闭*/
   LCD_Write_Com(0x01);    /*显示清屏*/
   LCD_Write_Com(0x06);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0C);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

/*------------------------------------------------
             读AD转值程序
输入参数 Chl 表示需要转换的通道,范围从0-3
返回值范围0-255
------------------------------------------------*/
/*unsigned char ReadADC(unsigned char Chl)
{
   unsigned char Val;
   Start_I2c();               //启动总线
   SendByte(AddWr);             //发送器件地址
     if(ack==0)return(0);
   SendByte(0x40|Chl);            //发送器件子地址
     if(ack==0)return(0);
   Start_I2c();
   SendByte(AddWr+1);
      if(ack==0)return(0);
   Val=RcvByte();
   NoAck_I2c();                 //发送非应位
   Stop_I2c();                  //结束总线
   t_10us=100;
  return(Val);
}*/

/*------------------------------------------------
               写入DA转换数值
输入参数:dat 表示需要转换的DA数值,范围是0-255
------------------------------------------------*/
/*bit WriteDAC(unsigned char dat)
{
   Start_I2c();               //启动总线
   SendByte(AddWr);             //发送器件地址
     if(ack==0)return(0);
   SendByte(0x40);            //发送器件子地址
     if(ack==0)return(0);
   SendByte(dat);             //发送数据
     if(ack==0)return(0);
   Stop_I2c();
}*/

bit WriteDAC2()
{
   unsigned int numm;
   Start_I2c();               //启动总线
   SendByte(AddWr);             //发送器件地址
   //  if(ack==0)return(0);
   SendByte(0x40);            //发送器件子地址
   //  if(ack==0)return(0);

    for(numm=0;numm<256;numm++)
    {
       SendByte(table2[numm]);             //发送数据
       DelayUs2x((unsigned int)(1000/fh*3.9)-4);                //150-1000Hz
    }

  //   if(ack==0)return(0);
  // Stop_I2c();
}

/*void InitTimer0(void)
{
    TMOD = 0x01;
    TH0 = 0x0FF;
    TL0 = 0x0F6;
    EA = 1;
    ET0 = 1;
    TR0 = 0;
}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TH0 = 0x0FF;
    TL0 = 0x0F6;
    t_10us++;
    if(t_10us>10000)t_10us=0;
}*/

void InitTimer1(void)
{
    TMOD |= 0x10;
    TH1 = 0xFF;
    TL1 = 0xF6;
    EA = 1;
    ET1 = 1;
    TR1 = 0;
}
void Timer1Interrupt(void) interrupt 3
{
    TH1 = 0xFF;
    TL1 = 0xF6;
    t100us++;
    t100us2++;
    if(t100us2<10)out2=0;
       else if(t100us2<20)out2=1;
          else t100us2=0;

   // if(t100us>10000)
   //   t100us=0;
    if(t100us<(500*5/fh2))out=1;
      else if(t100us<(500*8/fh2))out=0;
         else t100us=0;

     // keyscan();
}

void display()
{
unsigned int shi,ge,bai,qian,wan;

      LCD_Write_Com(0x80+0x40);
      if(flag_dis==1)
      {
       LCD_Write_Data(table1[13]);
       LCD_Write_Data(table1[14]);
       LCD_Write_Data(table1[15]);
       pinlv=fh2;
      }
      if(flag_dis==0)
      {
       LCD_Write_Data(table1[0]);
       LCD_Write_Data(table1[1]);
       LCD_Write_Data(table1[2]);
       pinlv=fh;
      }
       pinlv*=10.0;
       wan=pinlv/10000;
       qian=pinlv%10000/1000;
       bai=pinlv%1000/100;
     //  shi=pinlv%100/10;
     //  ge=pinlv%10;

       LCD_Write_Com(0x8d);
       if(flag_dis==1)
          LCD_Write_Data(0x35);
       else LCD_Write_Data(0x30);

       LCD_Write_Com(0x80+0x44);
       LCD_Write_Data(0x30+wan);
       LCD_Write_Data(0x30+qian);
       LCD_Write_Data(0x30+bai);
     //  LCD_Write_Data(0x30+shi);
    //   LCD_Write_Com(0x80+0x49);
    //   LCD_Write_Data(0x30+ge);
}

void keyscan()
{
   TR1 = 0;
      if(k1==0)
      {TR1 = 0;
        DelayMs(10);
         if(k1==0)
         {
            if(flag_dis==0)
            flag_dis=1;
            else flag_dis=0;
          while(!k1){buz=!buz;DelayUs2x(250);}
         }
               display();
      }
      if(k2==0)
      {TR1 = 0;
        DelayMs(10);
         if(k2==0)
         {
            if(flag_dis==0)
            if(fh==10)fh=0;
            if(fh<1000)
            fh+=50;
            if(flag_dis==1)
            if(fh2<1500)
            fh2+=100;
          while(!k2){buz=!buz;DelayUs2x(250);}
         }
               display();
      }
      if(k3==0)
      {TR1 = 0;
        DelayMs(10);
         if(k3==0)
……………………

网友A(2024-06-10):
引用 网友B:
仿真程序是真的吗?

真的真的

网友B(2023-05-16):
仿真程序是真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