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有没有方法不用单片机将ADC0809的数字量显示在数码管上

楼主(2019-09-06):
(无正文)

网友A:
当然有,首选要有一个起动ADC0809转换的信号电路,然后要能检测到ADC0809输出的EOC电平电路,这两者符合后,把ADC0809输出的8位数据锁存在锁存器,显示出来就要用专用的显示芯片了,也许成本要比用单片机高。

网友B:
用多片数字芯片CD4510和数码管可以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