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手机自拍杆开关原理

楼主(2019-09-06):
自拍杆按键按下时1-2有200Ω电阻阻值,3,4脚是不是悬空?

网友A:
给你个电路图看看

自拍杆电路图

自拍杆电路图

楼主:
那个形似贴片三极管的是什么型号呀?,按键短路两个极对于VSS和MIC成什么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电路图看看

3-4串连200Ω直接一个按键可以当快门线用(有人说200欧姆可以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