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基于stm32的无线抢答器,涉及到蓝牙模块来进行传送,具体应该怎么做呢?

楼主(2019-09-06):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的蓝牙模块,初始化之后,就当是串口通讯好了。

网友B:
蓝牙只是传送开关的信息,如果做抢答器,那必须每一个抢答按钮上均要有蓝牙,这显赫是不行的,因为存在蓝牙配对问题,因此必须所有抢答按钮共用一个蓝牙,也即各按钮均接在同一单片机上,采集到按钮的状态后用蓝牙传送到主控制器,但这种方案似乎不好,用红外编码发射或无线编码发射可能更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