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96中的电感问题

楼主:
大佬们,我的电感哪里出现问题了,,,更新到PCB中无法与其他器件连接?

网友A(2019-09-06):
没连上吧

网友B:
这个到底有多简单呢?先看一下PCB中有没有电感,如果有,再看一下是哪个没有连上,再把电路中这段线删除了,然后重新画就可以了,又或者直接把电路的SCH文件上传,让别人帮你看一下是怎么回事

网友C:
要更新的,差异化更新AD,如果全部更新pcb会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