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fdc2214的手势识别例程

楼主(2019-09-06):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oled.h"
#include "fdc2214.h"
#include "key.h"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exti.h"

void Sys_Init(void);
int key;
int DATA1,DATA2,DATA3,DATA4,DATA5,DATA6,DATA7,DATA8;
int MOD;
float res0,res1,res2,res3;
float temp0,temp1,temp2,temp3;
double shu0,shu1,shu2;
double yi,er,san,si,wu;
int caiquan1,caiquan2=0,caiquan3,huaquan1,huaquan2,huaquan3,huaquan4,huaquan5;

int welcome(void);

int main(void)

{

        int i=1;
        KEY_Init();
  Sys_Init();
        KEY_Scan(0);
        EXTIX_Init();
        while(1)
        {
                if(MOD==1)//猜拳判决
                {

                        delay_ms(250);
                        res0 = Cap_Calculate(0);//采集数据(原始数据)
                        res0 = res0-temp0;//电容接口空载减掉初始值

                        OLED_Show16x16(30,0,81,0);//猜
                        OLED_Show16x16(48,0,82,0);//拳
                        OLED_Show16x16(66,0,87,0);//判
                        OLED_Show16x16(84,0,88,0);//决

//                        OLED_Show16x16(0,2,45,0);//数
//                        OLED_Show16x16(18,2,46,0);//值
//                        OLED_Show16x16(36,2,18,0);//:
//

                        //清除上一屏显示内容
                        //
//                        OLED_Show16x16(72,4,0,0);//
//                        OLED_Show16x16(0,6,0,0);//
//                        OLED_Show16x16(18,6,0,0);//
//                        OLED_Show16x16(36,6,0,0);//
//                        OLED_Show16x16(54,6,0,0);//
//                        OLED_Show16x16(72,6,0,0);//
//                        OLED_Show16x16(90,6,0,0);//
//                        OLED_Show16x16(108,6,0,0);//
//                        OLED_Show16x16(116,6,0,0);//
//

//                        Oled_Printf_Float(60,3,res0,0);
                        //Oled_Printf_Float(32,5,res1,0);

                        printf("CH0:%3.3f  \r\n",res0);

                                if(res0>5.5)
                                {
                                        i=1;                  //布
                                }

                                        if(res0>1.0&res0<4.0)
                                        {
                                                i=3;               //剪刀
                                        }

                                                if(res0>4.70&res0<5.40)
                                                {
                                                        i=2;               //石头
                                                }
                                                                if(res0<1.00)
                                                                {
                                                                i=4;             //清空
                                                                }

                        switch(i)
                        {
                                case 1:led3=0;
                                                         led4=1;
                                       led5=1;
                                                         OLED_Show16x16(31,2,0,0);       //布
                                                         OLED_Show16x16(31,4,0,0);
                                                         OLED_Show16x16(47,2,111,0);
                                                         OLED_Show16x16(61,2,112,0);

                                                         OLED_Show16x16(47,4,113,0);       //布
                                                         OLED_Show16x16(61,4,114,0);
                                                         OLED_Show16x16(77,2,0,0);
                                                         OLED_Show16x16(77,4,0,0);break;

                                case 2:led3=1;
                                       led4=0;
                                                         led5=1;
                                                         OLED_Show16x16(31,2,95,0);
                                                         OLED_Show16x16(47,2,96,0);
                                                         OLED_Show16x16(31,4,97,0);
                                                         OLED_Show16x16(47,4,98,0);//石

                                                         OLED_Show16x16(61,2,99,0);
                                                         OLED_Show16x16(77,2,100,0);
                                                         OLED_Show16x16(61,4,101,0); //头
                                                         OLED_Show16x16(77,4,102,0);break;

                                case 3:led3=1;
                                       led4=1;
                                                         led5=0;
                                                         OLED_Show16x16(31,2,103,0);
                                                         OLED_Show16x16(47,2,104,0);
                                                         OLED_Show16x16(31,4,105,0);
                                                         OLED_Show16x16(47,4,106,0);//剪

                                                         OLED_Show16x16(61,2,107,0);
                                                         OLED_Show16x16(77,2,108,0);
                                                         OLED_Show16x16(61,4,109,0); //刀
                                                         OLED_Show16x16(77,4,110,0);break;

                                case 4:led3=1;
                                                         led4=1;
                                                         led5=1;
                                                         OLED_Show16x16(31,2,0,0);         //空
                                                         OLED_Show16x16(47,2,0,0);
                                                         OLED_Show16x16(31,4,0,0);
                                                         OLED_Show16x16(47,4,0,0);
                                                         OLED_Show16x16(61,2,0,0);         //空
                                                         OLED_Show16x16(77,2,0,0);
                                                         OLED_Show16x16(61,4,0,0);
                                                         OLED_Show16x16(77,4,0,0);break;
                        }

                }

                if(MOD==2)//划拳判决
                {
                        delay_ms(250);
                        res0 = Cap_Calculate(0);//采集数据(原始数据)
                        res0 = res0-temp0;//电容接口空载减掉初始值

                        OLED_Show16x16(30,0,83,0);//划
                        OLED_Show16x16(48,0,84,0);//拳
                        OLED_Show16x16(66,0,87,0);//判
                        OLED_Show16x16(84,0,88,0);//决

//                        OLED_Show16x16(0,2,45,0);//数
//                        OLED_Show16x16(18,2,46,0);//值
//                        OLED_Show16x16(36,2,18,0);//:

//                Oled_Printf_Float(60,3,res0,0);

//                        OLED_Show16x16(36,4,56,0);//请
//                        OLED_Show16x16(54,4,57,0);//将
//                        OLED_Show16x16(72,4,58,0);//手
//                        OLED_Show16x16(0,6,59,0);//放
//                        OLED_Show16x16(18,6,60,0);//在
//                        OLED_Show16x16(36,6,61,0);//传
//                        OLED_Show16x16(54,6,62,0);//感
//                        OLED_Show16x16(72,6,63,0);//器
//                        OLED_Show16x16(90,6,64,0);//上

                                        if(res0>2.00&res0<2.60)
                                {
                                        i=1;
                                }
                                        if(res0>3.00&res0<3.80)
                                        {
                                                i=2;
                                        }
                                                if(res0>3.90&res0<4.60)
                                                {
                                                        i=3;
                                                }
                                                        if(res0>5.00&res0<5.80)
                                                        {
                                                                i=4;
                                                        }
                                                                if(res0>6.00)
                                                                {
                                                                        i=5;
                                                                }
                                                                        if(res0<2.00)
                                                                        {
                                                                        i=6;
                                                                        }

                                        switch(i)
                                        {
                                                case 1:led3=0;
                                                                         led4=1;
                                                                         led5=1;
                                                                         OLED_Show16x16(31,2,0,0);       //一
                                                                         OLED_Show16x16(31,4,0,0);
                                                                         OLED_Show16x16(47,2,121,0);
                                                                         OLED_Show16x16(61,2,122,0);

                                                                         OLED_Show16x16(47,4,123,0);
                                                                         OLED_Show16x16(61,4,124,0);
                                                                         OLED_Show16x16(77,2,0,0);
                                                                         OLED_Show16x16(77,4,0,0);break;

                                                case 2:led3=1;
                                                                         led4=0;
                                                                         led5=1;
                                                                         OLED_Show16x16(31,2,0,0);       //二
                                                                         OLED_Show16x16(31,4,0,0);
                                                                         OLED_Show16x16(47,2,125,0);
                                                                         OLED_Show16x16(61,2,126,0);

                                                                         OLED_Show16x16(47,4,127,0);
                                                                         OLED_Show16x16(61,4,128,0);
                                                                         OLED_Show16x16(77,2,0,0);
                                                                         OLED_Show16x16(77,4,0,0);break;
                                                case 3:led3=1;
                                                                         led4=1;
                                                                         led5=0;
                                                                         OLED_Show16x16(31,2,0,0);       //三
                                                                         OLED_Show16x16(31,4,0,0);
                                                                         OLED_Show16x16(47,2,129,0);
                                                                         OLED_Show16x16(61,2,130,0);

                                                                         OLED_Show16x16(47,4,131,0);
                                                                         OLED_Show16x16(61,4,132,0);
                                                                         OLED_Show16x16(77,2,0,0);
                                                                         OLED_Show16x16(77,4,0,0);break;
                                                case 4:led3=0;
                                                                         led4=0;
                                                                         led5=1;
                                                                         OLED_Show16x16(31,2,0,0);       //四
                                                                         OLED_Show16x16(31,4,0,0);
                                                                         OLED_Show16x16(47,2,133,0);
                                                                         OLED_Show16x16(61,2,134,0);

                                                                         OLED_Show16x16(47,4,135,0);
                                                                         OLED_Show16x16(61,4,136,0);
                                                                         OLED_Show16x16(77,2,0,0);
                                                                         OLED_Show16x16(77,4,0,0);break;
                                                case 5:led3=0;
                                                                         led4=1;
                                                                         led5=0;
                                                                         OLED_Show16x16(31,2,0,0);       //五
                                                                         OLED_Show16x16(31,4,0,0);
                                                                         OLED_Show16x16(47,2,137,0);
                                                                         OLED_Show16x16(61,2,138,0);

                                                                         OLED_Show16x16(47,4,139,0);
                                                                         OLED_Show16x16(61,4,140,0);
                                                                         OLED_Show16x16(77,2,0,0);
                                                                         OLED_Show16x16(77,4,0,0);break;
                                                case 6:led3=1;
                                                                         led4=1;
                                                                         led5=1;
                                                                         OLED_Show16x16(31,2,0,0);         //清空
                                                                         OLED_Show16x16(47,2,0,0);
                                                                         OLED_Show16x16(31,4,0,0);
                                                                         OLED_Show16x16(47,4,0,0);
                                                                         OLED_Show16x16(61,2,0,0);         //清空
                                                                         OLED_Show16x16(77,2,0,0);
                                                                         OLED_Show16x16(61,4,0,0);
                                                                         OLED_Show16x16(77,4,0,0);break;
                                        }
                        }

                if(MOD==3)//猜拳训练
                {
                                        res0 = Cap_Calculate(0);//采集数据(原始数据)
                                        res0 = res0-temp0;//电容接口空载减掉初始值

                                        OLED_Show16x16(30,0,81,0);//猜
                                        OLED_Show16x16(48,0,82,0);//拳
                                        OLED_Show16x16(66,0,52,0);//训
                                        OLED_Show16x16(84,0,53,0);//练

//                                        OLED_Show16x16(0,2,45,0);//数
//                                        OLED_Show16x16(18,2,46,0);//值
//                                        OLED_Show16x16(36,2,18,0);//:

//
//                                        OLED_Show16x16(0,6,0,0);//
//                                        OLED_Show16x16(18,6,0,0);//
//                                        OLED_Show16x16(36,6,0,0);
//                                        OLED_Show16x16(54,6,0,0);
//                                        OLED_Show16x16(72,6,0,0);//
//                                        OLED_Show16x16(90,6,0,0);//
//                                        OLED_Show16x16(108,6,0,0);//
//                                        OLED_Show16x16(116,6,0,0);//
//

        //                                Oled_Printf_Float(60,3,res0,0);

                                        if(caiquan2>0&caiquan2<21)     //石头
                                                { static int m=0;
                                                        m++;
                                                        if(m<21)
                                                                {
                                                                shu0=shu0+res0;
                                                                USART_SendData(USART1,caiquan2);

                                                                }

                                                                if(m>19)
                                                                {
                                                                        shu0=shu0/20;
                                                                //        caiquan1=0;
                                                                        led3=0;
                                                                        delay_ms(500);
                                                                        led3=1;
                        //                                                USART_SendData(USART1,shu0);
                                                                        m=0;
                                                                        caiquan2=22;
                                                                }
                                                }
                                        if(caiquan2>22&caiquan2<43)     //剪刀
                                                { static int n=0;
                                                        n++;
                                                        if(n<21)
                                                                {
                                                                shu1=shu1+res0;

                                                                }
                                                                if(n>19)
                                                                {
                                                                        shu1=shu1/20;
                                                                //        caiquan2=0;
                                                                        led4=0;
                                                                        delay_ms(500);
                                                                        led4=1;
                                //                                        USART_SendData(USART1,shu1);
                                                                        n=0;
                                                                        caiquan2=44;
                                                                }
                                                        }
                                        if(caiquan2>44&caiquan2<65)     //布
                                                { static int p=0;
                                                        p++;
                                                        if(p<21)
                                                                {
                                                                shu2=shu2+res0;
                                //                                USART_SendData(USART1,shu2);
                                                                }
                                                                if(p>19)
                                                                {
                                                                        shu2=shu2/20;

                                                                        //caiquan3=0;
                                                                        led5=0;
                                                                        delay_ms(500);
                                                                        led5=1;
                                        //                                USART_SendData(USART1,shu2);
                                                                        p=0;
                                                                        caiquan2=0;
                                                                }
                                                }

                        }
                if(MOD==4)//划拳训练
                {

                                        res0 = Cap_Calculate(0);//采集数据(原始数据)
                                        res0 = res0-temp0;//电容接口空载减掉初始值

                                        OLED_Show16x16(30,0,70,0);//猜
                                        OLED_Show16x16(48,0,71,0);//拳
                                        OLED_Show16x16(66,0,52,0);//训
                                        OLED_Show16x16(84,0,53,0);//练
//
//                                        OLED_Show16x16(0,2,45,0);//数
//                                        OLED_Show16x16(18,2,46,0);//值
//                                        OLED_Show16x16(36,2,18,0);//:
//
//
//                                        OLED_Show16x16(0,6,0,0);//
//                                        OLED_Show16x16(18,6,0,0);//
//                                        OLED_Show16x16(36,6,0,0);
//                                        OLED_Show16x16(54,6,0,0);
//                                        OLED_Show16x16(72,6,0,0);//
//                                        OLED_Show16x16(90,6,0,0);//
//                                        OLED_Show16x16(108,6,0,0);//
//                                        OLED_Show16x16(116,6,0,0);//
//

//                                        Oled_Printf_Float(60,3,res0,0);

                                        if(caiquan3>0&caiquan3<21)     //一
                                                { static int a=0;
                                                        a++;
                                                        if(a<21)
                                                                {
                                                                yi=yi+res0;
                                        //                        USART_SendData(USART1,caiquan2);

                                                                }

                                                                if(a>19)
                                                                {
                                                                        yi=yi/20;
                                                                //        caiquan1=0;
                                                                        led3=0;
                                                                        delay_ms(500);
                                                                        led3=1;
                        //                                                USART_SendData(USART1,shu0);
                                                                        a=0;
                                                                        caiquan3=22;
                                                                }
                                                }
                                        if(caiquan3>22&caiquan3<43)     //二
                                                { static int b=0;
                                                        b++;
                                                        if(b<21)
                                                                {
                                                                er=er+res0;

                                                                }
                                                                if(b>19)
                                                                {
                                                                        er=er/20;
                                                                //        caiquan2=0;
                                                                        led4=0;
                                                                        delay_ms(500);
                                                                        led4=1;
                                //                                        USART_SendData(USART1,shu1);
                                                                        b=0;
                                                                        caiquan3=44;
                                                                }
                                                        }
                                        if(caiquan3>44&caiquan3<65)     //三
                                                { static int c=0;
                                                        c++;
                                                        if(c<21)
                                                                {
                                                                san=san+res0;
                                //                                USART_SendData(USART1,shu2);
                                                                }
                                                                if(c>19)
                                                                {
                                                                        san=san/20;

                                                                        //caiquan3=0;
                                                                        led5=0;
                                                                        delay_ms(500);
                                                                        led5=1;
                                        //                                USART_SendData(USART1,shu2);
                                                                        c=0;
                                                                        caiquan3=66;
                                                                }
                                                }
                                                if(caiquan3>66&caiquan3<87)     //四
                                                { static int d=0;
                                                        d++;
                                                        if(d<21)
                                                                {
                                                                si=si+res0;
                                //                                USART_SendData(USART1,shu2);
                                                                }
                                                                if(d>19)
                                                                {
                                                                        si=si/20;

                                                                        //caiquan3=0;
                                                                        led5=0;
                                                                        delay_ms(500);
                                                                        led5=1;
                                        //                                USART_SendData(USART1,shu2);
                                                                        d=0;
                                                                        caiquan3=88;
                                                                }
                                                }
                                                if(caiquan3>88&caiquan3<109)     //五
                                                { static int e=0;
                                                        e++;
                                                        if(e<21)
                                                                {
                                                                wu=wu+res0;
                                //                                USART_SendData(USART1,shu2);
                                                                }
                                                                if(e>19)
                                                                {
                                                                        wu=wu/20;

                                                                        //caiquan3=0;
                                                                        led5=0;
                                                                        delay_ms(500);
                                                                        led5=1;
                                        //                                USART_SendData(USART1,shu2);
                                                                        e=0;
                                                                        caiquan3=0;
                                                                }
                                                }

                }

                if(MOD==5)//猜拳判决
                {

                        delay_ms(250);
                        res0 = Cap_Calculate(0);//采集数据(原始数据)
                        res0 =res0-temp0;//电容接口空载减掉初始值

                        OLED_Show16x16(30,0,81,0);//猜
                        OLED_Show16x16(48,0,82,0);//拳
                        OLED_Show16x16(66,0,87,0);//判
                        OLED_Show16x16(84,0,88,0);//决

//
//                        OLED_Show16x16(0,2,45,0);//数
//                        OLED_Show16x16(18,2,46,0);//值
//                        OLED_Show16x16(36,2,18,0);//:
//

//
//                        //清除上一屏显示内容
//                        //
//                        OLED_Show16x16(72,4,0,0);//
//                        OLED_Show16x16(0,6,0,0);//
//                        OLED_Show16x16(18,6,0,0);//
//                        OLED_Show16x16(36,6,0,0);//
//                        OLED_Show16x16(54,6,0,0);//
//                        OLED_Show16x16(72,6,0,0);//
//                        OLED_Show16x16(90,6,0,0);//
//                        OLED_Show16x16(108,6,0,0);//
//                        OLED_Show16x16(116,6,0,0);//
//

//                        Oled_Printf_Float(60,3,res0,0);
                        //Oled_Printf_Float(32,5,res1,0);

//                        printf("CH0:%3.3f  CH1:%3.3f \r\n",res0,res1);

                                if(res0>shu2-0.50&res0<shu2+0.50)
                                {
                                        i=1;
                                }

                                        if(res0>shu1-0.50&res0<shu1+0.50)
                                        {
                                                i=3;
                                        }

                                                if(res0>shu0-0.50&res0<shu0+0.50)
                                                {
                                                        i=2;
                                                }

                                                                if(res0<0.50)
                                                                {
                                                                i=4;
                                                                }

                        switch(i)
                        {
                                case 1:led3=0;
                                                         led4=1;
                                       led5=1;
                                                         OLED_Show16x16(31,2,0,0);       //布
                                                         OLED_Show16x16(31,4,0,0);
                                                         OLED_Show16x16(47,2,111,0);
                                                         OLED_Show16x16(61,2,112,0);

                                                         OLED_Show16x16(47,4,113,0);       //布
                                                         OLED_Show16x16(61,4,114,0);
                                                         OLED_Show16x16(77,2,0,0);
                                                         OLED_Show16x16(77,4,0,0);break;

                                case 2:led3=1;
                                       led4=0;
                                                         led5=1;
                                                         OLED_Show16x16(31,2,95,0);
                                                         OLED_Show16x16(47,2,96,0);
                                                         OLED_Show16x16(31,4,97,0);
                                                         OLED_Show16x16(47,4,98,0);//石

                                                         OLED_Show16x16(61,2,99,0);
                                                         OLED_Show16x16(77,2,100,0);
                                                         OLED_Show16x16(61,4,101,0); //头
                                                         OLED_Show16x16(77,4,102,0);break;

                                case 3:led3=1;
                                       led4=1;
                                                         led5=0;
                                                         OLED_Show16x16(31,2,103,0);
                                                         OLED_Show16x16(47,2,104,0);
                                                         OLED_Show16x16(31,4,105,0);
                                                         OLED_Show16x16(47,4,106,0);//剪

                                                         OLED_Show16x16(61,2,107,0);
                                                         OLED_Show16x16(77,2,108,0);
                                                         OLED_Show16x16(61,4,109,0); //刀
                                                         OLED_Show16x16(77,4,110,0);break;

                                case 4:led3=1;
                                                         led4=1;
                                                         led5=1;
                                                         OLED_Show16x16(31,2,0,0);         //空
                                                         OLED_Show16x16(47,2,0,0);
                                                         OLED_Show16x16(31,4,0,0);
                                                         OLED_Show16x16(47,4,0,0);
                                                         OLED_Show16x16(61,2,0,0);         //空
                                                         OLED_Show16x16(77,2,0,0);
                                                         OLED_Show16x16(61,4,0,0);
                                                         OLED_Show16x16(77,4,0,0);break;
                                }

                }

                if(MOD==6)//划拳判决
                {

                        delay_ms(250);
                        res0 = Cap_Calculate(0);//采集数据(原始数据)
                        res0 = res0-temp0;//电容接口空载减掉初始值

                        OLED_Show16x16(30,0,83,0);//划
                        OLED_Show16x16(48,0,84,0);//拳
                        OLED_Show16x16(66,0,87,0);//判
                        OLED_Show16x16(84,0,88,0);//决

//                        OLED_Show16x16(0,2,45,0);//数
//                        OLED_Show16x16(18,2,46,0);//值
//                        OLED_Show16x16(36,2,18,0);//:
//

//
//                        //清除上一屏显示内容
//                        //
//
//                        OLED_Show16x16(0,6,0,0);//
//                        OLED_Show16x16(18,6,0,0);//
//                        OLED_Show16x16(36,6,0,0);//
//                        OLED_Show16x16(54,6,0,0);//
//                        OLED_Show16x16(72,6,0,0);//
//                        OLED_Show16x16(90,6,0,0);//
//                        OLED_Show16x16(108,6,0,0);//
//                        OLED_Show16x16(116,6,0,0);//
//

//
//                        Oled_Printf_Float(60,3,res0,0);
                        //Oled_Printf_Float(32,5,res1,0);

                        printf("CH0:%3.3f  CH1:%3.3f \r\n",res0,res1);

                                if(res0>yi-0.3&res0<yi+0.3)//2.2   2.4
                                {
                                        i=1;
                                }

                                        if(res0>er-0.5&res0<er+0.3)//3.4   3.7
                                        {
                                                i=2;
                                        }

                                                if(res0>san-0.3&res0<san+0.3)//4   4.5
                                                {
                                                        i=3;
                                                }

                                                        if(res0>si-0.5&res0<si+0.5)    //    5.8
                                                        {
                                                                i=4;
                                                        }

                                                                if(res0>wu-0.2)//5.8
                                                                {
                                                                        i=5;
                                                                }

                                                                        if(res0<1.0)
                                                                        {
                                                                        i=6;
                                                                        }

                                                switch(i)
                                                                {
                                                                        case 1:led3=0;
                                                                                                 led4=1;
                                                                                                 led5=1;
                                                                                                 OLED_Show16x16(31,2,0,0);       //一
                                                                                                 OLED_Show16x16(31,4,0,0);
                                                                                                 OLED_Show16x16(47,2,121,0);
                                                                                                 OLED_Show16x16(61,2,122,0);

                                                                                                 OLED_Show16x16(47,4,123,0);
                                                                                                 OLED_Show16x16(61,4,124,0);
                                                                                                 OLED_Show16x16(77,2,0,0);
                                                                                                 OLED_Show16x16(77,4,0,0);break;

                                                                        case 2:led3=1;
                                                                                                 led4=0;
                                                                                                 led5=1;
                                                                                                 OLED_Show16x16(31,2,0,0);       //二
                                                                                                 OLED_Show16x16(31,4,0,0);
                                                                                                 OLED_Show16x16(47,2,125,0);
                                                                                                 OLED_Show16x16(61,2,126,0);

                                                                                                 OLED_Show16x16(47,4,127,0);
                                                                                                 OLED_Show16x16(61,4,128,0);
                                                                                                 OLED_Show16x16(77,2,0,0);
                                                                                                 OLED_Show16x16(77,4,0,0);break;
                                                                        case 3:led3=1;
                                                                                                 led4=1;
                                                                                                 led5=0;
                                                                                                 OLED_Show16x16(31,2,0,0);       //三
                                                                                                 OLED_Show16x16(31,4,0,0);
                                                                                                 OLED_Show16x16(47,2,129,0);
                                                                                                 OLED_Show16x16(61,2,130,0);

                                                                                                 OLED_Show16x16(47,4,131,0);
                                                                                                 OLED_Show16x16(61,4,132,0);
                                                                                                 OLED_Show16x16(77,2,0,0);
                                                                                                 OLED_Show16x16(77,4,0,0);break;
                                                                        case 4:led3=0;
                                                                                                 led4=0;
                                                                                                 led5=1;
                                                                                                 OLED_Show16x16(31,2,0,0);       //四
                                                                                                 OLED_Show16x16(31,4,0,0);
                                                                                                 OLED_Show16x16(47,2,133,0);
                                                                                                 OLED_Show16x16(61,2,134,0);

                                                                                                 OLED_Show16x16(47,4,135,0);
                                                                                                 OLED_Show16x16(61,4,136,0);
                                                                                                 OLED_Show16x16(77,2,0,0);
                                                                                                 OLED_Show16x16(77,4,0,0);break;
                                                                        case 5:led3=0;
                                                                                                 led4=1;
                                                                                                 led5=0;
                                                                                                 OLED_Show16x16(31,2,0,0);       //五
                                                                                                 OLED_Show16x16(31,4,0,0);
                                                                                                 OLED_Show16x16(47,2,137,0);
                                                                                                 OLED_Show16x16(61,2,138,0);

                                                                                                 OLED_Show16x16(47,4,139,0);
                                                                                                 OLED_Show16x16(61,4,140,0);
                                                                                                 OLED_Show16x16(77,2,0,0);
                                                                                                 OLED_Show16x16(77,4,0,0);break;
                                                                        case 6:led3=1;
                                                                                                 led4=1;
                                                                                                 led5=1;
                                                                                                 OLED_Show16x16(31,2,0,0);         //清空
                                                                                                 OLED_Show16x16(47,2,0,0);
                                                                                                 OLED_Show16x16(31,4,0,0);
                                                                                                 OLED_Show16x16(47,4,0,0);
                                                                                                 OLED_Show16x16(61,2,0,0);         //清空
                                                                                                 OLED_Show16x16(77,2,0,0);
                                                                                                 OLED_Show16x16(61,4,0,0);
                                                                                                 OLED_Show16x16(77,4,0,0);break;
                                                                }

                }

        }
}

void Sys_Init(void)

{
        delay_init();
        NVIC_Configuration();
        uart_init(115200);         //串口波特率115200
        LED_Init();
        OLED_Init();
//        printf("OLED OK\r\n");

        OLED_Show16x16(14,0,115,0);
        OLED_Show16x16(31,0,116,0);
        OLED_Show16x16(48,0,117,0);
        OLED_Show16x16(65,0,118,0);
        OLED_Show16x16(82,0,119,0);
        OLED_Show16x16(99,0,120,0);

        delay_ms(1000);
        OLED_CLS();

        while(FDC2214_Init());
        led1=0;
        delay_ms(100);
        temp0 = Cap_Calculate(0);//读取初始值
        temp1 = Cap_Calculate(1);
}

网友A(2020-01-05):
请问楼主实物咋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