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人用药助记神器 单片机源程序

楼主(2019-09-06):
为了帮助老年人在用药时比较容易忘记的难题,本人特结合用药特点,设计了本程序。本程序特点:
程序有四个按键,其功能分别为:
1、用药一次,即可按此键,以便总用药次数加1;
2、用药次数有误时,可按此键,让用药次数减1;
3、用药次数置零;
3、用药次数及时间清零,并启用时间计时器,计时器自00-00-00,时-分-秒格式计时计数

本程序功能有:
1、程序硬件有AT24C02存储器,以便对每次用药的参数进行存储,关闭电源后,相关数据不会丢失;
2、程序硬件有时间芯片DS1302,可通过按键,启用时间计时,方便记录类似于热敷、浸泡类事项的时间;
3、相关信息,通过液晶1602显示出来。
4、本程序是单片机爱好者的练习之作,亦可为家里老人尽一份孝心的小物件。

#include<reg51.h>
#include"lcd.h"
#include"ds1302.h"
#include "i2c.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tring.h"                 /*利用C语言库函数memcpy可以整体复制。memcpy声明与string.h中,形式为:
                                                void * memcpy(void *dst, void *src, int length);
                                                其功能为将src地址上长度为length字节的数据,复制到dst上。                 */

void LcdDisplay(unsigned char addr);
void Scan_KEY();
void num_display(void);

sbit KEY1=P1^3;                                 //加1 四个按键共了,其再与74LS21与门并联,相与后联接P3.2口,实现INT0中断
sbit KEY2=P1^4;                                 //减1
sbit KEY3=P1^5;                                 //次数置0
sbit KEY4=P1^6;                                 //次数与时间均置0

sbit LED1=P2^5;                                 //按键1存储指示灯
bit KeyPressFlag;                         //定义按键标志位
//---存储顺序是  秒  分  时    日    月    周    年,  存储格式是用BCD码---//
//uchar TIME2[7] = {10, 20, 0x00, 0x07, 0x07, 0x07, 0x68};
//uchar *jxhj[]= {"Mon","Tues","Wed","Thur","Fri","Sat","Sun"};

unsigned char num=0;                  //用于记录次数

void main()
{
        IRcvStr(0xae,0,&num,1);        //&符号的作用是取一个变量的地址。
        LcdInit();
        Ds1302Init();

        EA=1;                 //中断总开关
           EX0=1;                 //外部中断INT0使能
        IT0=1;       //下降沿触发  IT0=0为低电平触发

        while(1)
        {
                if(KeyPressFlag==1)
                {
                          KeyPressFlag=0;  //按键标志清零,以便下次检测
                        Scan_KEY();
                }
                else
                {
                        Ds1302ReadTime();                                                        //读取时间参数
                        LcdDisplay(0x00);                                                        //第一行地址是0x00,第二行是0x40;
                        LcdWriteCom(0xC0);
                        LcdWriteData('F');
                        LcdWriteData('R');
                        LcdWriteData('E');
                        LcdWriteData('Q');
                        LcdWriteData('U');
                        LcdWriteData('E');
                        LcdWriteData('N');
                        LcdWriteData('C');
                        LcdWriteData('Y');
                        LcdWriteData(':');
                           LcdWriteCom(0xC0+13);                                                //移动光标指令,0x80是固定指令值,后面是移动的绝对值
                        LcdWriteData(num/10%10+0x30);
                        LcdWriteData(num%10+0x30);                                        //+0x30就是把个位数值转换成 字符0~9的ASCII码
                }
        }

}

/*******************************************************************************
* 函数名         : LcdDisplay()
* 函数功能                   : 显示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LcdDisplay(unsigned char addr)
{
//        LcdWriteCom(0x80);                                                    //第一行地址
/*        LcdWriteData('1');                                                        //确定日期的年代转换
        LcdWriteData('9');
        LcdWriteData('0'+TIME[6]/16);                                //年
        LcdWriteData('0'+(TIME[6]&0x0f));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TIME[4]/16);                                //月
        LcdWriteData('0'+(TIME[4]&0x0f));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TIME[3]/16);                                //日
        LcdWriteData('0'+(TIME[3]&0x0f));
        LcdWriteCom(0x80+13);                                                //移动光标指令,前面是固定的,后面是移动的数值
        LcdWriteData('0'+(TIME[5]&0x07));                           //星期
*/
        LcdWriteCom(addr+0X80);                                                //书写的位置
        LcdWriteData('S');
        LcdWriteData('T');
        LcdWriteData('A');
        LcdWriteData('R');
        LcdWriteData('T');
        LcdWriteData(':');
        LcdWriteCom(0x80+7);
        LcdWriteData('0'+TIME[2]/16);                                //时 ds1302输出的是压缩BCD码,除16就得到十位数的10进制数
        LcdWriteData('0'+(TIME[2]&0x0f));                        //8位压缩BCD码,即高四位是一个0-9的BCD码,低四位亦同样是一个BCD码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TIME[1]/16);                                //分
        LcdWriteData('0'+(TIME[1]&0x0f));                        //相与后保留低四位,即个位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TIME[0]/16);                                //秒
        LcdWriteData('0'+(TIME[0]&0x0f));                        //数值同0x0f相与后就是个位数了,这只对BCD码有效。
}

void Scan_KEY()
{
        unsigned char i;
        if(KEY1==0)                                                   //按键按下
        {
                DelayMs(20);                                     //延时,去抖
                if(KEY1==0)                                       //确认按键按下
                {
                 for(i=0;i<100;i++)             //此处消抖程序非常经典,怎么按都绝对不会产生抖动。
            {
                    if(KEY1==0) i=0;
            }                                                        //自下面开始写程序

                   if(num<100)                                    //加操作 次数控制在99以内
            {
                  num++;
              ISendStr(0xa0,0,&num,1);  //写入24c02
              DelayMs(10);
                          num_display();
            }
         }
     }

        if(KEY2==0)                                                   //按键按下
        {
                DelayMs(20);                                     //延时,去抖
                if(KEY2==0)    //                           //确认按键按下
                {
                 for(i=0;i<100;i++)             //此处消抖程序非常经典,怎么按都绝对不会产生抖动。而且直到松手后再执行后面程序
            {
                    if(KEY2==0) i=0;
            }
                      if(num>0)  //减操作
                 {
                  num--;
              ISendStr(0xa0,0,&num,1);  //写入24c02
              DelayMs(10);
                          num_display();
             }
         }
     }

        if(KEY3==0)                                                   //按键按下
        {
                DelayMs(20);                                     //延时,去抖
                if(KEY3==0)    //                           //确认按键按下
                {
                 for(i=0;i<100;i++)             //此处消抖程序非常经典,怎么按都绝对不会产生抖动。
            {
                    if(KEY3==0)        i=0;
             }
                        Ds1302Init();
                        LcdDisplay(0x40);                                                        //第一行地址是0x00,第二行是0x40;
         }
     }

        if(KEY4==0)                                                   //按键按下
        {
                DelayMs(20);                                     //延时,去抖
                if(KEY4==0)    //                           //确认按键按下
                {
                 for(i=0;i<100;i++)             //此处消抖程序非常经典,怎么按都绝对不会产生抖动。
            {
                    if(KEY4==0)i=0;
            }
                        Ds1302Init();
                        LcdDisplay(0x40);                                                        //第一行地址是0x00,第二行是0x40;
                        num=0;
            ISendStr(0xa0,0,&num,1);  //写入24c02
                        num_display();
         }
     }
}

void num_display(void)                                                          //专门用来显示num值的
{
        LcdDisplay(0x40);                                                        //第一行地址是0x00,第二行是0x40;
           LcdWriteCom(0xC0+13);                                                //移动光标指令,0x80是固定指令值,后面是移动的绝对值
        LcdWriteData(num/10%10+0x30);
        LcdWriteData(num%10+0x30);                                        //+0x30就是把个位数值转换成字符了
}
/*INT0中断函数 */
void  counter0(void) interrupt 0                     //INT0 是四个按键接入74LS21四与门输入,然后输出口接入P3.2口
{
        EX0=0;                                                          //关闭中断
        KeyPressFlag=1;                                           //表明按键有动作,可以进行按键扫描
          EX0=1;                                                                //再次打开中断
}

/*------------------------------------------------
                 定时器中断子程序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定时对液晶屏数值进行更新
{
        TH0=(65536-12000)/256;                                                  //重新赋值 2ms
        TL0=(65536-2000)%256;
        LcdDisplay(0x00);                                                        //第一行地址是0x00,第二行是0x40;
        LcdWriteCom(0x80+11);                                                //移动光标指令,后面是移动的绝对值
        LcdWriteData(num%10+0x30);                                        //+0x30就是把个位数值转换成字符了
}

所有代码51hei提供下载:

网友A:
建议加提示音早中晚用药数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加提示音早中晚用药数量~~~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