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数编译报错error: #167: argument of type "int" is incompatible

楼主(2019-09-06):
函数
// Parameters     : x,y -- 起始点坐标(x:0~127, y:0~7); ch[] -- 要显示的字符串; TextSize -- 字符大小(1:6*8 ; 2:8*16)
// Description    : 显示codetab.h中的ASCII字符,有6*8和8*16可选择
void OLED_ShowSt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j,unsigned char TextSize)
{
        unsigned char c = 0,i = 0;
//        unsigned char j = 0;
        switch(TextSize)
        {
                case 1:
                {
                while(j != '\0')
                        {
                               c = j - 32;
                                if(x > 126)
                                {
                                        x = 0;
                                        y++;
                                }
                                OLED_SetPos(x,y);
                                for(i=0;i<6;i++)
                                        WriteDat(F6x8[c][i]);
                                x += 6;
                                j++;
                        }
                }break;
                case 2:
                {
                        while(j != '\0')
                        {
                                c = j - 32;
                                if(x > 120)
                                {
                                        x = 0;
                                        y++;
                                }
                                OLED_SetPos(x,y);
                                for(i=0;i<8;i++)
                                        WriteDat(F8X16[c*16+i]);
                                OLED_SetPos(x,y+1);
                                for(i=0;i<8;i++)
                                        WriteDat(F8X16[c*16+i+8]);
                                x += 8;
                                j++;
                        }
                }break;
        }
}

调用函数
OLED_ShowStr(2,1,1,1);

编译错误信息
error:  #167: argument of type "int" is incompatible with parameter of type "unsigned char *"
新手实在弄不明白。

网友A:
哪一行是167行。。。。。。。。。仔细检查变量类型、数据类型

函数定义,应该是发送一个字符串的,,,,,传进去整数的参数,类型不对了。

网友B:
你函数原型有问题吧,这应该是个显示字符串函数,你的形参貌似少了字符串指针??你只传坐标、大小。。。应该是某一个参数应该传字符串指针,你直接传整数肯定是不对的。。。你最好对照函数原型来传参数

网友C:
程序的第167行,函数调用传的参数与函数的形参数据类型不匹配, 一个是"int" 一个是 "unsigned char *"
改成与形参一样的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一行是167行。。。。。。。。。仔细检查变量类型、数据类型

函数定义,应该是发送一个字符串的,, ...

谢谢!是我自己在调用函数的时候少了个双引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