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自拍杆不好用能自己加个快门线吗?

楼主(2019-09-07):
还没拆开自拍杆,不知里面电路,应该有个按键和4线插头连接吧?还需要什么?请教了!

网友A:
里面应该有个小电路板呢

网友B:
里面要有控制电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应该有个小电路板呢

把4线插头的外面两条线串200Ω接按键可以当快门线呀?

网友C:
需要你对手机上的自拍软件有所了解,它是如何接收你的拍摄起动命令的呢?

网友D:
我有个买东西送的自拍杆,也是不好用,开关就是接了个三极管让两根线导通,但是不灵用不了,拆解发现tmd插头后面两节是导通的,就是插头里面短路,然后放弃治疗了,另外买了个蓝牙的自拍杆,就安逸了

网友E:
自拍杆分为蓝牙与线控的,你想加个快门线,就是一个3.5mm耳机线头与按键电路相连接,用音量键实现快门的效果,现在许多只能手机取消了3.5mm耳机接口了,建议换个蓝牙自拍杆,也贵不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