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51控制ADS1262实现电压采集程序

楼主(2019-09-07):
工程文件放在最前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里面用到了ADS1262,写了好久才把芯片驱动写好,想在这分享出来给大家。

控制芯片我用的是STM32L151系列

通过SPI接口与AD芯片通信

将采集到的电压信号通过串口打印出来

ADS1262原理图

ADS1262原理图

这是ADS1262的原理图

下面是不分代码,完整工程代码请下载压缩文件。

//读寄存器
void ADS1262ReadRegister(int StartAddress, int NumRegs, unsigned char *pdata)
{
                int i;
        DACNCSS(0);
        SPI_DAC_SendByte(0x20 + StartAddress);
        SPI_DAC_SendByte(NumRegs - 1);
        for( i=0;i<NumRegs;i++)
        {

                pdata[i] = SPI_DAC_SendByte(0x00);
        }
        DACNCSS(1);
}

//写寄存器
void ADS1262WriteRegister(int StartAddress, int NumRegs, unsigned char * pdata)
{
                int i;
        DACNCSS(0);
        SPI_DAC_SendByte(0x40+StartAddress);
        SPI_DAC_SendByte(NumRegs-1);
        for( i=0;i<NumRegs;i++){
//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13);
                SPI_DAC_SendByte(pdata[i]);
//                GPIO_ResetBits(GPIOE,GPIO_Pin_13);
        }
        DACNCSS(1);
}

//读数据
int32_t ADS1262ReadData(uint8_t NumBytes, uint8_t DataByteStartNum)
{

//        assert((4 == NumBytes) || (5 == NumBytes) || (6 == NumBytes));                        //Aborts program if FALSE
//        assert((0 == DataByteStartNum) || (1 == DataByteStartNum));                                //Aborts program if FALSE

        uint8_t ADC_Bytes[6];                                                                                                    //Holds
        int32_t ADC_Data_Only;
   int  i;
        DACNCSS(0);

        for( i = 0; i < NumBytes; ++i)
                ADC_Bytes[i] = SPI_DAC_SendByte(0);

        ADC_Data_Only = ((int32_t)ADC_Bytes[DataByteStartNum + 0] << 24) |                //Data MSB
                                        ((int32_t)ADC_Bytes[DataByteStartNum + 1] << 16) |
                                        ((int32_t)ADC_Bytes[DataByteStartNum + 2] <<  8) |
                                        ((int32_t)ADC_Bytes[DataByteStartNum + 3] <<  0);                //Data LSB
        DACNCSS(1);

        return ADC_Data_Only;
}

/* Configure Register Settings */
//配置AD寄存器
void LoadInitRegSettings(void)
{
        uint8_t AdcRegData[ADS126x_NUM_REG];                                                        //Stores the register read values
        uint8_t WriteRegData[ADS126x_NUM_REG];                                                        //Stores the register write values

        ADS1262ReadRegister(ID, ADS126x_NUM_REG, AdcRegData);                        //Read ALL registers

        /* Configure Register Settings */
        WriteRegData[ID] = AdcRegData[ID];                                                                //ID
        WriteRegData[POWER] = 0x11;                //POWER (RESET = 0, INTREF = 1)
        WriteRegData[INTERFACE] = INTERFACE_DEFAULT_VALUE;                                                //INTERFACE (STATUS & CRC bytes ON)
        WriteRegData[MODE0] = 0x13;                                                //MODE0 (0x14 chop on;0x04 chop off)
        WriteRegData[MODE1] = 0x00;                                                //MODE1
        WriteRegData[MODE2] = 0x84;                                                //MODE2 (0x04 PGA on;0x84 PGA off )
        WriteRegData[INPMUX] = 0x01;                                        //INPMUX (AINP1 = AIN1, AINN1 = AIN2)

        WriteRegData[OFCAL0] = 0x00;                                        //OFCAL0 (reset to default)
        WriteRegData[OFCAL1] = 0x00;                                        //OFCAL1 (reset to default)
        WriteRegData[OFCAL2] = 0x00;                                        //OFCAL2 (reset to default)

        WriteRegData[FSCAL0] = 0x00;                                        //FSCAL0 (reset to default)
        WriteRegData[FSCAL1] = 0x00;                                        //FSCAL1 (reset to default)
        WriteRegData[FSCAL2] = 0x40;                                        //FSCAL2 (reset to default)

        WriteRegData[IDACMUX] = MUX2_NO_CONM | MUX1_AINCOM;                                //IDACMUX (IDAC1MUX = AINCOM)
        WriteRegData[IDACMAG] = IDACMAG_DEFAULT_VALUE;                                        //IDACMAG (IDAC1MAG = 500 uA)
        WriteRegData[REFMUX] = REFMUX_DEFAULT_VALUE;                                        //REFMUX (REFP = AIN0, REFN = AIN3)
        WriteRegData[TDACP] = TDACP_DEFAULT_VALUE;                                                //TDACP (reset to default)
        WriteRegData[TDACN] = TDACN_DEFAULT_VALUE;                                                //TDACN (reset to default)
        WriteRegData[GPIOCON] = GPIOCON_DEFAULT_VALUE;                                //GPIOCON (Enable GPIOs on AIN8 & AIN9)
        WriteRegData[GPIODIR] = GPIODIR_DEFAULT_VALUE;                                        //GPIODIR (reset to default)
        WriteRegData[GPIODAT] = GPIODAT_DEFAULT_VALUE;                                                                //GPIODAT (Biases bridge with + polarity)
#ifdef ADS1263
        WriteRegData[ADC2CFG] = REF2_AIN4_AIN5 | GAIN2_2;                                //ADC2CFG (REF2 = AIN4/AIN5, GAIN2 = 2 V/V)
        WriteRegData[ADC2MUX] = MUXP2_AIN6 | MUXN2_AIN7;                                //ADC2MUX (AINP2 = AIN6, AINN2 = AIN7)
        WriteRegData[ADC2OFC0] = ADC2OFC0_DEFAULT_VALUE;                                //ADC2OFC0 (reset to default)
        WriteRegData[ADC2OFC1] = ADC2OFC1_DEFAULT_VALUE;                                //ADC2OFC1 (reset to default)
        WriteRegData[ADC2FSC0] = ADC2FSC0_DEFAULT_VALUE;                                //ADC2FSC0 (reset to default)
        WriteRegData[ADC2FSC1] = ADC2FSC1_DEFAULT_VALUE;                                //ADC2FSC1 (reset to default)
#endif

        ADS1262WriteRegister(ID, ADS126x_NUM_REG, &WriteRegData[0]);        //Write ALL registers

//#ifdef CONSOLE_OUTPUT
//        show_parms('0');                //read back registers and output to console
//#endif
}

网友A:
也一直在弄stm32操作ADS1262,参考学习一下。但是下载打开工程提示要安装库,我不会,求大神教一下

网友B(2019-10-11):
学习一下,项目刚开始

网友C(2020-02-16):
1262能测到多少最低位不跳?

网友D(2020-12-24):
已下载,不过编译不过,是什么原因

网友E(2021-03-02):
好,正好也在研究,谢谢了

网友F(2021-05-13):
已下载,不过编译不过,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G(2021-08-05):
哇塞 相当费钱啊

网友H:
不知道楼主还在做这个项目吗,我有个项目要测5uA的电流,不知道可不可以用你这个。

网友I(2021-09-30):
ADS1260的可以参考这个吗?

网友J(2021-11-05):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精神,楼主辛苦了。。。。威武霸气

网友K(2022-03-27):
楼主在吗?可以请教一下一下相关问题吗

网友L(2022-08-29):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精神,楼主辛苦了

网友M(2022-11-21):
先下载来看看,感谢感谢啊

网友N(2024-01-30):
引用 网友H:
不知道楼主还在做这个项目吗,我有个项目要测5uA的电流,不知道可不可以用你这个。

用大阻值取样电阻不就好了。

网友O(2025-08-18):
一个仿的67+,比1256贵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