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的字体如何变大?

楼主(2019-09-07):
想把12864里面的字体变大,我试过51hei论坛里面一位老哥的例子,不可以一直显示。

网友A:
内含的字库都是16*16的,变成大的需要自己来取字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含的字库都是16*16的,变成大的需要自己来取字模,

我知道的用取模软件来弄,但是好麻烦。还有字库这个软件生成的字库不会用

网友B:
要变成大只能自己取字模,编程序不要怕麻烦

网友C:
不想麻烦可以花钱解决。

网友D:
用字模软件已经是最简单的方法了,如果这都算麻烦,就不要它,或者用现成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想麻烦可以花钱解决。

老说些可有可无的

网友F:
用取模软件不麻烦,就是把字体设大而已,比如把16x16设成32x32,或者64x64,一点都麻烦

网友G:
内含的字库都是16*16的,不用字库可以直接操作点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变成大只能自己取字模,编程序不要怕麻烦

我已经取好字模了,但是会出现乱码。。不知道怎么去调用自己取的字库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字模软件已经是最简单的方法了,如果这都算麻烦,就不要它,或者用现成的。

我已经用字模软件取好字库了, 但是不知道怎么去调用我的字库

楼主:
我原来程序是指定位置写入汉字和字符的,但是。我现在是自己想自定义在任意位置写,我自己建立的32*32的字库。该怎么该写代码?

网友H:
截下来自己放大

网友I:
就把它当做是128*64个点的点阵,点阵要点亮哪个点,其实原理是一样的,多想想。取模好了,会乱的话,你可以试试先点第一行,你可以先点任意一个点开始,把整个原理搞懂就好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原来程序是指定位置写入汉字和字符的,但是。我现在是自己想自定义在任意位置写,我自己建立的32*32的字 ...

void OLED_P32x32Ch(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char wm=0;
        unsigned int adder=128*N;
        OLED_Set_Pos(x , y);
        for(wm = 0;wm < 32;wm++)
        {
                OLED_WrDat(F32x32[adder]);
                adder += 1;
        }
        OLED_Set_Pos(x,y+1 );
        for(wm = 0;wm <32;wm++)
        {
                OLED_WrDat(F32x32[adder]);
                adder += 1;
        }
OLED_Set_Pos(x , y+2);
        for(wm = 0;wm < 32;wm++)
        {
                OLED_WrDat(F32x32[adder]);
                adder += 1;
        }
        OLED_Set_Pos(x,y+3 );
        for(wm = 0;wm <32;wm++)
        {
                OLED_WrDat(F32x32[adder]);
                adder += 1;
        }
}
/*********************OLED写数据************************************/
void OLED_WrDat(unsigned char IIC_Data)
{
        OLED_IIC_Start();
        Write_IIC_Byte(0x78);
        Write_IIC_Byte(0x40);                        //write data
        Write_IIC_Byte(IIC_Data);
        OLED_IIC_Stop();
}

楼主:
引用 网友F:
void OLED_P32x32Ch(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char wm=0;

还是要谢谢大佬,不过老哥,我的不是OLED,是LCD12864

网友J:
不要自己放大,直接取大一点模即可。

楼主:
各位大佬,有没有数字图片,能发一下吗?我想弄更大的字模。32*32 的,还有我现在这图片数字周围为啥会有这些点点,消不掉。怎么消?

网友K:
可以用取模软件,也可以自造字

网友L:
这是以前完成液晶显示的效果,可以仿真也可实物

楼主:
已解决了。谢谢各位的意见

网友M:
自己取大一点字体的字模

网友N:
重新在取模软件重新取模,然后再字库中添加即可

网友O:
LCD的本质就是点阵,要放大就是要做对应的字库,或者你会写矢量运算的话,那自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