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码管时钟电路为什么秒表不动,而是分钟在计秒!

楼主(2019-09-07):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le[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共阳极数码管

uchar StrTab[6];
uchar hour=12,minute=21,second=22;         //初始设定时间
void display ();
main()
{
  EA=1;
  TMOD|=0X01;
  TH0=(65536-20000)/256;                 //定时10MS
  TL0=(65536-20000)%256;                //初始设定时间为12:21:22
  ET0=1;                                                //在数码管上也显示为12:21:22
  TR0=1;                                                 //但是秒表马上变成00,而是分钟在读秒。
  TMOD|=0X10;                                         //P1为位码,p2位段码。                                                 //
  TH1=(65536-20000)/256;                  //求大佬指正。
  TL1=(65536-20000)%256;
  TR1=1;
  ET1=1;
  while(1)
  {

  }

}
void display ()
{
  StrTab[0]=table[hour/10];
   StrTab[1]=table[hour%10];
     StrTab[2]=table[minute/10];
          StrTab[3]=table[minute%10];
        StrTab[4]=table[second/10];
                 StrTab[5]=table[second%10];
                 }
void time1() interrupt 3
{
  static uchar num;
        TH1=0XD8;
        TL1=0XF0;
        switch(num)
        {
         case 0:P1=0X04;P2=StrTab[num];break;// 小时
         case 1:P1=0X08;P2=StrTab[num];break;
           case 2:P1=0X10;P2=StrTab[num];break;//分钟
                case 3:P1=0X20;P2=StrTab[num];break;
                 case 4:P1=0X40;P2=StrTab[num];break;//秒
                  case 5:P1=0X80;P2=StrTab[num];break;
                   default:break;
                }
           num++;
           if(num==6)
             num=0;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count;
        TH0=0XD8;
        TL0=0XF0;
        count++;
        switch(count)
        {
          case 60:display();break;
          default:break;

        }
  if(count==100)
        {
          count=0;
           second++;
           if(second==60);
           {
             second=0;
                 minute++;

                 if(minute==60)
                 {
                   minute=0;
                   hour++;
                   if(hour==24)
                      hour=0;
                 }

           }

        }

}

楼主:
"   if(second==60);  "它竟然不报错!
  此贴终结!

网友A:
要根据硬件电路如何连接来分析

网友B:
程序逻辑有错误,特别是if(count==100)这一句,这样计时也不准,请把计时逻辑搞清楚再去调试

网友C:
多了分号kile 是不会报错的,我也犯过同样错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