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寸9341的STM32驱动代码 直接可以显示 8位

楼主(2019-09-07):
2.4寸 tftlcd 9341 驱动代码部分程序预览:

/****************************************Copyright (c)***************************************************
**--------------文件信息---------------------------------------------------------------------------------
**文   件   名: bsp.c
**描        述: STM32F4xxx  板基代码
**
**电 路  板 号:
**版        本: V1.0
**
**------------------------------------当前版本修订-------------------------------------------------------
**
**当 前 版  本:
**修   改   人:
**修 改  日        期:
**修 改  描 述:
**
**-------------------------------------------------------------------------------------------------------
*********************************************************************************************************/

#include "lcd.h"
#include "font.h"

char str[10];
char *getStringToInt(int16_t data,uint8_t type)
{

    char *tmpstr = str;
    memset(str,0,10);
    if((type != 10) && (type != 16))
    {
        tmpstr = "0";
    } else
    {
        if(type == 16)
        {
            sprintf(tmpstr,"%-8X",data);
            if(data <= 0x0f)
            {
                str[1] = 0;
            }
        } else if (type == 10)
        {
            sprintf(tmpstr,"%d",data);
            if((data <= 9) && (data >=0))
            {
                str[1] = 0;
            }
        }
    }
    return  tmpstr;
}

char *getStringToFloat(float data)
{

    char *tmpstr = str;
    memset(str,0,10);
    sprintf(tmpstr,"%.1f",data);
    return  tmpstr;
}

#define  DELAY_MS(n)   BSP_WaitUntilTime(n);

//LCD的画笔颜色和背景色
u16 POINT_COLOR=WHITE;        //画笔颜色
u16 BACK_COLOR=BLUE;  //背景色
_lcd_dev lcddev;
//u16  POINT_COLOR;//默认红色
//u16  BACK_COLOR; //背景颜色.默认为白色

//void DELAY_MS(n)
//{
//        BSP_WaitUntilTime(n);
//}

//读LCD数据
//返回值:读到的值
u16 LCD_RD_DATA(void)
{
        vu16 ram;                        //防止被优化
        ram=TFT_RAM;
        return ram;
}

//写寄存器
//LCD_Reg:寄存器地址
//LCD_RegValue:要写入的数据

void LCD_DataOut (uint8_t data) {
    uint16_t ReadData = GPIOB->ODR;

    ReadData = (ReadData & 0x00FF) | (data << 8);
    GPIOB->ODR = ReadData;
}

uint8_t LCD_ReadData (void)
{
    uint16_t ReadData = GPIOB->IDR;

    return (ReadData >> 8);
}

/////////////////////////////////
void LCD_WR_REG(u16 regval)
{
//   uint8_t TestData;
        //TFT_REG=regval;//写入要写的寄存器序号
    LCD_RS_L();
        LCD_CS_L();
        LCD_DataOut(regval&0xFF);

        LCD_WR_L();
        LCD_WR_H();
        LCD_CS_H();
}
//////////////////////////////////
//写LCD数据
//data:要写入的值
void LCD_WR_DATA(u16 data)
{
        LCD_RS_H();
        LCD_RD_H();
        LCD_CS_L();
        LCD_DataOut(data&0xff);
        LCD_WR_L();
        LCD_WR_H();
        LCD_CS_H();
}
u16 LCD_ReadReg(u16 LCD_Reg)
{
        LCD_WR_REG(LCD_Reg);                //写入要读的寄存器序号
        DELAY_MS(5);
        return LCD_RD_DATA();                //返回读到的值
}
//开始写GRAM
void LCD_WriteRAM_Prepare(void)
{
        LCD->LCD_REG=lcddev.wramcmd;
}
//LCD写GRAM
//RGB_Code:颜色值
void LCD_WriteRAM(u8 RGB_Code)
{
        LCD->LCD_RAM = RGB_Code;//写十六位GRAM
}

void LCD_WriteReg(u16 LCD_Reg,u16 LCD_RegValue)
{
        TFT_REG = LCD_Reg;                //写入要写的寄存器序号
        TFT_RAM = LCD_RegValue;//写入数据
}

const uint8_t ComTable[]={7,6,5,4,3,2,1,0,};
void LCD2_GPIO_Ini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PB0 推挽输出 背光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口线翻转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8位数据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口线翻转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LCD_CS_H();
    LCD_RS_L();

        lcddev.id=0X9341;
        lcddev.dir=1;
        lcddev.width=320;
        lcddev.height = 240;
        lcddev.wramcmd=0X2C;
        lcddev.setxcmd=0X2A;
        lcddev.setycmd=0X2B;
}

//////////////////////////////////////////////////////////////////
//最底层数据传输函数

//m^n函数
//返回值:m^n次方.
u32 LCD_Pow(u8 m,u8 n)
{
        u32 result=1;
        while(n--)result*=m;
        return result;
}
//显示数字,高位为0,则不显示
//x,y :起点坐标
//len :数字的位数
//size:字体大小
//color:颜色
//num:数值(0~4294967295);
void LCD_ShowNum(u16 x,u16 y,u32 num,u8 len,u8 size)
{
        u8 t,temp;
        u8 enshow=0;
        for(t=0;t<len;t++)
        {
                temp=(num/LCD_Pow(10,len-t-1))%10;
                if(enshow==0&&t<(len-1))
                {
                        if(temp==0)
                        {
                                LCD_ShowChar(x+(size/2)*t,y,' ',size,0);
                                continue;
                        }else enshow=1;

                }
                 LCD_ShowChar(x+(size/2)*t,y,temp+'0',size,0);
        }
}
//显示数字,高位为0,还是显示
//x,y:起点坐标
//num:数值(0~999999999);
//len:长度(即要显示的位数)
//size:字体大小
//mode:
//[7]:0,不填充;1,填充0.
//[6:1]:保留
//[0]:0,非叠加显示;1,叠加显示.
void LCD_ShowxNum(u16 x,u16 y,u32 num,u8 len,u8 size,u8 mode)
{
        u8 t,temp;
        u8 enshow=0;
        for(t=0;t<len;t++)
        {
                temp=(num/LCD_Pow(10,len-t-1))%10;
                if(enshow==0&&t<(len-1))
                {
                        if(temp==0)
                        {
                                if(mode&0X80)LCD_ShowChar(x+(size/2)*t,y,'0',size,mode&0X01);
                                else LCD_ShowChar(x+(size/2)*t,y,' ',size,mode&0X01);
                                continue;
                        }else enshow=1;

                }
                 LCD_ShowChar(x+(size/2)*t,y,temp+'0',size,mode&0X01);
        }
}
//显示字符串
//x,y:起点坐标
//width,height:区域大小
//size:字体大小
//*p:字符串起始地址
void LCD_ShowString(u16 x,u16 y,u16 width,u16 height,u8 size,u8 *p)
{
        u8 x0=x;
        width+=x;
        height+=y;
    while((*p<='~')&&(*p>=' '))//判断是不是非法字符!
    {
        if(x>=width){x=x0;y+=size;}
        if(y>=height)break;//退出
        LCD_ShowChar(x,y,*p,size,0);
        x+=size/2;
        p++;
    }
}
void LCD_ShowStringT(u16 x,u16 y,u16 width,u16 height,u8 size,u8 *p,int mode)
{
        u8 x0=x;
        width+=x;
        height+=y;
    while((*p<='~')&&(*p>= ' '))//判断是不是非法字符!
    {
        if(x>=width){x=x0;y+=size;}
        if(y>=height)break;//退出
        LCD_ShowChar(x,y,*p,size,mode);
        x+=size/2;
        p++;
    }
}
void draw_line(int x1,int y1,int x2,int y2,int color)
{
    int dx,dy,e;
    dx=x2-x1;
    dy=y2-y1;
    if(dx>=0)
    {
        if(dy >= 0) // dy>=0
        {
            if(dx>=dy) // 1/8 octant
            {
                e=dy-dx/2;
                while(x1<=x2)
                {
                    LCD_OutP(x1,y1,color);
                    if(e>0){y1+=1;e-=dx;}
                    x1+=1;
                    e+=dy;
                }
            }
            else        // 2/8 octant
            {
                e=dx-dy/2;
                while(y1<=y2)
                {
                    LCD_OutP(x1,y1,color);
                    if(e>0){x1+=1;e-=dy;}
                    y1+=1;
                    e+=dx;
                }
            }
        }
        else           // dy<0
        {
            dy=-dy;   // dy=abs(dy)
            if(dx>=dy) // 8/8 octant
            {
                e=dy-dx/2;
                while(x1<=x2)
                {
                    LCD_OutP(x1,y1,color);
                    if(e>0){y1-=1;e-=dx;}
                    x1+=1;
                    e+=dy;
                }
            }
            else        // 7/8 octant
            {
                e=dx-dy/2;
                while(y1>=y2)
                {
                    LCD_OutP(x1,y1,color);
                    if(e>0){x1+=1;e-=dy;}
                    y1-=1;
                    e+=dx;
                }
            }
        }
    }
    else //dx<0
    {
        dx=-dx;     //dx=abs(dx)
        if(dy >= 0) // dy>=0
        {
            if(dx>=dy) // 4/8 octant
            {
                e=dy-dx/2;
                while(x1>=x2)
                {
                    LCD_OutP(x1,y1,color);
                    if(e>0){y1+=1;e-=dx;}
                    x1-=1;
                    e+=dy;
                }
            }
            else        // 3/8 octant
            {
                e=dx-dy/2;
                while(y1<=y2)
                {
                    LCD_OutP(x1,y1,color);
                    if(e>0){x1-=1;e-=dy;}
                    y1+=1;
                    e+=dx;
                }
            }
        }
        else           // dy<0
        {
            dy=-dy;   // dy=abs(dy)
            if(dx>=dy) // 5/8 octant
            {
                e=dy-dx/2;
                while(x1>=x2)
                {
                    LCD_OutP(x1,y1,color);
                    if(e>0){y1-=1;e-=dx;}
                    x1-=1;
                    e+=dy;
                }
            }
            else        // 6/8 octant
            {
                e=dx-dy/2;
                while(y1>=y2)
                {
                    LCD_OutP(x1,y1,color);
                    if(e>0){x1-=1;e-=dy;}
                    y1-=1;
                    e+=dx;
                }
            }
        }
    }
}

void draw_lineS(int x1,int y1,int x2,int y2,int num,int color)
{
        int con=0;
        int i;
        for(i=0;i<num;i++)
        {
                draw_line(x1+con,y1+con,x2+con,y2+con,color);
                con++;
        }
}
void LCDOpenWindows(u16 x, u16 y, u16 len, u16 wid)
{
        LCD_WR_REG(0X2A);
        LCD_WR_DATA(x>>8);        //start
        LCD_WR_DATA(x-((x>>8)<<8));
        LCD_WR_DATA((x+len-1)>>8);        //end
        LCD_WR_DATA((x+len-1)-(((x+len-1)>>8)<<8));

        LCD_WR_REG(0X2B);
        LCD_WR_DATA(y>>8);   //start
        LCD_WR_DATA(y-((y>>8)<<8));
        LCD_WR_DATA((y+wid-1)>>8);   //end
        LCD_WR_DATA((y+wid-1)-(((y+wid-1)>>8)<<8));
        LCD_WR_REG(0x2C);
}

void  fnImageShow( const unsigned char *img , u16 x , u16 y )
{
        u16 i;
    u16 HighFirst=0;
    u16 Width,Hight; //图像的宽度和高度(16位数据)
    u16 data;

        //0:WORD类型高低位字节顺序与PC相同,1:WORD类型高低位字节顺序与PC相反。
        if( img[0] & (1<<4) ) // 1,高位在前,低位在后.
    {
       HighFirst=1;
    }
    else              //0,低位在前,高位在后.
    {
       HighFirst=0;
    }
    if(HighFirst==0)  //高位在后
    {
           Width   = img[3]; //img[3]是图像宽度高8位,赋值
           Width <<= 8;    //左移8位变成16位数据的高8位
           Width  |= img[2];//与低八位数据字节img[2]相或组成16位数据

           Hight   = img[5]; //img[5]是图像宽度高8位,赋值
           Hight <<= 8;    //左移8位变成16位数据的高8位
           Hight  |= img[4];//与低八位数据字节img[4]相或组成16位数据
    }
    else             //高位在前
        {
           Width   = img[2];//img[2]是图像宽度高8位,赋值
           Width <<= 8; //左移8位变成16位数据的高8位
           Width  |= img[3];//与低八位数据字节img[3]相或组成16位数据

           Hight   = img[4];  //img[4]是图像宽度高8位,赋值
           Hight <<= 8;     //左移8位变成16位数据的高8位
           Hight  |= img[5]; //与低八位数据字节img[5]相或组成16位数据
        }

/*        if((X_Position+Width)>240||(Y_Position+Hight)>320)//如果宽度与高度超过范围,则警告
        {
          //可在此写警告
        }
        else
        {
        }*/

        img=img+8;                     //图片数据中 前8个字节是图片信息 从第9个开始是图片像素信息(注意 img是从img[0]开始的,所以第9个字节是img[8])
    LCD_SetPos( x , y , x+Width-1 , y+Hight-1 );//设置坐标
        LCD_WriteReg(0x0020,x);          //宽度位置坐标
        LCD_WriteReg(0x0021,y);          //高度位置坐标
        LCD_WriteRAM(data);                  //  开始写入
    for(i=0; i <Width*Hight; i++)  //  Hight Y_Position是高起始坐标,Y_Position+Hight是高终止坐标
    {
          if(HighFirst==0)
          {
        data  = *(img++);
                data |= ((u16)*img)<<8;
                LCD_WR_REG(data);
        img += 1;

          }
          else
          {
                data  =((u16)*(img++));
                data |=((u16)*img)<<8;
                LCD_WR_REG(data);
                img+=1;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