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是STC系列单片机不能这样写程序吗?

楼主:
题主是大二生,在自学单片机,找师傅拿了块STC12C5A60S2单片机,然后想写一个按键亮led的程序,结果烧入怎么样都不能正常使用,
于是我用protues 8的仿真,画了一块用80C51作为CPU的简单电路板,然后发现我程序风格没问题,所以想问问是STC系列的单片机不能用这种方式写,还是其他问题
顺便想再问一个,图片有一张是课本的解法,但是我不能理解key=P0&0x0f 这个语句,请问这个16进制的地址是怎么来的?

网友A(2019-09-08):
书中例程:4个按键接在P0.0~P0.3,读取P0口电平并屏蔽高4位后赋值于键值变量key,在没有键按下时键值变量key=0x0f,假设按下K1,key值=0x0e,满足if(key!=0x0f)判断条件,执行P2=key;,也就是把P0的低4位状态映射到P2。

网友B:
STC12C5A60S2是STC所谓的1T时钟单片机, 大部分的指令速度都比80C51要快3倍以上,也就是说, 只要是有延时的,时间基本上是缩短了3倍以上了

网友C:
你这样的程序实际根本不能用呀,多请教你师傅吧

网友D:
程序没问题,可能还是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E:
P0取反然后和0x0F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