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位定时器的溢出值为什么是256?

楼主(2019-09-08):
为什么8位定时器的溢出值是256?

网友A:
八位就是2的8次方等于256,因计数从0开始所以最多到255,再加一(256)就溢出了

网友B:
8位最大是255,超过就会溢出,所以是256

网友C:
2的八次方就是256,计算机是从0-255,超过255 ,256就溢出啊

网友D:
8个位就是一个字节,一个字节最大时为十进制255(二进制11111111),所以到256就会冒了(溢出)。

网友E:
2的8次方是256   0~255  256个数  则256的时候溢出

网友F:
溢出后值是0,8位是无法表示256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