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各位前辈一些关于L298N模块驱动直流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9-09-08):
      小白在做利用单片机通过hw-95 l298n驱动直流电机实验时,遇到一些问题:通过杜邦线把单片机IO口都分别与驱动的IN1,IN2,IN3,IN4和使能端连接起来时,左右电机皆不动;但是把IN1,IN2其中一根线和IN3,IN4其中一根线拔掉后两个电机都转起来了。最重要的是,电机不受单片机的控制!!!是我接线接错了吗?还是程序出来问题?
还请各位前辈多多指教,在此谢谢各位了。

网友A:
IN1,IN2,IN3,IN4控制方向,速度由EN输入PWM脉冲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1,IN2,IN3,IN4控制方向,速度由EN输入PWM脉冲控制

但是现在IN1,IN2,IN3,IN4都连上io口的话不转动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B:
多读几遍手册

网友C:
估计是程序问题,当IN1 IN2 IN3 IN4所接的端口输出都是同样的电平,拔掉其中一根就使IN1 IN2或者IN3 IN4不是同样的电平,而LM298就是要使IN1和IN2  IN3和IN4电平相异才旋转,相同是不旋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程序问题,当IN1 IN2 IN3 IN4所接的端口输出都是同样的电平,拔掉其中一根就使IN1 IN2或者IN3 IN4不是 ...

你好,但是我就算复制网上一些帖子的源码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网友D:
贴下控制部分的代码以及,接线部分的细节图

网友E:
ENA和ENB是用来PWM调速的,如果你不用PWM调速的话,就把短路帽接上。然后IN1和IN2要有电压差才会转动,也就是IN1=1,IN2=0这样才会转动,IN3和IN4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你要把ENA和ENB的短路帽取了,并且不用PWM调速的话,那就在程序中加入ENA=1;ENB=1电机才会转动。你好好检查一下程序还有接线。有什么不懂的再问我,L289N之前我玩小车的时候一直在用,还是比较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ENA和ENB是用来PWM调速的,如果你不用PWM调速的话,就把短路帽接上。然后IN1和IN2要有电压差才会转动,也就 ...

你好,打扰了。我尝试过不用pwm调速(已经用跳线帽把使能端接上了),但还是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我的代码如下:#include <reg52.h>
sbit IN1 = P0^1;
sbit IN2 = P0^2;
sbit IN3 = P0^3;
sbit IN4 = P0^4;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
{
unsigned int x,y;
for(x = z; x > 0; x--)
  for(y = 114; y > 0 ; y--);
}
main()
{
IN1=1;
IN2=0;
IN3=0;
IN4=1;
delay(5000);
IN1=0;
IN2=1;
IN3=1;
IN4=0;
delay(5000);
}

望赐教,小白在此拜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好,打扰了。我尝试过不用pwm调速(已经用跳线帽把使能端接上了),但还是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我的代码 ...

把跳冒拔了试试
使能端接高电平

网友G:
你的最小系统能正常运行吗? 你的单片机芯片型号是什么?

   你的晶振在哪里?

网友H:
51部分端口不带上拉,驱动能力弱,可能会带不起来,我最近也在用LN298用STM32带的,可以随时控制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最小系统能正常运行吗? 你的单片机芯片型号是什么?

哦,不好意思。是我忽略了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