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单片机什么基础都没有要先干什么 ?

楼主(2019-09-08):
学习单片机什么基础都没有要先干什么 ?
直接买套件学习51还是从最基础的c语言开始学呢??

网友A:
学习单片机,关键是学其原理,这与C语言无关。C语言只是其中的一个工具而矣,如果你不懂单片机原理,则对C语言的理解也会很差的。

网友B:
请拜一个师傅,然后按照师傅说的装上所需软件,买一个学习板,依样画胡芦的做就行了

网友C:
先熟悉原理吧,再买开发板或者自己做一个,在学C

网友D:
新手,感觉很不容易学。

网友E:
可以学习一下arduino这类的

网友F:
兴趣是最好的师傅,百度 谷歌是最好的师傅

网友G:
先学C吧,有个简单的入门以后再学单片机会好一些,不然的话写出来的程序逻辑条理都比较差,代码也不简洁清晰。

网友H:
你要先学会简单的硬件知识,c语言基础,简单的从51单片机开始学,看你是做软件还是硬件?如果只是做其中的一样,就从软件或硬件的基础学起,买个51的开发板,带按键、屏、LED等等简单外设,一边学一边做实验,这样会快速入门,如果能找到个师傅带领是最快的

网友I:
装个仿真软件从简单的例程学起很快就会对单片机软硬件有基本概念。不难~

网友J:
先学好模电数电,C

网友K:
先学原理,再学C,看不懂原理,程序没法写

网友L:
数电模电简单知道一下,在把C学了,也可以硬刚看视频教程,郭师傅的就不错

网友M:
数字电路原理是不是也需要补补课啊?模拟电子(用到三极管、二极管、电阻电容之类的时候)也许少不了要知道一些吧。

网友N:
先学基础电路,再c语言,再学模数电,由简到难。

网友O:
先看看C语言和数电模电

网友P:
哔哩哔哩学习资料也挺多的

网友Q:
买个开发板,跑跑例程

网友R:
推荐题主一本书,书名《手把手教你学51单片机》清华大学出版社的。这本书适合新手,自己买一套配套的开发板,这本书可以教你c语言和单片机一起学通俗易懂。题主可以一试!

网友S:
要先熟悉软件,然后了解51单片机的各银角用法功能。收悉画图软件,要会用软件调试代码。加油一定可以

网友T:
建议看金沙滩的手把手教你学单片机,我也是0基础,一个月入的门

网友U:
c语言啊 这一定要学

网友V:
先学微机原理 了解计算机的基础知识,然后买开发板进行实践,按照网上教程做就行,学习语言,理解实例基础上,自己编

网友W:
你要是想学习单片机,我总结我的学习过程:1.你一定要先了解内置电路,内核,等你了解后,可以适当学习外围电路只是,了解光耦,三极管,二极管,电容电阻,常用电子元件后

网友W:
我以前的学习经验,之前没有基础:

网友X:
先学好C语言   在学单片机

网友Y:
从机器码开始学习,然后在用c语言

网友Z:
我也是一个学习单片机的新手,不管怎么说,单片机是硬件,需要程序去控制,所以简单而又复杂的C语言是必备的,其次,单片机多于国外的产品,所以很多说明书都是英文文档,所以英语也是要学好的,课余还可以看看视频,学习下技巧,少走些弯路

网友AA:
可以先从正点原子下载资料,里面有视频源码 可以跟着实验做一些

网友AB:
    电学基础应该中学就学过了,有了这个基础,再从最基本的点亮各种灯开始学习,c也好汇编也好都可以入手,但个人觉得机器语言最直观最容易从已知的电学知识来理解,然后很快可以上手汇编,再上手C,将来这三种语言都会,成为高高手的可能就大多了
    呃不过,这条路没合适的教材。C倒是教材一大堆,还有网上师傅一大堆
    对了,学汇编是必须学单片机原理,其实这个原理并不难,而且,懂这个对编程的好处很大。

网友AC:
可以先从51开始学起,买个开发板,跟着视频操作。

网友AD:
个人给你一些建议
1.电子技术基础,尤其数字电路
2.C语言基础
3.学习单板机的话我建议stc51入门,可以买一个普中的学习板价格大约在60元左右,附带资料比较全面
4.看些教程和书籍跟着做,不懂得网上查资料
5.多练,坚持  熟能生巧,不能只学习,要动手

首先来个51黑电子论坛推荐的单片机视频教程,打开网址即可直接观看
单片机视频地址:http://www.51hei.com/sp/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NGRhoCQvMQ_MeI3TIUbIuw
提取码:x70y

祁绪电子STC15W4K单片机资料分享 附带视频
祁绪电子免费分享资料 16.7GB
https://pan.baidu.com/s/1bp4HLl9

网友AE:
我觉得得先学c语言吧,如果没有c基础,在例程的理解上都会有很大的问题,更不要说实现某一些功能了

网友AF:
引用 网友AD:
个人给你一些建议
1.电子技术基础,尤其数字电路
2.C语言基础

谢谢分享!

网友AG:
推荐你去看郭天祥的10天学会单片机,然后买块板子来自己实际操作,一遍看一遍学效果会更好一些,单片机所涉及的C语言知识不多,主要的是学习单片机的使用与开发

网友AH:
先去熟悉软件,然后买个简单板子练习

网友AI:
如果是除了学校门就不要先学C,不然会在半途梦想破灭.直接拿最小系统开始做,先驱动一个LED开始啃命令.前提是一定要有模电基础.

网友AJ:
我觉得可以一起学,就很快

网友AK:
我觉得一定要先有最基本的电路知识,先看看电子技术相关的书或者教程吧,毕竟单片机不光是代码部分,主要是代码与电路的结合运用。如果题主已经知道电子技术相关知识再从那种单片机入门那种有趣的书开始吧,那种书一般情况下会吊起强烈的兴趣,跟着书做一些LED什么的小东西,再从各种单片机芯片的了解下手吧,芯片的性能擅长支持的外扩也不同……之后你肯定就晓得自己该怎么学习了

网友AL:
单片机是我们专业的看家本领,向你推荐一下我们学校的培养方案:学习C语言、学习模数电、学习汇编语言(学51单片机,架构清晰)、再学一些arduino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