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为什么在裸板上正常运行,在插了很多其他模块的板子上却不能正常运行?程序没变.

楼主(2019-09-08):
我用F103驱动了DHT11温湿度传感器、OLED、串口1、光电开关、蜂鸣器、RGB灯、继电器、电机(4个PWM),还有个CCD
现在调试到了最后一步,我单独拿一块空板子,可以驱正常驱动CCD,当我用同样的程序,下载插有DHT11温湿度传感器、OLED、串口1、光电开关、蜂鸣器、RGB灯、继电器、电机(4个PWM)的板子上驱动时,就出现了,数据采集不正常的问题,我其他的模块在程序上完全注释掉了,我觉得问题就在于裸板可以正常运行,插有其他模块的板子却不行,而其他那些模块我都没给他们供电,只是插上了信号线,为什么也不行啊?求大佬们赐教!!!
1、DHT11-----PG10
2、OLED -----
   GND  电源地
   VCC  接5V或3.3v电源
   D0   接PG15(SCL)
   D1   接PG14(SDA)
   RES  接PG13
   DC   接PG12
   CS   接PG11
3、USART1 -----
   USART_TX_GPIO_PIN        GPIO_PA9
   USART_RX_GPIO_PIN        GPIO_PA10
4、elude -----
   PG2   -----  elude_1_ON      ZUO2       检测到障碍物为0
   PG3   -----  elude_2_ON      ZUO3       检测到障碍物为0
   PG4   -----  elude_3_ON      ZUO1       检测到障碍物为0
   PG5   -----  elude_4_ON      ZUO4       检测到障碍物为0
5、BEEP  -----
   PB5   ----- 低电平触发
   photosensitive    暗的时候----1
   PG6
6、RGB   -----
   PF0   -----   红色
   PF1   -----   绿色
   PF2   -----   蓝色
7、Relay_A
   PF3   -----
8、CCD
  STM32   线性CCD
   GND------GND
   3.3V-----VDD
   PB0------AO
   PA2------CLK
   PA3------SI
9、motor
        TIM3_CH1->PC6
             CH2->PC7
             CH3->PC8
             CH4->PC9

网友A:
未规划好时序,模块之间存在时间竞争。

网友B:
中断问题,没有安排好时序,有些程序根本就没有进入中断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