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一下单片机hex文件反编译

楼主(2019-09-08):
;==========================================================================
;====Power Disassembler for MCS-51 and 6502================================
;==========================================================================
;   Writen by: 覃远高
;   Copyright: 覃远高
;==========================================================================
;===========Disassemble information========================================
;==========================================================================
;    File Name: C:\Users\22318\Documents\Tencent Files\2231842499\FileRecv\JTD.hex
;      IC Body: MCS-51
;         Date: 2019/9/8
;==========================================================================
;==========================================================================
;标号==============指令================================地址===机器码=======
;==========================================================================
Q0000:             LJMP  Q0301                        ;0000   02 03 01
;==========================================================================
Q0003:                 DB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
Q000B:                 DB  02H, 02H, 2FH        ;../
;==========================================================================
Q000E:             LCALL Q0514                        ;000E   12 05 14
Q0011:             MOV   A,10H                        ;0011   E5 10
                   JNZ   Q0065                        ;0013   70 50
                   MOV   0AH,13H                      ;0015   85 13 0A
                   MOV   0BH,14H                      ;0018   85 14 0B
                   MOV   A,14H                        ;001B   E5 14
                   ADD   A,#05H                       ;001D   24 05
                   MOV   0DH,A                        ;001F   F5 0D
                   CLR   A                            ;0021   E4
                   ADDC  A,13H                        ;0022   35 13
                   MOV   0CH,A                        ;0024   F5 0C
                   CLR   A                            ;0026   E4
                   MOV   0EH,A                        ;0027   F5 0E
                   MOV   0FH,A                        ;0029   F5 0F
Q002B:             LCALL Q0130                        ;002B   12 01 30
                   CLR   P3.0                         ;002E   C2 B0
                   SETB  P3.1                         ;0030   D2 B1
                   SETB  P3.2                         ;0032   D2 B2
                   CLR   P2.4                         ;0034   C2 A4
                   SETB  P2.5                         ;0036   D2 A5
                   SETB  P3.3                         ;0038   D2 B3
                   SETB  P3.4                         ;003A   D2 B4
                   CLR   P3.5                         ;003C   C2 B5
                   SETB  P2.6                         ;003E   D2 A6
                   CLR   P2.7                         ;0040   C2 A7
                   JNB   P1.2,Q005C                   ;0042   30 92 17
                   JNB   P1.3,Q005C                   ;0045   30 93 14
                   JNB   P1.0,Q005C                   ;0048   30 90 11
                   JNB   P1.1,Q005C                   ;004B   30 91 0E
                   MOV   R7,0BH                       ;004E   AF 0B
                   MOV   R6,0AH                       ;0050   AE 0A
                   LCALL Q0447                        ;0052   12 04 47
                   MOV   R7,0DH                       ;0055   AF 0D
                   MOV   R6,0CH                       ;0057   AE 0C
                   LCALL Q048E                        ;0059   12 04 8E
Q005C:             MOV   A,0BH                        ;005C   E5 0B
                   ORL   A,0AH                        ;005E   45 0A
                   JNZ   Q002B                        ;0060   70 C9
                   MOV   10H,#01H                     ;0062   75 10 01
Q0065:             MOV   A,10H                        ;0065   E5 10
                   XRL   A,#01H                       ;0067   64 01
                   JNZ   Q009A                        ;0069   70 2F
                   MOV   11H,A                        ;006B   F5 11
                   MOV   12H,#05H                     ;006D   75 12 05
                   MOV   0EH,A                        ;0070   F5 0E
                   MOV   0FH,A                        ;0072   F5 0F
Q0074:             LCALL Q0130                        ;0074   12 01 30
                   SETB  P3.0                         ;0077   D2 B0
                   CLR   P3.1                         ;0079   C2 B1
                   SETB  P3.2                         ;007B   D2 B2
                   SETB  P2.4                         ;007D   D2 A4
                   CLR   P2.5                         ;007F   C2 A5
                   SETB  P3.3                         ;0081   D2 B3
                   SETB  P3.4                         ;0083   D2 B4
                   CLR   P3.5                         ;0085   C2 B5
                   LCALL Q043F                        ;0087   12 04 3F
                   MOV   R7,12H                       ;008A   AF 12
                   MOV   R6,11H                       ;008C   AE 11
                   LCALL Q048E                        ;008E   12 04 8E
                   MOV   A,12H                        ;0091   E5 12
                   ORL   A,11H                        ;0093   45 11
                   JNZ   Q0074                        ;0095   70 DD
                   MOV   10H,#02H                     ;0097   75 10 02
Q009A:             MOV   A,10H                        ;009A   E5 10
                   XRL   A,#02H                       ;009C   64 02
                   JNZ   Q00F3                        ;009E   70 53
                   MOV   0CH,08H                      ;00A0   85 08 0C
                   MOV   0DH,09H                      ;00A3   85 09 0D
                   MOV   A,09H                        ;00A6   E5 09
                   ADD   A,#05H                       ;00A8   24 05
                   MOV   0BH,A                        ;00AA   F5 0B
                   CLR   A                            ;00AC   E4
                   ADDC  A,08H                        ;00AD   35 08
                   MOV   0AH,A                        ;00AF   F5 0A
                   CLR   A                            ;00B1   E4
                   MOV   0EH,A                        ;00B2   F5 0E
                   MOV   0FH,A                        ;00B4   F5 0F
Q00B6:             LCALL Q038D                        ;00B6   12 03 8D
                   LCALL Q0133                        ;00B9   12 01 33
                   SETB  P3.0                         ;00BC   D2 B0
                   SETB  P3.1                         ;00BE   D2 B1
                   CLR   P3.2                         ;00C0   C2 B2
                   SETB  P2.4                         ;00C2   D2 A4
                   CLR   P2.5                         ;00C4   C2 A5
                   CLR   P3.3                         ;00C6   C2 B3
                   SETB  P3.4                         ;00C8   D2 B4
                   SETB  P3.5                         ;00CA   D2 B5
                   CLR   P2.6                         ;00CC   C2 A6
                   SETB  P2.7                         ;00CE   D2 A7
                   JNB   P1.2,Q00EA                   ;00D0   30 92 17
                   JNB   P1.3,Q00EA                   ;00D3   30 93 14
                   JNB   P1.0,Q00EA                   ;00D6   30 90 11
                   JNB   P1.1,Q00EA                   ;00D9   30 91 0E
                   MOV   R7,0DH                       ;00DC   AF 0D
                   MOV   R6,0CH                       ;00DE   AE 0C
                   LCALL Q048E                        ;00E0   12 04 8E
                   MOV   R7,0BH                       ;00E3   AF 0B
                   MOV   R6,0AH                       ;00E5   AE 0A
                   LCALL Q0447                        ;00E7   12 04 47
Q00EA:             MOV   A,0DH                        ;00EA   E5 0D
                   ORL   A,0CH                        ;00EC   45 0C
                   JNZ   Q00B6                        ;00EE   70 C6
                   MOV   10H,#03H                     ;00F0   75 10 03
Q00F3:             MOV   A,10H                        ;00F3   E5 10
                   XRL   A,#03H                       ;00F5   64 03
                   JZ    Q00FC                        ;00F7   60 03
                   LJMP  Q0011                        ;00F9   02 00 11
;==========================================================================
Q00FC:             MOV   11H,A                        ;00FC   F5 11
                   MOV   12H,#05H                     ;00FE   75 12 05
                   MOV   0EH,A                        ;0101   F5 0E
                   MOV   0FH,A                        ;0103   F5 0F
Q0105:             LCALL Q038D                        ;0105   12 03 8D
                   LCALL Q0133                        ;0108   12 01 33
                   SETB  P3.0                         ;010B   D2 B0
                   SETB  P3.1                         ;010D   D2 B1
                   CLR   P3.2                         ;010F   C2 B2
                   SETB  P2.4                         ;0111   D2 A4
                   CLR   P2.5                         ;0113   C2 A5
                   SETB  P3.3                         ;0115   D2 B3
                   CLR   P3.4                         ;0117   C2 B4
                   SETB  P3.5                         ;0119   D2 B5
                   LCALL Q043F                        ;011B   12 04 3F
                   MOV   R7,12H                       ;011E   AF 12
                   MOV   R6,11H                       ;0120   AE 11
                   LCALL Q048E                        ;0122   12 04 8E
                   MOV   A,12H                        ;0125   E5 12
                   ORL   A,11H                        ;0127   45 11
                   JNZ   Q0105                        ;0129   70 DA
                   MOV   10H,A                        ;012B   F5 10
                   LJMP  Q0011                        ;012D   02 00 11
;==========================================================================
Q0130:             LCALL Q038D                        ;0130   12 03 8D
Q0133:             CLR   A                            ;0133   E4
                   MOV   15H,A                        ;0134   F5 15
                   MOV   16H,A                        ;0136   F5 16
                   JB    P1.0,Q0171                   ;0138   20 90 36
                   INC   09H                          ;013B   05 09
                   MOV   A,09H                        ;013D   E5 09
                   JNZ   Q0143                        ;013F   70 02
                   INC   08H                          ;0141   05 08
Q0143:             CLR   C                            ;0143   C3
                   SUBB  A,#63H                       ;0144   94 63
                   MOV   A,08H                        ;0146   E5 08
                   XRL   A,#80H                       ;0148   64 80
                   SUBB  A,#80H                       ;014A   94 80
                   JC    Q0154                        ;014C   40 06
                   MOV   08H,#00H                     ;014E   75 08 00
                   MOV   09H,#63H                     ;0151   75 09 63
Q0154:             CLR   EA                           ;0154   C2 AF
                   CLR   A                            ;0156   E4
                   MOV   15H,A                        ;0157   F5 15
                   MOV   16H,A                        ;0159   F5 16
Q015B:             LCALL Q0486                        ;015B   12 04 86
                   INC   16H                          ;015E   05 16
                   MOV   A,16H                        ;0160   E5 16
                   JNZ   Q0166                        ;0162   70 02
                   INC   15H                          ;0164   05 15
Q0166:             CLR   C                            ;0166   C3
                   SUBB  A,#14H                       ;0167   94 14
                   MOV   A,15H                        ;0169   E5 15
                   SUBB  A,#00H                       ;016B   94 00
                   JC    Q015B                        ;016D   40 EC
                   SETB  EA                           ;016F   D2 AF
Q0171:             JB    P1.1,Q01AB                   ;0171   20 91 37
                   MOV   A,09H                        ;0174   E5 09
                   DEC   09H                          ;0176   15 09
                   JNZ   Q017C                        ;0178   70 02
                   DEC   08H                          ;017A   15 08
Q017C:             SETB  C                            ;017C   D3
                   MOV   A,09H                        ;017D   E5 09
                   SUBB  A,#00H                       ;017F   94 00
                   MOV   A,08H                        ;0181   E5 08
                   XRL   A,#80H                       ;0183   64 80
                   SUBB  A,#80H                       ;0185   94 80
                   JNC   Q018E                        ;0187   50 05
                   CLR   A                            ;0189   E4
                   MOV   08H,A                        ;018A   F5 08
                   MOV   09H,A                        ;018C   F5 09
Q018E:             CLR   EA                           ;018E   C2 AF
                   CLR   A                            ;0190   E4
                   MOV   15H,A                        ;0191   F5 15
                   MOV   16H,A                        ;0193   F5 16
Q0195:             LCALL Q0486                        ;0195   12 04 86
                   INC   16H                          ;0198   05 16
                   MOV   A,16H                        ;019A   E5 16
                   JNZ   Q01A0                        ;019C   70 02
                   INC   15H                          ;019E   05 15
Q01A0:             CLR   C                            ;01A0   C3
                   SUBB  A,#14H                       ;01A1   94 14
                   MOV   A,15H                        ;01A3   E5 15
                   SUBB  A,#00H                       ;01A5   94 00
                   JC    Q0195                        ;01A7   40 EC
                   SETB  EA                           ;01A9   D2 AF
Q01AB:             JB    P1.2,Q01EC                   ;01AB   20 92 3E
                   INC   14H                          ;01AE   05 14
                   MOV   A,14H                        ;01B0   E5 14
                   JNZ   Q01B6                        ;01B2   70 02
                   INC   13H                          ;01B4   05 13
Q01B6:             CLR   C                            ;01B6   C3
                   SUBB  A,#63H                       ;01B7   94 63
                   MOV   A,13H                        ;01B9   E5 13
                   XRL   A,#80H                       ;01BB   64 80
                   SUBB  A,#80H                       ;01BD   94 80
                   JC    Q01C7                        ;01BF   40 06
                   MOV   13H,#00H                     ;01C1   75 13 00
                   MOV   14H,#63H                     ;01C4   75 14 63
Q01C7:             CLR   EA                           ;01C7   C2 AF
                   CLR   A                            ;01C9   E4
                   MOV   15H,A                        ;01CA   F5 15
                   MOV   16H,A                        ;01CC   F5 16
Q01CE:             MOV   R7,14H                       ;01CE   AF 14
                   MOV   R6,13H                       ;01D0   AE 13
                   LCALL Q0447                        ;01D2   12 04 47
                   SETB  P2.3                         ;01D5   D2 A3
                   SETB  P2.2                         ;01D7   D2 A2
                   INC   16H                          ;01D9   05 16
                   MOV   A,16H                        ;01DB   E5 16
                   JNZ   Q01E1                        ;01DD   70 02
                   INC   15H                          ;01DF   05 15
Q01E1:             CLR   C                            ;01E1   C3
                   SUBB  A,#14H                       ;01E2   94 14
                   MOV   A,15H                        ;01E4   E5 15
                   SUBB  A,#00H                       ;01E6   94 00
                   JC    Q01CE                        ;01E8   40 E4
                   SETB  EA                           ;01EA   D2 AF
Q01EC:             JB    P1.3,Q022E                   ;01EC   20 93 3F
                   MOV   A,14H                        ;01EF   E5 14
                   DEC   14H                          ;01F1   15 14
                   JNZ   Q01F7                        ;01F3   70 02
                   DEC   13H                          ;01F5   15 13
Q01F7:             SETB  C                            ;01F7   D3
                   MOV   A,14H                        ;01F8   E5 14
                   SUBB  A,#00H                       ;01FA   94 00
                   MOV   A,13H                        ;01FC   E5 13
                   XRL   A,#80H                       ;01FE   64 80
                   SUBB  A,#80H                       ;0200   94 80
                   JNC   Q0209                        ;0202   50 05
                   CLR   A                            ;0204   E4
                   MOV   13H,A                        ;0205   F5 13
                   MOV   14H,A                        ;0207   F5 14
Q0209:             CLR   EA                           ;0209   C2 AF
                   CLR   A                            ;020B   E4
                   MOV   15H,A                        ;020C   F5 15
                   MOV   16H,A                        ;020E   F5 16
Q0210:             MOV   R7,14H                       ;0210   AF 14
                   MOV   R6,13H                       ;0212   AE 13
                   LCALL Q0447                        ;0214   12 04 47
                   SETB  P2.3                         ;0217   D2 A3
                   SETB  P2.2                         ;0219   D2 A2
                   INC   16H                          ;021B   05 16
                   MOV   A,16H                        ;021D   E5 16
                   JNZ   Q0223                        ;021F   70 02
                   INC   15H                          ;0221   05 15
Q0223:             CLR   C                            ;0223   C3
                   SUBB  A,#14H                       ;0224   94 14
                   MOV   A,15H                        ;0226   E5 15
                   SUBB  A,#00H                       ;0228   94 00
                   JC    Q0210                        ;022A   40 E4
                   SETB  EA                           ;022C   D2 AF
Q022E:             RET                                ;022E   22
;==========================================================================
Q022F:                 DB 0C0H,0E0H,0C0H,0D0H, 75H, 8CH, 3CH, 75H        ;....u.<u
Q0237:                 DB  8AH,0B0H, 05H, 0FH,0E5H, 0FH, 70H, 02H        ;......p.
Q023F:                 DB  05H, 0EH, 64H, 14H, 45H, 0EH, 60H, 03H        ;..d.E.`.
Q0247:                 DB  02H, 02H,0FCH,0F5H, 0EH,0F5H, 0FH, 20H        ;........
Q024F:                 DB 0B6H, 03H, 02H, 02H,0FCH, 20H,0B7H, 03H        ;........
Q0257:                 DB  02H, 02H,0FCH,0E5H, 10H, 70H, 28H,0E5H        ;.....p(.
Q025F:                 DB  0BH, 15H, 0BH, 70H, 02H, 15H, 0AH,0E5H        ;...p....
Q0267:                 DB  0DH, 15H, 0DH, 70H, 02H, 15H, 0CH,0D3H        ;...p....
Q026F:                 DB 0E5H, 0BH, 94H, 00H,0E5H, 0AH, 64H, 80H        ;......d.
Q0277:                 DB  94H, 80H, 40H, 03H, 02H, 02H,0FCH, 75H        ;..@....u
Q027F:                 DB  0AH, 00H, 75H, 0BH, 00H, 80H, 76H,0E5H        ;..u...v.
Q0287:                 DB  10H,0B4H, 01H, 1FH,0E5H, 12H, 15H, 12H        ;........
Q028F:                 DB  70H, 02H, 15H, 11H,0E5H, 0DH, 15H, 0DH        ;p.......
Q0297:                 DB  70H, 02H, 15H, 0CH,0D3H,0E5H, 12H, 94H        ;p.......
Q029F:                 DB  00H,0E5H, 11H, 64H, 80H, 94H, 80H, 50H        ;...d...P
Q02A7:                 DB  54H, 80H, 4CH,0E5H, 10H,0B4H, 02H, 25H        ;T.L....%
Q02AF:                 DB 0E5H, 0DH, 15H, 0DH, 70H, 02H, 15H, 0CH        ;....p...
Q02B7:                 DB 0E5H, 0BH, 15H, 0BH, 70H, 02H, 15H, 0AH        ;....p...
Q02BF:                 DB 0D3H,0E5H, 0DH, 94H, 00H,0E5H, 0CH, 64H        ;.......d
Q02C7:                 DB  80H, 94H, 80H, 50H, 30H, 75H, 0CH, 00H        ;...P0u..
Q02CF:                 DB  75H, 0DH, 00H, 80H, 28H,0E5H, 10H,0B4H        ;u...(...
Q02D7:                 DB  03H, 23H        ;.#
;==========================================================================
Q02D9:             MOV   A,12H                        ;02D9   E5 12
                   DEC   12H                          ;02DB   15 12
                   JNZ   Q02E1                        ;02DD   70 02
                   DEC   11H                          ;02DF   15 11
Q02E1:             MOV   A,0BH                        ;02E1   E5 0B
                   DEC   0BH                          ;02E3   15 0B
                   JNZ   Q02E9                        ;02E5   70 02
                   DEC   0AH                          ;02E7   15 0A
Q02E9:             SETB  C                            ;02E9   D3
                   MOV   A,12H                        ;02EA   E5 12
                   SUBB  A,#00H                       ;02EC   94 00
                   MOV   A,11H                        ;02EE   E5 11
                   XRL   A,#80H                       ;02F0   64 80
                   SUBB  A,#80H                       ;02F2   94 80
                   JNC   Q02FC                        ;02F4   50 06
                   MOV   11H,#00H                     ;02F6   75 11 00
                   MOV   12H,#00H                     ;02F9   75 12 00
Q02FC:             POP   PSW                          ;02FC   D0 D0
                   POP   ACC                          ;02FE   D0 E0
                   RETI                               ;0300   32
;==========================================================================
Q0301:             MOV   R0,#7FH                      ;0301   78 7F
                   CLR   A                            ;0303   E4
Q0304:             MOV   @R0,A                        ;0304   F6
                   DJNZ  R0,Q0304                     ;0305   D8 FD
                   MOV   SP,#17H                      ;0307   75 81 17
                   LJMP  Q0348                        ;030A   02 03 48
;==========================================================================
Q030D:             LJMP  Q000E                        ;030D   02 00 0E
;==========================================================================
Q0310:             CLR   A                            ;0310   E4
                   MOVC  A,@A+DPTR                    ;0311   93
                   INC   DPTR                         ;0312   A3
                   MOV   R0,A                         ;0313   F8
Q0314:             CLR   A                            ;0314   E4
                   MOVC  A,@A+DPTR                    ;0315   93
                   INC   DPTR                         ;0316   A3
                   JC    Q031C                        ;0317   40 03
                   MOV   @R0,A                        ;0319   F6
                   SJMP  Q031D                        ;031A   80 01
Q031C:             MOVX  @R0,A                        ;031C   F2
Q031D:             INC   R0                           ;031D   08
                   DJNZ  R7,Q0314                     ;031E   DF F4
                   SJMP  Q034B                        ;0320   80 29
Q0322:             CLR   A                            ;0322   E4
                   MOVC  A,@A+DPTR                    ;0323   93
                   INC   DPTR                         ;0324   A3
                   MOV   R0,A                         ;0325   F8
                   ANL   A,#07H                       ;0326   54 07
                   ADD   A,#0CH                       ;0328   24 0C
                   XCH   A,R0                         ;032A   C8
                   CLR   C                            ;032B   C3
                   RLC   A                            ;032C   33
                   SWAP  A                            ;032D   C4
                   ANL   A,#0FH                       ;032E   54 0F
                   ORL   A,#20H                       ;0330   44 20
                   XCH   A,R0                         ;0332   C8
                   MOVC  A,@A+PC                      ;0333   83
                   JC    Q033A                        ;0334   40 04
                   CPL   A                            ;0336   F4
                   ANL   A,@R0                        ;0337   56
                   SJMP  Q033B                        ;0338   80 01
Q033A:             ORL   A,@R0                        ;033A   46
Q033B:             MOV   @R0,A                        ;033B   F6
                   DJNZ  R7,Q0322                     ;033C   DF E4
                   SJMP  Q034B                        ;033E   80 0B
                   AJMP  Q0002                        ;0340   01 02
                   INC   A                            ;0342   04
                   INC   R0                           ;0343   08
                   JBC   24H.0,Q0387                  ;0344   10 20 40
                   SJMP  Q02D9                        ;0347   80 90
Q0348:             MOV   DPTR,#04CDH                  ;0348   90 04 CD
Q034B:             CLR   A                            ;034B   E4
                   MOV   R6,#01H                      ;034C   7E 01
                   MOVC  A,@A+DPTR                    ;034E   93
                   JZ    Q030D                        ;034F   60 BC
                   INC   DPTR                         ;0351   A3
                   MOV   R7,A                         ;0352   FF
                   ANL   A,#3FH                       ;0353   54 3F
                   JNB   ACC.5,Q0361                  ;0355   30 E5 09
                   ANL   A,#1FH                       ;0358   54 1F
                   MOV   R6,A                         ;035A   FE
                   CLR   A                            ;035B   E4
                   MOVC  A,@A+DPTR                    ;035C   93
                   INC   DPTR                         ;035D   A3
                   JZ    Q0361                        ;035E   60 01
                   INC   R6                           ;0360   0E
Q0361:             XCH   A,R7                         ;0361   CF
                   ANL   A,#0C0H                      ;0362   54 C0
                   ADD   A,ACC                        ;0364   25 E0
                   JZ    Q0310                        ;0366   60 A8
                   JC    Q0322                        ;0368   40 B8
                   CLR   A                            ;036A   E4
                   MOVC  A,@A+DPTR                    ;036B   93
                   INC   DPTR                         ;036C   A3
                   MOV   R2,A                         ;036D   FA
                   CLR   A                            ;036E   E4
                   MOVC  A,@A+DPTR                    ;036F   93
                   INC   DPTR                         ;0370   A3
                   MOV   R0,A                         ;0371   F8
Q0372:             CLR   A                            ;0372   E4
                   MOVC  A,@A+DPTR                    ;0373   93
                   INC   DPTR                         ;0374   A3
                   XCH   A,R0                         ;0375   C8
                   XCH   A,DPL                        ;0376   C5 82
                   XCH   A,R0                         ;0378   C8
                   XCH   A,R2                         ;0379   CA
                   XCH   A,DPH                        ;037A   C5 83
                   XCH   A,R2                         ;037C   CA
                   MOVX  @DPTR,A                      ;037D   F0
                   INC   DPTR                         ;037E   A3
                   XCH   A,R0                         ;037F   C8
                   XCH   A,DPL                        ;0380   C5 82
                   XCH   A,R0                         ;0382   C8
                   XCH   A,R2                         ;0383   CA
                   XCH   A,DPH                        ;0384   C5 83
                   XCH   A,R2                         ;0386   CA
Q0387:             DJNZ  R7,Q0372                     ;0387   DF E9
                   DJNZ  R6,Q0372                     ;0389   DE E7
                   SJMP  Q034B                        ;038B   80 BE
Q038D:             JB    P3.6,Q03A9                   ;038D   20 B6 19
                   MOV   P0,#01H                      ;0390   75 80 01
                   SETB  P3.0                         ;0393   D2 B0
                   SETB  P3.1                         ;0395   D2 B1
                   CLR   P3.2                         ;0397   C2 B2
                   SETB  P2.4                         ;0399   D2 A4
                   CLR   P2.5                         ;039B   C2 A5
                   SETB  P3.3                         ;039D   D2 B3
                   SETB  P3.4                         ;039F   D2 B4
                   CLR   P3.5                         ;03A1   C2 B5
                   SETB  P2.6                         ;03A3   D2 A6
                   CLR   P2.7                         ;03A5   C2 A7
                   SJMP  Q038D                        ;03A7   80 E4
Q03A9:             JB    P3.7,Q03E9                   ;03A9   20 B7 3D
                   MOV   P0,#01H                      ;03AC   75 80 01
                   SETB  P2.4                         ;03AF   D2 A4
                   SETB  P2.5                         ;03B1   D2 A5
                   SETB  P2.6                         ;03B3   D2 A6
                   SETB  P2.7                         ;03B5   D2 A7
                   SETB  C                            ;03B7   D3
                   MOV   A,0FH                        ;03B8   E5 0F
                   SUBB  A,#0AH                       ;03BA   94 0A
                   MOV   A,0EH                        ;03BC   E5 0E
                   SUBB  A,#00H                       ;03BE   94 00
                   JNC   Q03D0                        ;03C0   50 0E
                   SETB  P3.0                         ;03C2   D2 B0
                   SETB  P3.1                         ;03C4   D2 B1
                   SETB  P3.2                         ;03C6   D2 B2
                   SETB  P3.3                         ;03C8   D2 B3
                   SETB  P3.4                         ;03CA   D2 B4
                   SETB  P3.5                         ;03CC   D2 B5
                   SJMP  Q03A9                        ;03CE   80 D9
Q03D0:             SETB  C                            ;03D0   D3
                   MOV   A,0FH                        ;03D1   E5 0F
                   SUBB  A,#14H                       ;03D3   94 14
                   MOV   A,0EH                        ;03D5   E5 0E
                   SUBB  A,#00H                       ;03D7   94 00
                   JNC   Q03A9                        ;03D9   50 CE
                   SETB  P3.0                         ;03DB   D2 B0
                   CLR   P3.1                         ;03DD   C2 B1
                   SETB  P3.2                         ;03DF   D2 B2
                   SETB  P3.3                         ;03E1   D2 B3
                   CLR   P3.4                         ;03E3   C2 B4
                   SETB  P3.5                         ;03E5   D2 B5
                   SJMP  Q03A9                        ;03E7   80 C0
Q03E9:             RET                                ;03E9   22
;==========================================================================
Q03EA:             CJNE  R4,#00H,Q03F8                ;03EA   BC 00 0B
                   CJNE  R6,#00H,Q0419                ;03ED   BE 00 29
                   MOV   A,R7                         ;03F0   EF
                   MOV   B,R5                         ;03F1   8D F0
                   DIV   AB                           ;03F3   84
                   MOV   R7,A                         ;03F4   FF
                   MOV   R5,B                         ;03F5   AD F0
                   RET                                ;03F7   22
;==========================================================================
Q03F8:             CLR   A                            ;03F8   E4
                   XCH   A,R4                         ;03F9   CC
                   MOV   R0,A                         ;03FA   F8
                   MOV   B,#08H                       ;03FB   75 F0 08
Q03FE:             MOV   A,R7                         ;03FE   EF
                   ADD   A,R7                         ;03FF   2F
                   MOV   R7,A                         ;0400   FF
                   MOV   A,R6                         ;0401   EE
                   RLC   A                            ;0402   33
                   MOV   R6,A                         ;0403   FE
                   MOV   A,R4                         ;0404   EC
                   RLC   A                            ;0405   33
                   MOV   R4,A                         ;0406   FC
                   MOV   A,R6                         ;0407   EE
                   SUBB  A,R5                         ;0408   9D
                   MOV   A,R4                         ;0409   EC
                   SUBB  A,R0                         ;040A   98
                   JC    Q0412                        ;040B   40 05
                   MOV   R4,A                         ;040D   FC
                   MOV   A,R6                         ;040E   EE
                   SUBB  A,R5                         ;040F   9D
                   MOV   R6,A                         ;0410   FE
                   INC   R7                           ;0411   0F
Q0412:             DJNZ  B,Q03FE                      ;0412   D5 F0 E9
                   CLR   A                            ;0415   E4
                   XCH   A,R6                         ;0416   CE
                   MOV   R5,A                         ;0417   FD
                   RET                                ;0418   22
;==========================================================================
Q0419:             MOV   A,R5                         ;0419   ED
                   MOV   R0,A                         ;041A   F8
                   MOV   B,A                          ;041B   F5 F0
                   MOV   A,R6                         ;041D   EE
                   DIV   AB                           ;041E   84
                   JB    OV,Q043E                     ;041F   20 D2 1C
                   MOV   R6,A                         ;0422   FE
                   MOV   R5,B                         ;0423   AD F0
                   MOV   B,#08H                       ;0425   75 F0 08
Q0428:             MOV   A,R7                         ;0428   EF
                   ADD   A,R7                         ;0429   2F
                   MOV   R7,A                         ;042A   FF
                   MOV   A,R5                         ;042B   ED
                   RLC   A                            ;042C   33
                   MOV   R5,A                         ;042D   FD
                   JC    Q0437                        ;042E   40 07
                   SUBB  A,R0                         ;0430   98
                   JNC   Q0439                        ;0431   50 06
                   DJNZ  B,Q0428                      ;0433   D5 F0 F2
                   RET                                ;0436   22
;==========================================================================
Q0437:             CLR   C                            ;0437   C3
                   SUBB  A,R0                         ;0438   98
Q0439:             MOV   R5,A                         ;0439   FD
                   INC   R7                           ;043A   0F
                   DJNZ  B,Q0428                      ;043B   D5 F0 EA
Q043E:             RET                                ;043E   22
;==========================================================================
Q043F:             SETB  P2.6                         ;043F   D2 A6
                   CLR   P2.7                         ;0441   C2 A7
                   MOV   R7,12H                       ;0443   AF 12
                   MOV   R6,11H                       ;0445   AE 11
Q0447:             MOV   R3,07H                       ;0447   AB 07
                   MOV   R2,06H                       ;0449   AA 06
                   MOV   R4,#00H                      ;044B   7C 00
                   MOV   R5,#0AH                      ;044D   7D 0A
                   LCALL Q03EA                        ;044F   12 03 EA
                   MOV   17H,R7                       ;0452   8F 17
                   MOV   R6,02H                       ;0454   AE 02
                   MOV   R7,03H                       ;0456   AF 03
                   MOV   R4,#00H                      ;0458   7C 00
                   MOV   R5,#0AH                      ;045A   7D 0A
                   LCALL Q03EA                        ;045C   12 03 EA
                   MOV   R4,05H                       ;045F   AC 05
                   MOV   A,17H                        ;0461   E5 17
                   MOV   DPTR,#0503H                  ;0463   90 05 03
                   MOVC  A,@A+DPTR                    ;0466   93
                   MOV   P0,A                         ;0467   F5 80
                   SETB  P2.1                         ;0469   D2 A1
                   CLR   P2.0                         ;046B   C2 A0
                   LCALL Q04E9                        ;046D   12 04 E9
                   SETB  P2.1                         ;0470   D2 A1
                   SETB  P2.0                         ;0472   D2 A0
                   MOV   R7,04H                       ;0474   AF 04
                   MOV   A,R7                         ;0476   EF
                   MOVC  A,@A+DPTR                    ;0477   93
                   MOV   P0,A                         ;0478   F5 80
                   CLR   P2.1                         ;047A   C2 A1
                   SETB  P2.0                         ;047C   D2 A0
                   LCALL Q04E9                        ;047E   12 04 E9
                   SETB  P2.1                         ;0481   D2 A1
                   SETB  P2.0                         ;0483   D2 A0
                   RET                                ;0485   22
;==========================================================================
Q0486:             SETB  P2.1                         ;0486   D2 A1
                   SETB  P2.0                         ;0488   D2 A0
                   MOV   R7,09H                       ;048A   AF 09
                   MOV   R6,08H                       ;048C   AE 08
Q048E:             MOV   R3,07H                       ;048E   AB 07
                   MOV   R2,06H                       ;0490   AA 06
                   MOV   R4,#00H                      ;0492   7C 00
                   MOV   R5,#0AH                      ;0494   7D 0A
                   LCALL Q03EA                        ;0496   12 03 EA
                   MOV   17H,R7                       ;0499   8F 17
                   MOV   R6,02H                       ;049B   AE 02
                   MOV   R7,03H                       ;049D   AF 03
                   MOV   R4,#00H                      ;049F   7C 00
                   MOV   R5,#0AH                      ;04A1   7D 0A
                   LCALL Q03EA                        ;04A3   12 03 EA
                   MOV   R4,05H                       ;04A6   AC 05
                   MOV   A,17H                        ;04A8   E5 17
                   MOV   DPTR,#0503H                  ;04AA   90 05 03
                   MOVC  A,@A+DPTR                    ;04AD   93
                   MOV   P0,A                         ;04AE   F5 80
                   SETB  P2.3                         ;04B0   D2 A3
                   CLR   P2.2                         ;04B2   C2 A2
                   LCALL Q04E9                        ;04B4   12 04 E9
                   SETB  P2.3                         ;04B7   D2 A3
                   SETB  P2.2                         ;04B9   D2 A2
                   MOV   R7,04H                       ;04BB   AF 04
                   MOV   A,R7                         ;04BD   EF
                   MOVC  A,@A+DPTR                    ;04BE   93
                   MOV   P0,A                         ;04BF   F5 80
                   CLR   P2.3                         ;04C1   C2 A3
                   SETB  P2.2                         ;04C3   D2 A2
                   LCALL Q04E9                        ;04C5   12 04 E9
                   SETB  P2.3                         ;04C8   D2 A3
                   SETB  P2.2                         ;04CA   D2 A2
                   RET                                ;04CC   22
;==========================================================================
Q04CD:                 DB  02H, 0EH, 00H, 00H, 02H, 0AH, 00H, 14H        ;........
Q04D5:                 DB  02H, 0CH, 00H, 1EH, 02H, 11H, 00H, 05H        ;........
Q04DD:                 DB  02H, 13H, 00H, 14H, 02H, 08H, 00H, 1EH        ;........
Q04E5:                 DB  01H, 10H, 00H, 00H        ;....
;==========================================================================
Q04E9:             MOV   R7,#0AH                      ;04E9   7F 0A
                   MOV   R6,#00H                      ;04EB   7E 00
Q04ED:             MOV   A,R7                         ;04ED   EF
                   DEC   R7                           ;04EE   1F
                   MOV   R2,06H                       ;04EF   AA 06
                   JNZ   Q04F4                        ;04F1   70 01
                   DEC   R6                           ;04F3   1E
Q04F4:             ORL   A,R2                         ;04F4   4A
                   JZ    Q0502                        ;04F5   60 0B
                   MOV   R5,#64H                      ;04F7   7D 64
Q04F9:             MOV   A,R5                         ;04F9   ED
                   SETB  C                            ;04FA   D3
                   SUBB  A,#00H                       ;04FB   94 00
                   JC    Q04ED                        ;04FD   40 EE
                   DEC   R5                           ;04FF   1D
                   SJMP  Q04F9                        ;0500   80 F7
Q0502:             RET                                ;0502   22
;==========================================================================
Q0503:                 DB 0C0H,0F9H,0A4H,0B0H, 99H, 92H, 82H,0F8H        ;........
Q050B:                 DB  80H, 90H, 88H, 83H,0C6H,0A1H, 86H, 8EH        ;........
Q0513:                 DB 0FFH        ;.
;==========================================================================
Q0514:             MOV   TMOD,#01H                    ;0514   75 89 01
                   SETB  EA                           ;0517   D2 AF
                   SETB  TR0                          ;0519   D2 8C
                   SETB  ET0                          ;051B   D2 A9
                   MOV   TH0,#3CH                     ;051D   75 8C 3C
                   MOV   TL0,#0B0H                    ;0520   75 8A B0
                   RET                                ;0523   22
;==========================================================================

楼主:
翻译过后我就发正确的纠正

网友A:
打开HEX就是这样的?
在我看来没有什么难度呀

网友B:
这是挑战么?现成的。

网友C:
这感觉就是汇编了啊

网友A:
这应该是C编译之后的LST文件
HEX文件只有操作码,没有汇编指令

楼主:
这是源代码看看你们反译的怎么样
#include <reg51.h>                                //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data buf[4];                                //秒显示的变量
uchar data sec_dx=20;                          //东西数默认值
uchar data sec_nb=30;                        //南北数默认值
uchar data set_timedx=20;                //设置东西方向的时间
uchar data set_timenb=30;                //设置南北方向的时间
int n;
uchar data countt0,countt1;//定时器0中断次数

//定义6组开关
sbit  k4=P3^7;      //切换方向
sbit  k1=P3^5;                //时间加
sbit  k2=P3^6;                //时间减
sbit  k3=P3^4;                //确认
sbit  k5=P3^1;                //禁止
sbit  k6=P1^5;                //夜间模式
sbit  k7=P1^6;                //东西模式
sbit  k8=P1^7;                //南北模式

sbit Red_nb=P2^6;                //南北红灯标志
sbit Yellow_nb=P2^5;        //南北黄灯标志
sbit Green_nb=P2^4;     //南北绿灯标志

sbit Red_dx=P2^3;                //东西红灯标志
sbit Yellow_dx=P2^2;        //东西黄灯标志
sbit Green_dx=P2^1;                //东西绿灯标志

bit set=0;                                //调时方向切换键标志 =1时,南北,=0时,东西
bit dx_nb=0;                        //东西南北控制位
bit shanruo=0;                        //闪烁标志位
bit yejian=0;                        //夜间黄灯闪烁标志位

uchar code table[11]={        //共阴极字型码
        0x3f,  //--0
        0x06,  //--1
        0x5b,  //--2
        0x4f,  //--3
        0x66,  //--4
        0x6d,  //--5
        0x7d,  //--6
        0x07,  //--7
        0x7f,  //--8
        0x6f,  //--9
        0x00   //--NULL
};

//函数的声明部分
void delay(int ms);                        //延时子程序
void key();                                        //按键扫描子程序
void delay1(int i);
void key_to1();                                //键处理子程序
void key_to2();
void key_to3();
void display();                                //显示子程序
void Buzzer();
//主程序

void main()
{
        TMOD=0X11;                                           //定时器设置 ,定时器1用于
        TH1=0X3C;
        TL1=0XB0;
        TH0=0X3C;                                        //定时器0置初值 0.05S
        TL0=0XB0;
        EA=1;                                                //开总中断
        ET0=1;                                                //定时器0中断开启
        ET1=1;                                            //定时器1中断开启
        TR0=1;                                                //启动定时0
        TR1=0;                                                //关闭定时1
        P2=0Xc3;                                        // 开始默认状态,东西绿灯,南北黄灯
    sec_nb=sec_dx+5;                         //默认南北通行时间比东西多5秒
        while(1)                                        //主循环
        {
                key();                                         //调用按键扫描程序
                display();                                 //调用显示程序
        }
}

//函数的定义部分
void key(void)        //按键扫描子程序
{
//        if(k1!=1)                                                        //当K1(时间加)按下时
//        {
//                delay1(800);                                       //调用显示,用于延时消抖
//                if(k1!=1)                                                        //如果确定按下
//                {
//                          TR0=0;                                               //关定时器
//                        shanruo=0;                                        //闪烁标志位关
//                        P2=0x00;                                        //灭显示
//                        TR1=0;                                                //启动定时1
//                        if(set==0)                                        //设置键按下
//                                set_timedx++;                   //南北加1S
//                        else
//                                set_timenb++;                    //东西加1S
//                        if(set_timenb==100)
//                                set_timenb=1;
//                        if(        set_timedx==100)
//                                set_timedx=1;                   //加到100置1
//                        sec_nb=set_timenb ;                 //设置的数值赋给东西南北
//                        sec_dx=set_timedx;
//                          do
//                         {
//                                display();                                 //调用显示,用于延时
//                        }
//                        while(k1!=1);                         //等待按键释放
//                }
//        }

        if(k2!=1)                                                        //当K2(时间减)按键按下时
        {
                delay1(800);                                      //调用显示,用于延时消抖
                if(k2!=1)                                                //如果确定按下
                {
                         TR0=0;                                         //关定时器0
                        shanruo=0;                                        //闪烁标志位关
                        P2=0x00;                                        //灭显示
                        TR1=0;                                                //关定时器1
                        if(set==0)
                                set_timedx--;                          //南北减1S
                        else
                                set_timenb--;                          //东西减1S
                        if(set_timenb==0)
                                set_timenb=99;
                        if(        set_timedx==0 )
                                set_timedx=99;                   //减到1重置99
                        sec_nb=set_timenb ;                         //设置的数值赋给东西南北
                        sec_dx=set_timedx;
                          do
                    {
                                display();                       //调用显示,用于延时
                        }
                        while(k2!=1);                           //等待按键释放
                }
        }

        if(k3!=1)                                                        //当K3(确认)键按下时
        {
                delay1(1000);                                        //调用显示,用于延时消抖
                if(k3!=1)                                                //如果确定按下
                {
                        TR0=1;                                                  //启动定时器0
                        sec_nb=set_timenb;                                //从中断回复,仍显示设置过的数值
                        sec_dx=set_timedx;                                //显示设置过的时间
                        TR1=0;                                                        //关定时器1
                        do{
                        if(set==0)                                                //时间倒时到0时
                        {
                                P2=0X00;                                         //灭显示
                                Green_dx=1;                                                //东西绿灯亮
                                Red_nb=1;                                        //南北红灯亮
                                sec_nb=sec_dx+5;                         //回到初值
                        }
                        else
                        {
                                P2=0x00;                                        //南北绿灯,东西红灯
                                Green_nb=1;
                                Red_dx=1;
                                sec_dx=sec_nb+5;
                        }
                         }while(k3!=1);
                }
        }

        if(k4!=1)                                                        //当K4(切换)键按下
    {
                display();                                       //调用显示,用于延时消抖
                if(k4!=1)                                                //如果确定按下
                {
                         TR0=0;                                                //关定时器0
                        set=!set;                                        //取反set标志位,以切换调节方向
                        TR1=0;                                                //关定时器1
                        dx_nb=set;
                        do
                        {
                                display();                            //调用显示,用于延时
                        }
                        while(k4!=1);                          //等待按键释放
                }
        }

        if(k5!=1)                                                        //当K5(禁止)键按下时
        {
                   display();                                       //调用显示,用于延时消抖
                   if(k5!=1)                                                //如果确定按下
                   {
                    TR0=0;                                                //关定时器
                        P2=0x00;                                        //灭显示
                        Red_dx=1;
                        Red_nb=1;                                        //全部置红灯
                        TR1=0;
                        sec_dx=00;                                        //四个方向的时间都为00
                        sec_nb=00;
                        do
                        {
                                display();                                 //调用显示,用于延时
                        }
                        while(k5!=1);                        //等待按键释放
                   }
        }
        if(k6!=1)                                                        //当K6(夜间模式)按下
        {
                   display();                                       //调用显示,用于延时消抖
                   if(k6!=1)                                                //如果确定按下
                   {
                    TR0=0;                                                //关定时器
                        P2=0x00;
                        TR1=1;
                        sec_dx=00;                                        //四个方向的时间都为00
                        sec_nb=00;
                        do
                        {
                                display();                           //调用显示,用于延时
                        }
                        while(k6!=1);                        //等待按键释放
                   }
        }

          if(k7!=1)                                                        //当K5(东西)键按下时
        {
                   display();                                       //调用显示,用于延时消抖
                   if(k7!=1)                                                //如果确定按下
                   {
                    TR0=0;                                                //关定时器
                        P2=0x00;                                        //灭显示
                        Green_dx=1;
                        Red_nb=1;
                        TR1=0;
                        sec_dx=00;                                        //四个方向的时间都为00
                        sec_nb=00;
                        do
                        {
                                display();                                 //调用显示,用于延时
                        }
                        while(k7!=1);                        //等待按键释放
                   }
        }

                if(k8!=1)                                                        //当K5(南北)键按下时
        {
                   display();                                       //调用显示,用于延时消抖
                   if(k8!=1)                                                //如果确定按下
                   {
                    TR0=0;                                                //关定时器
                        P2=0x00;                                        //灭显示
                        Red_dx=1;
                        Green_nb=1;
                        TR1=0;
                        sec_dx=00;                                        //四个方向的时间都为00
                        sec_nb=00;
                        do
                        {
                                display();                                 //调用显示,用于延时
                        }
                        while(k8!=1);                        //等待按键释放
                   }
        }

}
void display(void) //显示子程序
{
        buf[1]=sec_nb/10;                 //第1位 东西秒十位
        buf[2]=sec_nb%10;                 //第2位 东西秒个位
        buf[3]=sec_dx/10;                 //第3位 南北秒十位
        buf[0]=sec_dx%10;                 //第4位 南北秒个位
        P1=0xff;                          // 初始灯为灭的
        P0=0x00;                                 ////灭显示
        P1=0xfe;                           //片选LED1
        P0=table[buf[1]];                //送东西时间十位的数码管编码
        delay(1);                                //延时
        P1=0xff;                                //关显示
        P0=0x00;                                //灭显示

        P1=0xfd;                     //片选LED2
        P0=table[buf[2]];                 //送东西时间个位的数码管编码
        delay(1);                                 //延时
        P1=0xff;                                //关显示
        P0=0x00;                                //关显示

        P1=0Xfb;                                  //片选LED3
        P0=table[buf[3]];                //送南北时间十位的数码管编码
        delay(1);                                //延时
        P1=0xff;                                 //关显示
        P0=0x00;                                 //关显示

        P1=0Xf7;                                 //片选LED4
        P0=table[buf[0]];                //送南北时间个位的数码管编码
        delay(1);                                //延时

        P1=0xff;                                 //关显示
        P0=0x00;                                 //关显示
}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定时中断子程序 (发生在东西南北红绿灯交替时)
{
        TH0=0X3C;                                                        //重赋初值
        TL0=0XB0;                                                        //12m晶振50ms//重赋初值
        TR0=1;                                                                //重新启动定时器
        countt0++;                                                        //软件计数加1
        if(countt0==20)                                                //加到10也就是半秒         半秒钟的黄灯闪烁
        {
                if((sec_nb<=5)&&(dx_nb==0)&&(shanruo==1))                  //东西黄灯闪
        {
                        Green_dx=0;
                        Yellow_dx=0;
                }
            if((sec_dx<=5)&&(dx_nb==1)&&(shanruo==1))                  //南北黄灯闪
        {
                        Green_nb=0;
                        Yellow_nb=0;
                }
        }

        if(countt0==40)                                  // 定时器中断次数=20时(即1秒时)
        {
                countt0=0;                                                //清零计数器
                sec_dx--;                                                //东西时间减1
                sec_nb--;                                                //南北时间减1

                if((sec_nb<=5)&&(dx_nb==0)&&(shanruo==1))                  //东西黄灯闪
        {
                        Green_dx=0;
                        Yellow_dx=1;
                }
            if((sec_dx<=5)&&(dx_nb==1)&&(shanruo==1))                  //南北黄灯闪
        {
                        Green_nb=0;
                        Yellow_nb=1;
                }
                if(sec_dx==0&&sec_nb==5)                 //当东西倒计时到0时,重置5秒,用于黄灯闪烁时间
                {
                        sec_dx=5;
                        shanruo=1;
                }
                if(sec_nb==0&&sec_dx==5)                //当南北倒计时到0时,重置5秒,用于黄灯闪烁时间
                {
                        sec_nb=5;
                        shanruo=1;
                }
                if(dx_nb==0&&sec_nb==0)                        //当黄灯闪烁时间倒计时到0时,
                {
                        P2=0x00;                                        //重置东西南背方向的红绿灯
                        Green_nb=1;
                        Red_dx=1;
                        dx_nb=!dx_nb;
                        shanruo=0;
                        sec_nb=set_timenb;                        //重赋南北方向的起始值
                        sec_dx=set_timenb+5;                //重赋东西方向的起始值
                }
                if(dx_nb==1&&sec_dx==0)                        //当黄灯闪烁时间到
                {
                        P2=0X00;                                        //重置东西南北的红绿灯状态
                        Green_dx=1;                                         //东西绿灯亮
                        Red_nb=1;                                         //南北红灯亮
                        dx_nb=!dx_nb;                                 //取反
                        shanruo=0;                                        //闪烁
                        sec_dx=set_timedx;                        //重赋东西方向的起始值
                        sec_nb=set_timedx+5;                //重赋南北方向的起始值
                }
        }
}
void time1(void) interrupt 3         //定时中断子程序 (用于黄灯闪烁)
{
        TH1=0X3C;                                                        //重赋初值
        TL1=0XB0;                                                        //12m晶振50ms//重赋初值
        countt1++;                                                        //软件计数加1
        if(countt1==20)                                           // 定时器中断次数=10时(即0.5秒)
        {
                        Yellow_nb=0;                                //南北黄灯灭
                        Yellow_dx=0;                                //东西黄灯灭
        }
        if(countt1==40)                                  // 定时器中断次数=20时(即1秒时)
        {        countt1=0;                                                //清零计数器
                        Yellow_nb=1;                                        //南北黄灯亮
                        Yellow_dx=1;                                  //东西黄灯亮
        }
}

void delay(int ms)                //延时子程序
{
        uint j,k;
        for(j=0;j<ms;j++)                        //延时ms
           for(k=0;k<124;k++);                //大约1毫秒的延时
}

void delay1(int i)
{
        while(i--);
}

网友D(2020-11-06):
这个帖子开的毫无意义,既不能炫技又不能解决什么问题。

网友E:
看题目还以为是HEX转成汇编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C编译之后的LST文件
HEX文件只有操作码,没有汇编指令

是将hex文件用名为“智能反编译器”的反汇编软件进行汇编的,只能大概参考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看题目还以为是HEX转成汇编呢。

是这样的,但是只供参考,反汇编没法百分百正确

网友G(2023-02-16):
这个很好,逆向工程值得参考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是源代码看看你们反译的怎么样
#include                                 //头文件

能告诉下你是用什么软件反编译出来的呢?

网友I:
这个不是hex文件吧,我看过的hex文件是十六进制字符

网友J:
是更具其他的反汇编22F--2D7吗?

网友K:
没什么用,这是没碰到有做加密等处理的代码,最多就是原始代码丢失了,来恢复一下而已

网友L:
一个工具,大概是对小白没啥用、对老鸟不中用的东东。
可以试着在论坛上下一个成形的ASM编译后再反汇编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