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点滴控制系统程序

楼主(2019-09-08):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steper.h"
#include "keypress.h"

uchar dishu_sheding = 0;//设定滴数
uchar dishu_shiji = 0;//实际滴数
uchar diandi_number = 0;//滴数数值
uchar Number = 0;//时间计数
uchar PuZh[4] = "";//存储发送数据
uchar level = 0;//当前步进电机的位置

sbit buzzer = P2^0;//蜂鸣器
/*******************************************************************************
* 函 数 名       : Timer_Init()
* 函数功能                   : 设置定时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imer_Init()
{
        TMOD = 0x11;//定时器0定时器1为工作方式1
        /*  装载初值  */
        TH0 = (65536-50000)/256;
        TL0 = (65536-50000)%256;

        EA = 1;//开总中断
        /*  开启定时器中断  */
        ET0 = 1;//定时器0
        /*  启动定时器  */
        TR0 = 1;//定时器0
        /*  外部中断  */
        EX0 = 1;
        EX1 = 1;
        IT0 = 1;
        IT1 = 1;
}

/*******************************************************************************
* 函 数 名       : UsartConfiguration()
* 函数功能                   : 设置串口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UsartConfiguration()
{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TMOD=0X20;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PCON=0X00;                        //波特率不加倍
        TH1=0XFd;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9600@11.0592MHz
        TL1=0XFd;
        TR1=1;                                        //打开计数器
        ES = 1;         //开串口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

/*------------------------------------------------
中断0函数,检测滴管里面下落点滴的数量
------------------------------------------------*/
void Interrupt0() interrupt 0
{
        diandi_number++;
        DelayMs(100);//软件防止波动
}
/*------------------------------------------------
定时计数0,设定为60s,检测点滴速度,时间越长,精度越高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  重装初值  */
        TH0 = (65536-50000)/256;
        TL0 = (65536-50000)%256;
        Number++;//自动校正流速程序
        if(Number==20*60)//定时1分钟
        {
                Number = 0;
                dishu_shiji = diandi_number;
                if((dishu_shiji-dishu_sheding)>6)//滴速过快,步进电机正向转动,减慢滴速
                {

                        if(level<=13)//步进电机是否转到最大角度
                                {
                                        level++;
                                        Move(1,10);//正向转动
                                }
                }
                else if((dishu_shiji-dishu_sheding)<-6)//滴速过慢,步进电机反向转动,加快滴速
                {

                        if(level>=0)//步进是否转到最小角度
                                {
                                        level--;
                                        Move(0,10);//反向转动
                                }

                }
                else;

                diandi_number = 0;
        }
}
/*------------------------------------------------
中断1函数,检测点滴袋是否有液体,当发生中断,蜂鸣器报警,并且关闭输液管
------------------------------------------------*/
void Interrupt1() interrupt 2
{
        uchar i=0;
        for(;i<13-level;i++)
        {
                Move(1,10);
        }
        dishu_sheding=0;
        buzzer = 0;
}

/********************************************************************
* 名称 : Com_Int()
* 功能 : 串口中断子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Com_Int(void) interrupt 4
{
        uchar i;
  uchar receive_data;

  EA = 0;

  if(RI == 1) //当硬件接收到一个数据时,RI会置位
        {
                RI = 0;
                receive_data = SBUF;//接收到的数据

                if(receive_data == '1')
                {
                        PuZh[0]='0'+dishu_shiji/100;
                        PuZh[1]='0'+dishu_shiji%100/10;
                        PuZh[2]='0'+dishu_shiji%10;
                        PuZh[3]='\0';
                        for(i=0; i<4; i++)
                        {
                                        SBUF = PuZh[i];   //将要发送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0;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
                                        DelayMs(1);
                                        //LED =0;
                        }
                }
                else if(receive_data == '2')//关闭蜂鸣器
                {
                                buzzer=1;
                }
                else if(receive_data == '3')//正向调整步进电机
                {
                                if(level<=13)
                                {
                                        level++;
                                        Move(1,10);
                                }
                }
                        else if(receive_data == '4')//反向调整步进电机
                {
                                        if(level>=0)
                                {
                                        level--;
                                        Move(0,10);
                                }
                }
                        else if(receive_data == '5')//关闭点滴
                {
                                        uchar i=0;
                                        for(;i<13-level;i++)
                                        {
                                                Move(1,10);
                                        }
                                        dishu_sheding=0;
                        }
                else;

        }

                EA = 1;
}

void main()
{

        uchar keyvalue;//键值
        uchar k;//设定滴数显示的位置
        uchar value[3]={0,0,0};//保存输入设定滴数的值,默认为0
        uchar i;//临时变量

        buzzer=1;//初始化蜂鸣器
        lcd1602_init();//初始化lcd
        Timer_Init();//初始化定时
        UsartConfiguration();//初始化串口

        while(1)
        {
                lcd1602_clear();//清屏
                lcd1602_write_string(0,0,"now:");
                lcd1602_write_string(9,0,"d/min");
                lcd1602_write_string(0,1,"set:");
                lcd1602_write_string(9,1,"d/min");
                lcd1602_write_char(6,0,'0'+dishu_shiji/100);
                lcd1602_write_char(7,0,'0'+dishu_shiji%100/10);
                lcd1602_write_char(8,0,'0'+dishu_shiji%10);

                if (KeyPress())
        {//按键处理程序
            keyvalue = KeyScan();

                                                if (keyvalue ==14)
                                                {//手动校准步进电机
                                                        DelayMs(200);//去抖
                                                        while(1)
                                                        {
                                                                if(KeyPress())
                                                                {
                                                                        keyvalue = KeyScan();
                                                                        if(keyvalue == 11)//正向调整
                                                                        {
                                                                                Move(1,10);
                                                                        }
                                                                        if(keyvalue == 12)//反向调整
                                                                        {
                                                                                Move(0,10);
                                                                        }
                                                                        if(keyvalue ==16)//退出
                                                                        {
                                                                                level = 0;
                                                                                break;
                                                                        }
                                                                        while (KeyPress());
                                                                }
                                                        }
                                                }

                                                if(keyvalue ==15)
                                                {//设置显示模式
                                                        DelayMs(200);//去抖
                                                        while(1)
                                                        {
                                                                if(KeyPress())
                                                                {
                                                                        keyvalue = KeyScan();
                                                                        if(keyvalue ==11)//向左滚动
                                                                        {
                                                                                        i=40;
                                                                                        while(i--)
                                                                                        {
                                                                                                DelayMs(200);
                                                                                                lcd1602_turn_right();
                                                                                        }
                                                                        }
                                                                        if(keyvalue ==12)//向右滚动
                                                                        {
                                                                                        i=40;
                                                                                        while(i--)
                                                                                        {
                                                                                                DelayMs(200);
                                                                                                lcd1602_turn_left();
                                                                                        }
                                                                        }
                                                                        if(keyvalue ==16)//清屏并退出
                                                                        {
                                                                                lcd1602_clear();
                                                                                break;
                                                                        }
                                                                        while (KeyPress());
                                                                }
                                                        }

                                                }

                                                if(keyvalue==13)
                                                {//设定滴数
                                                        DelayMs(200);//去抖
                                                        k=6;
                                                        while(1)
                                                        {
                                                                DelayMs(200);//去抖
                                                                if(KeyPress())
                                                                {
                                                                        keyvalue = KeyScan();
                                                                        if(keyvalue==0||keyvalue==1||keyvalue==2||keyvalue==3||keyvalue==4||keyvalue==5||keyvalue==6||keyvalue==7||keyvalue==8||keyvalue==9)
                                                                        {
                                                                                if(k==6)
                                                                                {
                                                                                        value[0]=keyvalue;
                                                                                }
                                                                                else if(k==7)
                                                                                {
                                                                                        value[1]=keyvalue;
                                                                                }
                                                                                else if(k==8)
                                                                                {
                                                                                        value[2]=keyvalue;
                                                                                }
                                                                                keyvalue = '0'+ keyvalue;
                                                                                lcd1602_write_char(k,1,keyvalue);
                                                                        }
                                                                        else if(keyvalue == 11)
                                                                        {
                                                                                k=k-1;
                                                                        }
                                                                        else if(keyvalue == 12)
                                                                        {
                                                                                k=k+1;
                                                                        }
                                                                        else if (keyvalue==16)
                                                                        {
                                                                                dishu_sheding = value[0]*100+value[1]*10+value[2];
                                                                                break;
                                                                        }
                                                                        else;
                                                                        while (KeyPress());
                                                                }
                                                        }
                                                }
            while (KeyPress());
        }else{
                                        lcd1602_write_char(6,1,'0'+dishu_sheding/100);
                                        lcd1602_write_char(7,2,'0'+dishu_sheding%100/10);
                                        lcd1602_write_char(8,3,'0'+dishu_sheding%10);
                                }

                DelayMs(200);
        }
}

网友A(2020-04-23):
请问作者有没有proteus仿真文件呀,急求

网友B(2020-05-28):
有没有仿真软件,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仿真软件,大佬

对不起,没有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