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写字机绘图仪制作

楼主(2019-09-09):
材料清单

2个NEMA 17步进电机(步进电机应该是40毫米或更短)

4根8mm光杆(两根400mm长,两根320mm长)

8升M8UU

2个20齿GT2皮带轮

10 F623ZZ轴承

1个微伺服SG90(外加一个250毫米电缆延长线)

1个Arduino Uno

1个CNC屏蔽

2根Pololu踏板

1条GT2皮带(1.4米长)

2个M10螺杆(每个400 mm长)

8个M10螺母

8个30mm m3带螺母的螺钉

8个6mm m3螺钉

4个带螺母的16mm m3螺钉

4 m3垫圈

外径2 4mm,长100 mm的碳纤维管

2个15mm m3螺钉

12V 2A电源

1根USB电缆

1支毡尖笔(或多支更有趣)

步骤2:装配

将两个LM8UU滑入两个最长的光滑杆中。

将杆滑入电机部件中,每侧各一个(在两个部件中的一个侧留出额外的20毫米杆,从部件向电机伸出,这将用于支撑Arduino支架)。

插入m10螺纹杆,使每根杆用螺母支撑电机支撑件的一侧(总共8个m10螺母)。

使用8 m3螺钉(8 mm长)将NEMA 17步进电机安装在两个大塑料零件上。

将8个M3螺母插入底部方形托架中的螺母保持架,并将其放置在支撑已安装的长光杆中插入的LM8UU线性轴承的位置。

取剩下的(较短的)两根滑杆,在每根滑杆上插入两个LM8UU线性轴承。

将两个端部插入到一对光杆的两端。现在你已经完成了第二个轴。

在较短的光滑杆的4个线性轴承上插入顶部方形托架。

将4个m30 30mm长的螺钉插入顶部方形托架的4个中心孔中,小心地将托架倒置,使螺钉头放在桌子上,螺钉指向上方。

将一个F623ZZ轴承(法兰朝下)、一个M3垫圈和另一个轴承(法兰朝上)分别插入顶部方形托架的四个螺钉中。

用一根柱子或一张类似大小的纸把它压在每一个突出的螺丝上,这样纸就穿孔了,并且压在轴承的顶部。我们的目标是在把整个东西倒过来防止轴承脱落的同时,将它们固定在适当的位置。

将顶部托架放在底部托架上,使顶部的光杆与底部光杆形成直角。

轻轻地拧四个M3螺钉中的每一个,一旦你注意到每一个都连接在底部的螺母上,就撕开柱子上的纸。下一步完成拧紧螺钉,并添加其他4 m3 30mm螺钉,这些螺钉没有轴承,但增加了托架顶部和底部结合部的强度。

在每个步进电机上放置一个GT2皮带轮,但不要拧紧平头螺栓。

将一对F623ZZ轴承和一个M3垫圈放在中间,用M3螺钉固定在将支撑伺服部件的Y端。

沿传送带的路径插入传送带(中央托架的交叉点有点棘手)。一旦皮带轮与皮带对齐,拧紧每个皮带轮上的平头螺钉。

使用两个M3螺钉和两个螺母连接伺服支撑部件,然后使用随附的两个螺钉添加MicroSEVO。

确保伺服支撑部分的垂直两个孔直径为4毫米,并且碳纤维管可以插入其中(如果没有,则使用4毫米钻头钻孔)。从顶部插入两个管,但只能从中间插入。然后从顶部插入垂直托架(看起来像笑脸的托架)。轻轻向下推,直到可以插入碳纤维管的其余一半,以便将其插入此托架的底部孔中。

使用一对M3螺钉和螺母将笔架部分固定到垂直托架上。

将Arduino保持架推入其中一个步进电机保持架上突出的光滑杆中。用几个M3螺钉将Arduino板固定到塑料支架上。

恭喜,机械装配已经完成。

步骤3:加载Arduino固件

这个项目使用了Robotini用户创建的GRBL软件的特殊风格。它使GRBL能够使用命令M3和M5处理数字管脚11上的伺服。这样它可以在纸上升降笔。

安装软件在这里有更好的解释,请仔细阅读它,因为有些人可能会发现它很难,因为不是典型的Arduino程序(本质上,代码是作为库创建的)。

你怎么知道这一切都在起作用?

您可以使用Arduino串行监视器以115200 bps的速度连接到您的电路板,并显示一条欢迎消息:grbl 0.9i[“$”以获取帮助]

第四步:把所有的东西连接起来

在将cncshield插入到Arduino之前,您需要完成这个技巧,这将允许从Arduino电源插座为所有设备供电。如果无法在CNCShield上完成从vin到+header的连接,很可能会导致伺服系统无法正常工作。

在Arduino的顶部插入CNC屏蔽板,在其顶部插入两个Pololu Stepstick步进驱动器板。但是,在为X轴和Y轴插入这两块板之前,请确保将三个跳线放在标头中(稍后会被Pololu承载板阻挡)。

一根三线电缆来自伺服系统,两根四线电缆来自步进电机。

伺服电缆必须连接到(红色)+5V,(黑色)GND,信号(白色或棕色)连接到数字管脚11。伺服电缆太短,因此需要一根250毫米的延长电缆。

每个步进电机连接到CNC挡板上的X轴和Y轴四针头。

有一个可选的改进:通过添加蓝牙模块使绘图仪成为无线的,但我只会在其他一切都启动并运行后这样做

有一个软件我下不下来,有能力下载来也分享一份给我
2.0 Platform (Beta)
下载地址:
http://winder.github.io/ugs_website/download/

网友A(2019-10-22):
先收藏了,虽然暂时对我来说难了点

网友B:
这个软件好像下载下来了!!

网友C(2019-12-22):
先收藏了,暂时对我来说难了点

网友D(2020-07-14):
收藏了,谢谢分享。。不知道用那个固件,有试过吗,那个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收藏了,谢谢分享。。不知道用那个固件,有试过吗,那个好用?

仔细阅读文章

网友E:
收藏了,暂时对我来说难

网友F:
UGS 下载不了吗? 我这有

网友G(2020-09-23):
问下舵机是要360度的吗,我买的是180度的,运行的时候直接打向一边后就不动了,不知道怎么回事,用软件测试台笔落笔的时候也是打向一边,

网友H:
塑料件哪里找去

楼主(2021-01-27):
文件里面没有吗

网友I(2021-08-14):
舵机其实也可以接在z+端口旁边的5v端口上,这样走线会更美观

网友J(2023-05-17):
收藏了,现在对我来说太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