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lora模块SX1262芯片发射功率问题

楼主(2019-09-09):
最近在做SX1262芯片的设计开发,但到开发测试阶段发现了问题,就是发射功率达不到要求,程序理论上设置是最大发射功率22dBm,但实际测量只有12dBm,也不知道是程序出现问题还是硬件电路外部匹配问题,硬件电路一直在调试,对外围电路调优,但还是没有提高发射功率,各位大神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求求帮个忙。

网友A:
可能是天线与电路设计的问题

网友B:
怎么不用1278,是不是你的电流供应达不到要求

网友B:
好像最大发射功率只能是20db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不用1278,是不是你的电流供应达不到要求

供电是用的3.3V,理论上满足要求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天线与电路设计的问题

嗯嗯,一直在做匹配调试,理论上都是做的50欧姆匹配,但功率还是很小,不知道哪些细节没注意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最大发射功率只能是20db

您是说SX1262吗

网友C:
SX1262 22dB对VRPA有要求的。 也有可能是switch影响。 SX1268的话可以试试ASR6501什么的。

网友D(2019-11-08):
你好 你有没有对比测试 同样的功率和频率情况下 ,sx1262比1278距离能远多少啊

网友E(2020-05-18):
软件上SetDIO3AsTCXOCtrl(DIO3_3_3V);   //将芯片配置为由DIO3控制的外部TCXO参考电压         SetDIO2AsRfSwitchCtrl();        //配置DIO2,以便可用于控制外部RF开关

网友F(2020-07-14):
我最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教一下解决了吗

网友G(2021-09-30):
楼主你好,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嘛,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H:
没有足够的RF测试设备只能买现成的模块,自己瞎调是怎么也调不好的。

网友I(2022-08-17):
需要功率匹配的  输出阻抗可以参考他的文章 SX1261_62_Adaptive_Match_Rev_1.0_FINAL
然后利用Smith圆图工具进行设计和调整

网友J(2023-09-12):
你好,这帖子还有用吗。我最近学习开发sx1262(lora)。编程一开始就遇到困难,载波怎么搞也发不出来。查了一礼拜也没搞清楚那里有错。硬件没任何问题,用别人的程序验证过。SPI通讯正常,TCXO供电设置正常,VR_PA电压3.3V(电压高,可能是输出功放没工作)。执行指令顺序为:SetStandby,SetRegulatorMode,SetDIO3AsTCXOCtrl,SetDIO2AsRfSwitchCtrl,SetPacketType,SetRfFrequency(959447040)(915M),SetTxParams,SetTxContinuousWave。望楼主指教,我错在那里?拜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