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0.91寸oled滚动显示bme680测得的数据(温湿度、气压、空气质量指数)

楼主(2019-09-09):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 ... j.8428770.3416059.1

#include "bme680.h"
uint8_t bme680_data[20]={0};
uint8_t aqi_accuracy;
int16_t temperature,altitude;
uint16_t humidity,aqi;
uint32_t pressure,gas;

void Bme680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 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TX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RX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Tx | USART_Mode_Rx;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2,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Cmd(USART2,ENABLE);
}

void Bme680_Init(void)
{
        USART_SendData(USART2,0xa5);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USART_FLAG_TXE)==Bit_RESET);
        USART_SendData(USART2,0x55);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USART_FLAG_TXE)==Bit_RESET);
        USART_SendData(USART2,0x3f);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USART_FLAG_TXE)==Bit_RESET);
        USART_SendData(USART2,0x39);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USART_FLAG_TXE)==Bit_RESET);
        Delay_ms(100);

        USART_SendData(USART2,0xa5);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USART_FLAG_TXE)==Bit_RESET);
        USART_SendData(USART2,0x56);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USART_FLAG_TXE)==Bit_RESET);
        USART_SendData(USART2,0x02);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USART_FLAG_TXE)==Bit_RESET);
        USART_SendData(USART2,0xfd);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USART_FLAG_TXE)==Bit_RESET);
        Delay_ms(100);
}

void Bme680_Analysis(void)
{
        temperature=(bme680_data[4]<<8)|bme680_data[5];
//        temperature=temperature/100;        //unit:0.01℃

        humidity=(bme680_data[6]<<8)|bme680_data[7];
//        humidity=humidity/100;        //unit:0.01%

        pressure=(bme680_data[8]<<16)|(bme680_data[9]<<8)|bme680_data[10];        //unit:1Pa

        aqi_accuracy=bme680_data[11]>>4;

        aqi=((bme680_data[11]&0x0f)<<8)|bme680_data[12];

        gas=(bme680_data[13]<<24)|(bme680_data[14]<<16)|(bme680_data[15]<<8)|bme680_data[16];
        //unit:1ohm

        altitude=(bme680_data[17]<<8)|bme680_data[18];        //unit:1m
}

网友A:
串口传感器模块。。。。。

网友B(2019-11-11):
终于找到一个bme680的demo了

网友C:
留 个记号。

网友D:
分享的是hex文件还是源码呀

网友E(2020-02-13):
这个程序是串口模块的,,,,  只是数据的解析   不是底层的数据处理

网友F(2020-07-17):
这个没啥用啊,你都已经封装好了,就当成串口用了,有啥好研究的,BME的IIC底层驱动实现才有价值

网友G:
模块代码,很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H(2022-02-16):
用串口读取一个内解算模块,问题是解算模块有卖的吗?指令集有吗?

网友I:
正在学习bme680的驱动,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