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环境中怎么替代#pragra

楼主(2019-09-09):
#pragma location="LCD_region"
char lcd_buffer[8][256];
#pragma location="BG_region"
long lcd_points[8*256*8]
这段代码在IAR下能正常运行,移植到keil5上面就报warning;
keil环境下可以用什么代码代替这四段代码!在线等
gui\LCD\lcd.c(18): warning:  #161-D: unrecognized #pragma
这两个数组应该是定义12864LCD RAM的
void drawPoint(short x, short y, char value)
{
        unsigned short location;

        assert( (x<132));assert((y<64));
        assert( x>=0); assert((y>=0));
        location= y&0x7;
        location +=(y>>3)<<11;
        location += (x<<3);
        lcd_points[location]=value;
}
void paintRect(short x0, short y0, short x1, short y1)
{
        char *pchar;
        char temp_x0;
        y0 =y0>>3;
        y1 =(y1+7)>>3;

        for(;y0<=y1;y0++)
        {
                 WriteCommand(0xb0 | (y0));
                WriteCommand(0x10 | (x0>>4));
                WriteCommand(0x0F & (x0));
                WriteCommand(0xE0);

                pchar = &lcd_buffer[y0][x0];
                temp_x0=x0;
                for(;temp_x0<=x1;temp_x0++){
                        WriteData(*pchar++);
                }
        }
}这个两个数组只用在这两个函数里面  然后这两个函数被LCD底层驱动函数调用

下面是IAR .icf文件内容  在keil里面 应该怎么实现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AM_LCD_start__ = 0x20004000;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AM_LCD_end__   = 0x20004FFF;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AM_BG_start__  = 0x22080000;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AM_BG_end__    = 0x2208FFFF;

#define region LCD_region = mem:[from __ICFEDIT_region_RAM_LCD_start__   to __ICFEDIT_region_RAM_LCD_end__];
#define region BG_region = mem:[from __ICFEDIT_region_RAM_BG_start__   to __ICFEDIT_region_RAM_BG_end__];

网友A:
去掉两行,然后
char lcd_buffer[8][256];

long lcd_points[8*256*8];
这两行根据自己的存储器可定义为:
char xdata lcd_buffer[8][256];

long xdata lcd_points[8*256*8];
这样编译就不会出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掉两行,然后
char lcd_buffer[8][256];

gui\LCD\lcd.c(18): warning:  #161-D: unrecognized #pragma
这两个数组应该是定义12864LCD RAM的
void drawPoint(short x, short y, char value)
{
        unsigned short location;

        assert( (x<132));assert((y<64));
        assert( x>=0); assert((y>=0));
        location= y&0x7;
        location +=(y>>3)<<11;
        location += (x<<3);
        lcd_points[location]=value;
}
void paintRect(short x0, short y0, short x1, short y1)
{
        char *pchar;
        char temp_x0;
        y0 =y0>>3;
        y1 =(y1+7)>>3;

        for(;y0<=y1;y0++)
        {
                 WriteCommand(0xb0 | (y0));
                WriteCommand(0x10 | (x0>>4));
                WriteCommand(0x0F & (x0));
                WriteCommand(0xE0);

                pchar = &lcd_buffer[y0][x0];
                temp_x0=x0;
                for(;temp_x0<=x1;temp_x0++){
                        WriteData(*pchar++);
                }
        }
}这个两个数组只用在这两个函数里面  然后这两个函数被LCD底层驱动函数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掉两行,然后
char lcd_buffer[8][256];

谢谢!不太明白您的意思 我的问题加了补充了  麻烦看一下  谢谢

楼主:
看了很多资料问题已解决,下面两行代码完美解决
char lcd_buffer[8][256]__attribute__((at(0x20004000)));

long lcd_points[8*256*8]__attribute__((at(0x22080000)));

楼主:
查了很多资料,问题已解决。替换成下面两行代码。完美解决
char lcd_buffer[8][256]__attribute__((at(0x20004000)));

long lcd_points[8*256*8]__attribute__((at(0x2208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