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倒立摆程序源码

楼主(2019-09-09):
这个是已经调好的倒立摆的程序、有需要的赶紧下载哦!

#include "MiniBalance.h"
#include "math.h"
#include "led.h"
#include "mpu6050.h"
#define PI 3.14159265

/**************************************************************************
函数功能:5MS定时中断函数 5MS控制周期
入口参数:无
返回  值:无
作    者:Mini Balance
**************************************************************************/
int zhongzhi=1750;
int Balance_Pwm,Velocity_Pwm,Turn_Pwm;
void TIM1_UP_TIM16_IRQHandler(void)
{
        if(TIM1->SR&0X0001)//5ms定时中断
        {
                  TIM1->SR&=~(1<<0);                                       //===清除定时器1中断标志位
                        readEncoder();                                           //===读取编码器的值
                        adc=Get_Adc(0);
                  Led_Flash(400);                                          //===LED闪烁;
                  Get_battery_volt();                                      //===获取电池电压
                        key(100);                                                 //===扫描按键状态
                  Balance_Pwm=balance(adc,zhongzhi);
                  Velocity_Pwm=velocity(Encoder_Left);
                  Moto1=Balance_Pwm-Velocity_Pwm;                 //===计算左轮电机最终PWM
                   Xianfu_Pwm();                                            //===PWM限幅
     if(Turn_Off(adc,Voltage)==0)                   //===如果不存在异常
                        Set_Pwm(Moto1);                                    //===赋值给PWM寄存器
        }
}

/**************************************************************************
函数功能:直立PID控制
入口参数:角度、角速度
返回  值:直立控制PWM
作    者:Mini Balance
**************************************************************************/
int balance(int adc, int target)
{
         static int Last_Bias;
         int balance,Bias;
         Bias=adc-target;                                          //===求出平衡的角度中值 和机械相关
         balance=15*Bias+50*(Bias-Last_Bias);                              //===计算平衡控制的电机PWM
         Last_Bias=Bias;
         return balance;
}

/**************************************************************************
函数功能:速度PI控制
入口参数:左轮编码器、右轮编码器
返回  值:速度控制PWM
作    者:Mini Balance
**************************************************************************/
int velocity(int encoder_left)
{
          static int Velocity,Encoder_Least,Encoder,Movement;
          static long Encoder_Integral;
          //=============遥控前进后退部分=======================//
                if(1==Flag_Qian)        Movement=-900;                     //===如果前进标志位置1 位移为负
                else if(1==Flag_Hou)          Movement=900;        //===如果后退标志位置1 位移为正
          else  Movement=0;
   //=============速度PI控制器=======================//
                Encoder_Least =Encoder_Left; //===获取最新速度偏差
                Encoder *= 0.4;                                         //===一阶低通滤波器
                Encoder += Encoder_Least*0.6;                     //===一阶低通滤波器
                Encoder_Integral +=Encoder;                                     //===积分出位移 积分时间:5ms
                Encoder_Integral=Encoder_Integral-Movement;                     //===接收遥控器数据,控制前进后退
                if(Encoder_Integral>500)          Encoder_Integral=500;          //===积分限幅
                if(Encoder_Integral<-500)        Encoder_Integral=-500;         //===积分限幅
                Velocity=Encoder*300+Encoder_Integral*10; //===速度控制
                if(Turn_Off(Angle_Balance,Voltage)==1)   Encoder_Integral=0;    //===电机关闭后清除积分
          return Velocity;
}

/**************************************************************************
函数功能:赋值给PWM寄存器
入口参数:左轮PWM、右轮PWM
返回  值:无
作    者:Mini Balance
**************************************************************************/
void Set_Pwm(int moto1)
{
                        PBout(3)=1;//===电机使能打开
                        if(moto1<0)                        PBout(5)=1,                        PBout(4)=0;
                        else                   PBout(5)=0,                        PBout(4)=1;
                        TIM4->CCR2=myabs(moto1);

}
/**************************************************************************
函数功能:读取编码器的数据并进行数据类型转换
入口参数:无
返回  值:无
作    者:Mini Balance
**************************************************************************/
void readEncoder(void)
{
          u16 Encoder_L;       //===左右编码器的脉冲计数
          Encoder_L= TIM3 -> CNT;        //===获取正交解码2数据
          TIM3 -> CNT=0;                       //===计数器清零
                if(Encoder_L>32768)  Encoder_Left=Encoder_L-65000; else  Encoder_Left=Encoder_L;  //===数据类型转换
}

/**************************************************************************
函数功能:限制PWM赋值
入口参数:无
返回  值:无
作    者:Mini Balance
**************************************************************************/
void Xianfu_Pwm(void)
{
          int Amplitude=7100;    //===PWM满幅是7200 限制在7100
    if(Moto1<-Amplitude) Moto1=-Amplitude;
                if(Moto1>Amplitude)  Moto1=Amplitude;
          if(Moto2<-Amplitude) Moto2=-Amplitude;
                if(Moto2>Amplitude)  Moto2=Amplitude;
}

/**************************************************************************
函数功能:异常关闭电机
入口参数:倾角和电压
返回  值:1:异常  0:正常
作    者:Mini Balance
**************************************************************************/
u8 Turn_Off(int adc, int voltage)
{
            u8 temp;
                        if(adc<(zhongzhi-500)||adc>(zhongzhi+500)||1==Flag_Stop||Voltage<1110)//===电压低于11.1V 关闭电机
                        {
      temp=1;
                        PBout(3)=0;
                        PBout(12)=0;
                        PAout(15)=0;
                        PBout(4)=0;
                        PBout(5)=0;
      }
                        else
      temp=0;
      return temp;
}

网友A:
有图片吗?

网友B:
有没有接线图?光有程序没原理图人家怎么看,简单说明一下也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