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想问问51单片机怎么读取mq-5气体传感器的数字信号

楼主(2019-09-09):
主要是对i2c不太清楚

网友A:
好像是直接adc读取的吧?我记得不太清楚了,你可以去某宝直接找资料看看。

网友B:
不同的传感器,有不同的读取方式

网友C:
数字信号直接判断0和1就可以,模拟信号的号需要ADC转换

网友D:
仔细阅读传感器手册

网友E:
通过ADC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