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YNOS4412音乐盒程序设计

楼主(2019-09-09):
#include "exynos_4412.h"
void mydelay_ms(int ms);
#define S_CLK 125000
//125KHz
unsigned int sound[15] = {
0x00,
478,426,379,358,319,284,253,
235,213,190,179,159,142,127
};
//音符0~14
//半音符15~29 -> 0~14音频不变,音长变为二分之一
//连音符30
unsigned char dis[] = {
  5,
  1+7,30,15+1+7,1+7,3+7,
  2+7,30,15+1+7,2+7,3+7,
  1+7,30,15+1+7,3+7,5+7,
  6+7,30,30,6+7,
  5+7,30,15+3+7,3+7,1+7,
  2+7,30,15+1+7,2+7,3+7,
  1+7,30,15+6,6,5,
  1+7,30,30,
  0xff
};
unsigned char dis3[] = {
  7+1,7+1,
  7+5,7+5,
  7+6,7+6,
  7+5,30,
  7+4,7+4,
  7+3,7+3,
  7+2,7+2,
  7+1,30,
  7+5,7+5,
  7+4,7+4,
  7+3,7+3,
  7+2,30,
  7+5,7+5,
  7+4,7+4,
  7+3,7+3,
  7+2,30,
  7+1,7+1,
  7+5,7+5,
  7+6,7+6,
  7+5,30,
  7+4,7+4,
  7+3,7+3,
  7+2,7+2,
  7+1,30,
  0xff
};
void yin1()
{
unsigned int i;
for(i=0;dis[i] != 0xff;i++)
   {
    if(dis[i] != 30)
    {
     if(dis[i] < 15)
     {
      PWM.TCON = 0;
      mydelay_ms(50);
      PWM.TCNTB0 = sound[dis[i]];
      PWM.TCMPB0 = sound[dis[i]] / 2;
      //手动装载TCNTB0和TCMPB0
      PWM.TCON = 2; //0010
      //自动装载模式,启动定时器0
      PWM.TCON = 9; //1001
      mydelay_ms(450);
     }
     else
     {
      PWM.TCON = 0;
      mydelay_ms(50);
      PWM.TCNTB0 = sound[dis[i] - 15];
      PWM.TCMPB0 = sound[dis[i] - 15] / 2;
      //手动装载TCNTB0和TCMPB0
      PWM.TCON = 2; //0010
      //自动装载模式,启动定时器0
      PWM.TCON = 9; //1001
      mydelay_ms(200);
     }
    }
    else
    {
     mydelay_ms(500);
    }

   }
}
void yin2()
{
unsigned int i;
for(i=0;dis3[i] != 0xff;i++)
    {
     if(dis3[i] != 30)
     {
      if(dis3[i] < 15)
      {
       PWM.TCON = 0;
       mydelay_ms(100);
       PWM.TCNTB0 = sound[dis3[i]];
       PWM.TCMPB0 = sound[dis3[i]] / 2;
       //手动装载TCNTB0和TCMPB0
       PWM.TCON = 2; //0010
       //自动装载模式,启动定时器0
       PWM.TCON = 9; //1001
       mydelay_ms(900);
      }
      else
      {
       PWM.TCON = 0;
       mydelay_ms(100);
       PWM.TCNTB0 = sound[dis3[i] - 15];
       PWM.TCMPB0 = sound[dis3[i] - 15] / 2;
       //手动装载TCNTB0和TCMPB0
       PWM.TCON = 2; //0010
       //自动装载模式,启动定时器0
       PWM.TCON = 9; //1001
       mydelay_ms(400);
      }
     }
     else
     {
      mydelay_ms(1000);
     }

    }
}
void do_irq()
{
// 获取中断号
unsigned int irq_num = CPU0.ICCIAR & 0x3ff;
switch(irq_num)
{
case 57:
  GPX2.DAT = GPX2.DAT | (1 << 7);
  printf("This interrupt id is %d\n", irq_num);
  yin1();
  PWM.TCON = 0x8;  // 自动重装
  GPX2.DAT = GPX2.DAT & ~(1 << 7);
  //  PWM.TCON ^= 0x1;
//  WDT.WTCON=WDT.WTCON|0x1<<0;
//  WDT.WTCON=WDT.WTCON|0x1<<5;
  //PWM.TCON = 0x2;  // 手动装载
  //PWM.TCON = 0x8;  // 自动重装
  EXT_INT41_PEND = 0x1 << 1;  // 清pend(置1清0)
  ICDICPR.ICDICPR1 = 0x1 << 25; // 清gic
  break;
case 58:
  GPF3.DAT = GPF3.DAT | (1 << 4);
   printf("This interrupt id is %d\n", irq_num);
//   GPX2.DAT = GPX2.DAT ^ (0x1 << 7);
   yin2();
   PWM.TCON = 0x8;  // 自动重装
   GPF3.DAT = GPF3.DAT & ~(1 << 4);
   EXT_INT41_PEND = 0x1 << 2;  // 清pend(置1清0)
   ICDICPR.ICDICPR1 = 0x1 << 26; // 清gic
   break;
default:
  printf("error!\n");
  break;
}
// 把处理器中处理完的中断号返回给gic
// 告诉gic该中断处理结束,可以送入下一个pending进入
CPU0.ICCEOIR = (CPU0.ICCEOIR & ~(0x3ff)) | irq_num;
}
void peripheral_init()
{
GPX1.CON = 0xff << 4;  // 配置GPIO为外部中断
EXT_INT41_CON = 0x22 << 4; // 下降沿触发中断
EXT_INT41_MASK = 0x0;  // 使能相应外设
}
void gic_init()
{
ICDISER.ICDISER1 = 0x3 << 25;  // 使能按键中断号
ICDIPTR.ICDIPTR14 = 0x0101 << 8;  // 选择cpu接口
ICDDCR = 0x1;      // 使能中断到分配器
CPU0.ICCICR = 0x1;     // 把中断从cpu接口送入处理器
// 屏蔽中断优先级,255表示所有中断都允许通过
CPU0.ICCPMR = 0xff;
}
void mydelay_ms(int ms)
{
int i, j;
while(ms--)
{
  for (i = 0; i < 5; i++)
   for (j = 0; j < 500; j++);
}
}
void wdt_init(){
WDT.WTCON=WDT.WTCON&(~(0xff<<8))|(249<<8);
WDT.WTCON=WDT.WTCON&(~(0x3<<3))|(3<<3);
WDT.WTDAT=10000;
WDT.WTCNT=10000;
}
void pwm_init()
{
GPD0.CON = 0x2; // GPIO配置为TOUT_0
PWM.TCNTB0 = 1000;
PWM.TCMPB0 = 500;
PWM.TCFG0 = 0x63; // 预分频值为99 -> 100
PWM.TCFG1 = 0x3; // 二级分频为1/8
PWM.TCON = 0x2;  // 手动装载
PWM.TCON = 0x8;  // 自动重装
}
void led_init()
{
GPX2.CON = GPX2.CON & ~(0xf << 28) | (0x1 << 28);
GPF3.CON = GPF3.CON & ~(0xf << 16) | (0x1 << 16);
GPX2.DAT = GPX2.DAT & ~(1 << 7);
GPF3.DAT = GPF3.DAT & ~(1 << 4);
}
int main()
{
peripheral_init();
gic_init();
pwm_init();
led_init();
int i = 0;
while(1)
{
  mydelay_ms(800);
  //WDT.WTCNT=30000;
}
return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