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LCD12864与温度ds18b20 单片机程序

楼主(2019-09-09):
温度ds18b20 12864仿真

仿真

仿真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LCD12864.h>

uint value=54;
/*主函数*/
void main()
{
        uint i;
           InitLCD();//初始12864

           ClearScreen(0);//清屏

           SetStartLine(0);//显示开始行

           while(1)
           {
//  /* 可以单个显示
//        Display(2,0,0*16,0);//
//        Display(2,0,1*16,1);//
//        Display(2,0,2*16,2);//
//        Display(2,0,3*16,3);//
//        Display(1,0,4*16,4);//
//        Display(1,0,5*16,5);//
//        Display(1,0,6*16,6);//*

                /* 可以多个显示,这里是4个一起显示*/
                   for(i=0;i<4;i++)
                   {
                        Display(2,0,i*16,i);/*Display(选屏参数(cs0,cs1),pagr选页参数,column选列参数,number选第几汉字输出)*/
                        _nop_();
                        Display(1,0,i*16,i+4);
                         _nop_();
                        Display(2,0+2,i*16,i+8);
                        _nop_();
                        Display(1,0+2,i*16,i+12);
                        _nop_();

//                        Display(2,0+2+2,i*16,i+16);
//                        _nop_();
//                        Display(1,0+2+2,i*16,i+20);
    }

        /*  //显示0123456789*
         for(i=0;i<8;i++)
   {
                Displayen(2,0+2+2+2,i*8,i); //第二屏
    }
         for(i=0;i<4;i++)
   {
                Displayen(1,0+2+2+2,i*8,i+8);  //第一屏
   } */

      Display(2,0+2+2+2,0*16,16);//         屏数:前面是第二屏 第一屏   行数( 页数) 第一行0 第二行0+2 第三行0+2+2  。。。。
                                             //列数(位置): 显示字符的话为8的倍数 显示汉字为16的倍数   number选第几汉字输出 在字库中找对应位置
                  Display(2,0+2+2+2,1*16,17);//
                  Displayen(2,0+2+2+2,32,11); //冒号
    //Displayen(1,0+2+2+2,8,10); //小数点
          Displayen(1,0+2+2+2,8,value/10);
          Displayen(1,0+2+2+2,16,value%10);

}

}

网友A(2020-05-15):
根本没有温度传感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根本没有温度传感器

他应该是想用变阻器代替传感器进行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