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关Proteus模拟模型机的问题

楼主(2019-09-10):
从来没有接触过Proteus中关于代码的部分,请问怎么入手呢。。。

本人模型机基础知识薄弱。。

需要设计下面的内容

1. 数据格式和指令系统
2. 数据通路
3. 时序系统
4. 微指令格式
5. 微程序控制器
6.  微程序流程图
7. 微程序代码表

网友A:
问题问得比较多,建议一步一步走,先熟悉PROTEUS能干什么,可以用简单的程序去实现它

网友B:
你先上网找一些例程,先看看,然后根据芯片的型号来编写好程序,一步一步搭建电路,仿真的,不用太费时间,因为与实际电路还是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