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用单片机定时器中断方法实现数码管显示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9-09-10):
请大佬们帮我看看下面这程序那里出了问题。
程序想要实现的是用定时器中断方式实现数码管动态显示。实现六个数码管显示0~999999,从000000开始没隔1s数码管+1。中断是1ms,每中断一次刷新一次数码管。可是我把程序烧进开发板所实现的现象是每进入一次中断数码管数据就会加1,并不是1s加1。查了好久弄不明白是什么原因。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le=P2^6;
sbit wele=P2^7;

uchar code wetable[]={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数码管位选
uchar code du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0x00};   //段选

uchar ledbuff[6]={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暂存
uchar flag1s=0;   //1s标志
uchar i=0;
uint cnt=0;
unsigned long sec=0;
void main()
{

        dule=0;
        wele=0;

        TH0=0xfc;
        TL0=0x67;
        EA=1;
        ET0=1;
        TR0=1;

        while(1)
        {
                if(cnt==1000)
        {
                cnt=0;
                flag1s=1;
        }
                if(flag1s==1)
                {
                        flag1s=0;
                        sec++;
                        ledbuff[0]=dutable[sec%10];
                        ledbuff[1]=dutable[sec/10%10];
                        ledbuff[2]=dutable[sec/100%10];
                        ledbuff[3]=dutable[sec/1000%10];
                        ledbuff[4]=dutable[sec/10000%10];
                        ledbuff[5]=dutable[sec/100000%10];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0xfc;
        TL0=0x67;

        switch(i)
                {
                        case 0:i++;P0=ledbuff[0];dule=1;dule=0;_nop_();P0=wetable[7];wele=1;wele=0;break;
                        case 1:i++;P0=ledbuff[1];dule=1;dule=0;_nop_();P0=wetable[6];wele=1;wele=0;break;
                        case 2:i++;P0=ledbuff[2];dule=1;dule=0;_nop_();P0=wetable[5];wele=1;wele=0;break;
                        case 3:i++;P0=ledbuff[3];dule=1;dule=0;_nop_();P0=wetable[4];wele=1;wele=0;break;
                        case 4:i++;P0=ledbuff[4];dule=1;dule=0;_nop_();P0=wetable[3];wele=1;wele=0;break;
                        case 5:i=0;P0=ledbuff[5];dule=1;dule=0;_nop_();P0=wetable[2];wele=1;wele=0;break;
                        default:break;
                }
                cnt++;
}

网友A:
用到锁存器分时输出段码和位码,锁存信号有问题

网友B:
给你改一下,你试试。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le=P2^6;
sbit wele=P2^7;

uchar code wetable[]={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数码管位选
uchar code du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0x00};   //段选

uchar ledbuff[6]={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暂存
uchar flag1s=0;   //1s标志
uchar i=0;
uint cnt=0;
unsigned long sec=0;
void main()
{
        dule=0;
        wele=0;
        TMOD=0x01;
        TH0=0xfc;
        TL0=0x66;
        EA=1;
        ET0=1;
        TR0=1;
        while(1)
        {
                if(flag1s==1)
                {
                        flag1s=0;
                        sec++;
                        if(sec>999999)
                                sec=0;
                        ledbuff[0]=dutable[sec%10];
                        ledbuff[1]=dutable[sec/10%10];
                        ledbuff[2]=dutable[sec/100%10];
                        ledbuff[3]=dutable[sec/1000%10];
                        ledbuff[4]=dutable[sec/10000%10];
                        ledbuff[5]=dutable[sec/100000%10];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0xfc;
        TL0=0x67;
        P0=0x00;//消隐
        dule=1;
        dule=0;
        switch(i)
        {
                case 0:P0=wetable[5];wele=1;wele=0;P0=ledbuff[0];dule=1;dule=0;i++;break;
                case 1:P0=wetable[4];wele=1;wele=0;P0=ledbuff[1];dule=1;dule=0;i++;break;
                case 2:P0=wetable[3];wele=1;wele=0;P0=ledbuff[2];dule=1;dule=0;i++;break;
                case 3:P0=wetable[2];wele=1;wele=0;P0=ledbuff[3];dule=1;dule=0;i++;break;
                case 4:P0=wetable[1];wele=1;wele=0;P0=ledbuff[4];dule=1;dule=0;i++;break;
                case 5:P0=wetable[0];wele=1;wele=0;P0=ledbuff[5];dule=1;dule=0;i=0;break;
                default:break;
        }
        cnt++;
        if(cnt>=1000)
        {
                cnt=0;
                flag1s=1;
        }
}

网友C:
程序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定时计数器的计时未算准确而已,如果你是用51单片机,在TH0=0xfc;
        TL0=0x67;语句前还得说明定时方式,如TMOD=0x01;程序中没有说明,默认是方式0,那你装载的TH0 TL0是不是有问题,试着把if(cnt==1000)这一条改为if(cnt==8000),如果秒钟变化变慢,就说明程序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到锁存器分时输出段码和位码,锁存信号有问题

那这一段该怎么决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改一下,你试试。

我烧写试了,完美解决。  连抖动鬼影的问题都解决了太棒了。我得好好去理解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程序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定时计数器的计时未算准确而已,如果你是用51单片机,在TH0=0xfc;
        TL0=0x67; ...

非常感谢。
有位朋友帮我修改了下解决了问题。接下来去好好理解下以及按你说的方法验证。谢谢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