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的oled距离显示系统程序(超声波模块)

楼主(2019-09-10):
超声波测距模块

超声波测距模块
超声波测距模块

oled显示模块

oled显示模块
oled显示模块

使用stm32f103rct6单片机,接线说明在工程文件mian.c里面备注了的,使用的定时器计时。

/*lin辰 2018.9.26*/
/*按键控制led亮灭,通过"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x, GPIO_Pin_x)"函数实现读取IO口状态,
并使用"!=RESET"进行判断按键是否按下,加入按键抖动判断*/
/*说明:按键接地,"!=RESET":不等于0,也可写成 "!=0" ,即按键没有按下*/

//  功能描述   : 0.96寸OLED 接口演示例程(STM32F103系列IIC)
//              说明:
//              ----------------------------------------------------------------
//              GND   电源地
//              VCC   接5V或3.3v电源
//              SCL   接PB13(SCL)
//              SDA   接PB15(SDA)
//              ----------------------------------------------------------------

//测距模块引脚:
//             TRIG---GPIOC-PIN2
//             ECHO---GPIOA-PIN4
//             VCC----5V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ranging.h"
#include "systick_delay.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oled.h"
#include "bmp.h"
u16 TIMCounter;
u16 Dis;

int main(void)

{
TRIG_Config();                //IO输出触发初始化 C2
ECHO_Config();                //IO输入时间检测初始化 A4
OLED_Init();                               //初始化OLED
OLED_Clear();
TIMER_Init();//初始化,未使能

while(1)
  {
OLED_DrawBMP(0,0,128,8,BMP1);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2);                //给10us高电平
                    Delay_us(11);//最少10us触发信号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2);//拉低电平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 GPIO_Pin_4)==0);//等待接受高电平
                TIMER_ON();  //定时器开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 GPIO_Pin_4)==1);//等待接受低电平
                        TIMCounter = TIM_GetCounter(TIM6);//获取计数器值
                        TIMER_OFF();         //定时器关
                        Dis = TIMCounter/58;//计算距离
                OLED_ShowNum(62,2,Dis,3,16);//显示ASCII字符的码值,显示距离
                Delay_ms(1000);
                if(Dis>=390){                                                                                                //超出测量距离警告!
                        OLED_ShowString(80,4,"Error!",16);
                        Delay_ms(1000);
                }

                                  }
                }

网友A(2020-03-14):
程序都没有显示距离,你的程序是不是假的啊,随便弄一副bmp图程序的,假程序

网友B:
刚好需要,顶上

网友C(2021-07-20):
这个程序能不能用哇

网友D:
测距的原理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