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解决一下mos管接口电路原理图的问题

楼主:
这是一个WIFI模块的原理图,在TXD串口通讯这里为什么要接两个三极管,在到单片机,目的是为了放大信号吗,为什么要放大不能直接通讯吗。
还一个是STA具体也不知道是什么用的,也要一个三极管,是工作模式什么的吗?
求解!!!

网友A(2019-09-10):
第一:那不是三极管,那是mos管,目的是电平转换,你仔细看左边的是3.3V,右边是5V;
第二:STA表示站点,对应的是AP热点,具体区别自行百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那不是三极管,那是mos管,目的是电平转换,你仔细看左边的是3.3V,右边是5V;
第二:STA表示站点, ...

这个电平转换是什么原理吗,新手看不太懂

网友C:
第一个是电平变换,第二级是反相作用,因为第一级不但进行电平变换,而且对信号进行了反相。所以,第二级再进行一次反相变换以保证信号极性不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平转换是什么原理吗,新手看不太懂

电平变换的目的就是把不同电压系统的电平(高电平或者低电平)进行电压变换,以适应新的电压系统,例如把3.3V系统的高电平变换成适合5V系统的高电平或者12V系统的高电平等。或者将12V系统的高电平变换成适合3.3V或者5V系统的高电平以适合这些电压系统的工作。

网友D:
无非达成以下目的:
1、电平变换;(通讯的双方电源系统存在差异)
2、信号隔离;(担心被对方的信号线上的电压差击毁电路)
3、增强驱动能力。(线路上接口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