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OP4412开发板运行之进程通信专题-信号通信

楼主(2019-09-10):
当我们在win上遇到一个没有办法正常关闭的软件的时候,我们可以打开任务管理器,强制结束这个进程,同理。在linux上也有类似的功能,比如从终端敲入ctrl+c组合键来产生一个信号,当运行中的进程捕捉到这个信号后就会做出反应。
我们在win上可以使用快捷键进入任务管理器,那么linux中会在哪些情况下会产生信号呢?

那么linux有多少种信号呢,我们可以通过命令kill命令来查看,如下图:

通过上面的截图我们可以发现,一共有64种信号,每个信号都是以sig开头,信号的名称是在signal.h中定义的。
本次文章主要涉及到三个内容,一,信号的发送,二,信号的接收,三,信号的处理。
第一部分:信号的发送
我们通过一个小例子来认识下信号的发送:

这个程序主要用到了kill函数, 因为用户空间是不具备发送信号的能力的,只有内核才可以发信号,内核有那么多信号,我们要发哪个信号,并且发给谁呢?那么我们就需要先告诉内核进程PID,信号ID是多少,kill函数就帮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函数原型:

所以在上面的例子中,我们就可以通过kill函数来向内核发送一次产生信号的请求。
我们再来看一个和kill函数很像的函数,raise函数 ,与kill函数不同的是,它没有第一个参数,他不知道要发信号给谁,所以他只能发信号给自己。我们来看下这个例子:

编译并运行:

函数原型:

从kill和raise的函数原型上看,raise没有pid这个参数,所以raise是可以通过kill来实现的。等价于:

还有一个需要了解的函数alarm函数,与raise函数不同的是,他只能发alarm信号,并且可以定时发送信号,而raise是立刻让内核发信号。所以这个函数的参数没有pid号,也没有信号ID,只有一个延迟的秒数。需要注意的是,一个进程只能有一个alarm时间,函数原型:

第一部分信号发送总结:
用户空间不能发送信号,是通过系统调用函数告诉内核发什么信号,发给谁,让内核来发送的,只有内核才可以发信号。可以使用kill,raise,alarm函数来让内核发送信号。
第二部分信号接收
我们可以使用pause来接收信号,pause函数使该进程暂停让出CPU。我们来看下下面这个例子,当我们在键盘上按下ctrl+c的时候,程序收到SIGINT信号会被唤醒,然后执行fun函数,处理完之后再返回继续运行该程序,不按则只打印process start(进入睡眠状态)。

函数原型:

第三部分信号处理
信号的处理有三种方式,分别为:1,忽略,就是收到信号后,什么也不做,不处理。2,按照默认的方式处理。3,捕获并处理,捕获到信号后,执行我们自己想执行的代码。我们先来看下signal函数:

第一种处理方式,忽略:
我们来看下这个例子。

编译并运行,因为我们使用的参数为SIG_IGN,所以我们按下ctrl+c的时候并不能中断程序运行.

第二种处理方式,按照默认的方式处理,我们把上个例子中的参数改成SIG_DFL,如下:

编译并运行,当我们按下ctrl+c的时候,会中断我们程序。

第三种处理方式,执行我们自己的代码:

当我们按下ctrl+c的时候,会进去到fun函数。

三个部分总结:
1,我们可以使用kill命令来查看有多少个信号,在这么多信号中,我们要格外记住以下几个:

2,用户空间不能发送信号,信号的产生来自内核,让内核产生信号的方式有:通过键盘输入ctrl+c等。当程序运行出错时,内核会给进程发送一个信号,如浮点溢出等,还有就是一个程序可以通过调用函数来给另外一个进程发信号,如kill。
3,进程收到信号后,可以忽略,或者按照默认的方式处理,或者按照自己的处理函数来处理,signale是永久注册的,每次都有效,如果不想的话这样可以使用siga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