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app控制单片机程序 rgb 测温 ad检测 ld3320语音串口 人体检测 红外开关

楼主(2019-09-10):
使用stc15单片机最小系统在万用板进行焊接   功能
1手机app控制(温度查询 报警  语音控制  调节亮度   查询亮度)
2语音串口控制  可以进行播报语音数据 控制
3检测人体   可以进行开关操作  或者手机振动  可以进行更改
4eerom保存温度的上下限
5使用串口连接433模块进行组网

#include "mode.h"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uart.h"
#include "new.h"
#include "pwm.h"
#include "stdio.h"

#include<string.h> //运算符函数

extern xdata u8 uart1_shou[uatr];//串口1 接收的数据
extern xdata u8 uart2_shou[uatr];
extern xdata u8 uart3_shou[uatr];//串口1 接收的数据
extern xdata u8 uart4_shou[uatr];
extern int mode1;
extern int mode2;
extern int mode3;
extern int mode4;
extern unsigned char  ds_18b20num[];                //用来保存温度
extern unsigned char  ds_18b20H[];                //用来保存温度
extern unsigned char  ds_18b20L[];                //用来保存温度
extern unsigned char  ADC_nume[7];//光照强度 数组

extern bit run_18b20;//是否启动温度报警  标志位默认开启

unsigned int rgb_r,rgb_g,rgb_b,reb_num;
extern bit ET0_run;

int run=1;//是否启动语音识别标志位    默认开启  可以在手机或者上位机软件中关闭

void delay_ms(uint ms)
{
   uint i;
         do{
            i = (uint)(MAIN_Fosc / 13000);
                  while(--i)        ;   //14T per loop
     }while(--ms);
}

/*******************************************************************************
* 函数名 : UART_1
* 描述   : 串口1 接收到数据进行动作
* 输入   :
* 输出   :
* 返回   :
* 注意   :
*******************************************************************************/
void UART_1()
{
        int ge,shi,bai;

        if(mode1!=0)//串口第一个字节不等于0  则表示有数据到来
        {
                ET0 = 0;//串口接收到数据    关闭定时器0的中断  防止乱码错误
                delay_ms(15);//延时一段时间  确定数据接收完成

                if(uart1_shou[0]=='H')//设置温度上限 上限数据
                {
                                strcpy(ds_18b20H,uart1_shou+1);//将输入的数据  拷贝另外的数组中
                                IapEraseSector(IAP_ADDRESS);//删除扇区数据  将数据全部写为ff
                                delay_ms(15);//延时  确定删除完成  防止出现错误
                                IapWrite_n(IAP_ADDRESS,ds_18b20H,5);//向eerom写入数据
                                UART(1,"温度上限 设置完成");//向窗口发送数据  表示设置完成
                                UART(1,ds_18b20H);//并将设置的数据发送到串口1
                }
                else        if(uart1_shou[0]=='L')//设置温度上限 下限数据
                {
                                strcpy(ds_18b20L,uart1_shou+1);//与上面同理
                                IapEraseSector(IAP_ADDRESS1);//
                                delay_ms(15);
                                IapWrite_n(IAP_ADDRESS1,ds_18b20L,5);
                                UART(1,"温度下限 设置完成");
                                UART(1,ds_18b20L);
                }
                else        if(uart1_shou[0]=='R')
                {
                        bai=uart1_shou[1]-0x30;
                        shi=uart1_shou[2]-0x30;
                        ge =uart1_shou[3]-0x30;
                        rgb_r=(bai*100)+(shi*10)+ge;
                        PWM_NUM(rgb_r,rgb_g,rgb_b);
                        UART(1,"RGB颜色  红色设置完成");
                }
                else        if(uart1_shou[0]=='G')
                {
                        bai=uart1_shou[1]-0x30;
                        shi=uart1_shou[2]-0x30;
                        ge =uart1_shou[3]-0x30;
                        rgb_g=(bai*100)+(shi*10)+ge;
                        PWM_NUM(rgb_r,rgb_g,rgb_b);
                        UART(1,"RGB颜色  绿色设置完成");
                }
                else        if(uart1_shou[0]=='B')
                {
                        bai=uart1_shou[1]-0x30;
                        shi=uart1_shou[2]-0x30;
                        ge =uart1_shou[3]-0x30;
                        rgb_b=(bai*100)+(shi*10)+ge;
                        PWM_NUM(rgb_r,rgb_g,rgb_b);
                        UART(1,"RGB颜色  蓝色设置完成");
                }
                                else        if(uart1_shou[0]=='M')
                {
                        UART(2,"voice,");
                        UART2_SendData(uart1_shou[1]);
                        UART(2,",$");

                        UART(1,"语音模块音量设置完成");
                }

                if(Find(1,"打开呼吸灯"))//串口第一个字节不等于0  则表示有数据到来)//串口第一个字节不等于0  则表示有数据到来
                {
                                ET0_run= 1;//串口接收到数据    关闭定时器0的中断  防止乱码错误
                          PWM_NUM(0,0,0);
                                UART(1,"呼吸灯已开启");
                }
                                else if(Find(1,"关闭呼吸灯"))//串口第一个字节不等于0  则表示有数据到来)//串口第一个字节不等于0  则表示有数据到来
                {
                        ET0_run = 0;//串口接收到数据    关闭定时器0的中断  防止乱码错误
                        PWM_NUM(rgb_r,rgb_g,rgb_b);
                        UART(1,"呼吸灯已关闭");
                }
                else if(Find(1,"获取语音识别指令"))//串口第一个字节不等于0  则表示有数据到来)//串口第一个字节不等于0  则表示有数据到来
                {
                        UART2_SendString("all$");
                        delay_ms(1000);
                        UART1_SendString(uart2_shou);
                }
                else if(Find(1,"打开灯光"))//串口第一个字节不等于0  则表示有数据到来)//串口第一个字节不等于0  则表示有数据到来
                {
                        LED=0;
                        UART(1,"灯光开启");
                }
                else if(Find(1,"关闭灯光"))//串口第一个字节不等于0  则表示有数据到来)//串口第一个字节不等于0  则表示有数据到来
                {
                        LED=1;
                        UART(1,"灯光关闭");
                }
                else if(Find(1,"重启语音模块"))//串口第一个字节不等于0  则表示有数据到来)//串口第一个字节不等于0  则表示有数据到来
                {
                                UART_shouq(2,"reset$ ","重启成功!",2000);
                                UART(1,"语音模块重启完成");
                }
                else if(Find(1,"打开指令触发"))//串口第一个字节不等于0  则表示有数据到来)//串口第一个字节不等于0  则表示有数据到来
                {
                                UART_shouq(2,"PasswordTrigger,1,$","设置成功",2000);
                                UART(1,"已设置成指令触发");
                }
                else if(Find(1,"关闭指令触发"))//串口第一个字节不等于0  则表示有数据到来)//串口第一个字节不等于0  则表示有数据到来
                {
                                UART_shouq(2,"PasswordTrigger,0,$","设置成功",2000);
                                UART(1,"已取消指令触发");
                }
                else if(Find(1,"温度查询"))//串口第一个字节不等于0  则表示有数据到来)//串口第一个字节不等于0  则表示有数据到来
                {
                                UART(1,ds_18b20num);
                }
                                else if(Find(1,"开启温度报警"))//串口第一个字节不等于0  则表示有数据到来)//串口第一个字节不等于0  则表示有数据到来
                {
                                run_18b20=1;
                                UART(1,"温度报警已开启");
                }
                                else if(Find(1,"关闭温度报警"))//串口第一个字节不等于0  则表示有数据到来)//串口第一个字节不等于0  则表示有数据到来
                {
                                run_18b20=0;
                                UART(1,"温度报警已关闭");
                }
                else if(Find(1,"查询温度上限"))//串口第一个字节不等于0  则表示有数据到来)//串口第一个字节不等于0  则表示有数据到来
                {                UART(1,"温度上限为");
                                UART(1,ds_18b20H);
                }
                else if(Find(1,"查询温度下限"))//串口第一个字节不等于0  则表示有数据到来)//串口第一个字节不等于0  则表示有数据到来
                {
                                                UART(1,"温度下限为");
                                                UART(1,ds_18b20L);
                }
                else if(Find(1,"关闭语音识别"))//串口第一个字节不等于0  则表示有数据到来)//串口第一个字节不等于0  则表示有数据到来
                {
                                run=0;
                                UART(1,"已关闭语音识别");
                }
                else if(Find(1,"打开语音识别"))//串口第一个字节不等于0  则表示有数据到来)//串口第一个字节不等于0  则表示有数据到来
                {
                                run=1;
                                UART(1,"已打开语音识别");
                }
                else if(Find(1,"查询光照强度"))//串口第一个字节不等于0  则表示有数据到来)//串口第一个字节不等于0  则表示有数据到来
                {
                                run=1;
                                UART(1,"A");
                                UART(1,ADC_nume);
                }
                else if(Find(1,"打开红灯"))//串口第一个字节不等于0  则表示有数据到来)//串口第一个字节不等于0  则表示有数据到来
                {
                                pwm3(100);
                                UART(1,"红灯已打开");
                }
                else if(Find(1,"打开绿灯"))//串口第一个字节不等于0  则表示有数据到来)//串口第一个字节不等于0  则表示有数据到来
                {
                                pwm4(100);
                                UART(1,"绿灯已打开");
                }
                else if(Find(1,"打开蓝灯"))//串口第一个字节不等于0  则表示有数据到来)//串口第一个字节不等于0  则表示有数据到来
                {
                                pwm5(100);
                                UART(1,"蓝灯已打开");
                }

                else if(Find(1,"关闭红灯"))//串口第一个字节不等于0  则表示有数据到来)//串口第一个字节不等于0  则表示有数据到来
                {
                                pwm3(0);
                                UART(1,"红灯已关闭");
                }
                else if(Find(1,"关闭绿灯"))//串口第一个字节不等于0  则表示有数据到来)//串口第一个字节不等于0  则表示有数据到来
                {
                                pwm4(0);
                                UART(1,"绿灯已关闭");
                }
                else if(Find(1,"关闭蓝灯"))//串口第一个字节不等于0  则表示有数据到来)//串口第一个字节不等于0  则表示有数据到来
                {
                                pwm5(0);
                                UART(1,"蓝灯已关闭");
                }
                        ET0 = ET0_run;
                        CLR_Buf1(1);//操作完成  清除数组中的数据
        }
}
/*******************************************************************************
* 函数名 : UART_2()
* 描述   : 串口2接收到数据进行动作
* 输入   :
* 输出   :
* 返回   :
* 注意   :
*******************************************************************************/

void UART_2()
{

        if(mode2!=0&&run==1)//串口第一个字节不等于0  则表示有数据到来
        {                ET0 = 0;
                delay_ms(15);
                if(uart2_shou[0]==101)//开灯
                {
                        LED=0;
                        UART(2,"play,051,$");//播放音乐  表示开关灯完成
                } else if(uart2_shou[0]==102)//关灯
                {
                        LED=1;
                  UART(2,"play,052,$");//播放音乐  表示开关灯完成
                }
                else if(uart2_shou[0]==103)//查询关键词
                {
                        UART_shouq(2,"PasswordTrigger,1,$","设置成功",2000);
                  UART(2,"play,053,$");//播放音乐  表示开关灯完成
                }
                else if(uart2_shou[0]==104)//允许指令触发  、
                {
                        UART_shouq(2,"PasswordTrigger,0,$","设置成功",2000);
                  UART(2,"play,054,$");//播放音乐  表示开关灯完成
                }
                else if(uart2_shou[0]==105)//打开红色
                {
                        ET0_run=0;
                        rgb_r=100;
                        PWM_NUM(rgb_r,rgb_g,rgb_b);
                                     UART(2,"play,055,$");//播放音乐  表示开关灯完成
                }
                else if(uart2_shou[0]==106)//打开绿色
                {
                        ET0_run=0;
                        rgb_g=100;
                        PWM_NUM(rgb_r,rgb_g,rgb_b);
                  UART(2,"play,056,$");//播放音乐  表示开关灯完成
                }
                else if(uart2_shou[0]==107)//打开蓝色
                {
                        ET0_run=0;
                        rgb_b=100;
                        PWM_NUM(rgb_r,rgb_g,rgb_b);
                          UART(2,"play,057,$");//播放音乐  表示开关灯完成
                }
                else if(uart2_shou[0]==108)//关闭红色
                {
                        ET0_run=0;
                        rgb_r=0;
                        PWM_NUM(rgb_r,rgb_g,rgb_b);
                          UART(2,"play,058,$");//播放音乐  表示开关灯完成
                }
                else if(uart2_shou[0]==109)//关闭绿色
                {
                        ET0_run=0;
                        rgb_g=0;
                        PWM_NUM(rgb_r,rgb_g,rgb_b);
                  UART(2,"play,059,$");//播放音乐  表示开关灯完成
                }
                else if(uart2_shou[0]==110)//关闭蓝色
                {
                        ET0_run=0;
                        rgb_b=0;
                        PWM_NUM(rgb_r,rgb_g,rgb_b);
                        UART(2,"play,060,$");//播放音乐  表示开关灯完成
                }
                else if(uart2_shou[0]==111)//打开呼吸灯
                {
                        ET0_run=1;
                  UART(2,"play,061,$");//播放音乐  表示开关灯完成
                }
                else if(uart2_shou[0]==112)//关闭呼吸灯
                {
                  ET0_run=0;
                  UART(2,"play,062,$");//播放音乐  表示开关灯完成
                }
                else if(uart2_shou[0]==113)//打开温度报警
                {
                        run_18b20=1;
                         UART(2,"play,063,$");//播放音乐  表示开关灯完成
                }

                else if(uart2_shou[0]==114)//关闭温度报警
                {
                        run_18b20=0;
                  UART(2,"play,064,$");//播放音乐  表示开关灯完成
                }
                else if(uart2_shou[0]==115)//查询温度数据上限
                {
                         MOR_DS18B20(2,1);
                }
                else if(uart2_shou[0]==116)//查询温度下限
                {
                         MOR_DS18B20(1,1);

                }
                else if(uart2_shou[0]==117)//查询温度数据
                {
                        MOR_DS18B20(0,1);
                }
                        ET0 = ET0_run;
                        CLR_Buf1(2);//操作完成  清除数组中的数据
        }
}

/*******************************************************************************
* 函数名 : UART_3
* 描述   : 串口3 接收到数据进行动作
* 输入   :
* 输出   :
* 返回   :
* 注意   :
*******************************************************************************/

void UART_3()
{
        if(mode3!=0)//串口第一个字节不等于0  则表示有数据到来
        {
                delay_ms(15);
          UART(3,uart3_shou);
                UART3_SendString("ok");

                CLR_Buf1(3);//操作完成  清除数组中的数据
        }
}
/*******************************************************************************
* 函数名 : Find
* 描述   : 串口2接收到数据进行动作
* 输入   :
* 输出   :
* 返回   :
* 注意   :
*******************************************************************************/

void UART_4()
{
        if(mode4!=0)//串口第一个字节不等于0  则表示有数据到来
        {
                delay_ms(15);
                UART(4,uart4_shou);
                UART4_SendString("ok");

                CLR_Buf1(4);//操作完成  清除数组中的数据
        }
}

void MOR_DS18B20(uint a,bit run)
{
unsigned char MODE_DS18B20[10];//240为  “当前温度为”
while(run)
{
if(a==0)
{
        strcpy(MODE_DS18B20,"play,067,$");        //查询温度
}else if(a==1)
{
        strcpy(MODE_DS18B20,"play,066,$");        //温度下限
}else if(a==2)
{
        strcpy(MODE_DS18B20,"play,065,$");        //温度上限
}

UART(2,MODE_DS18B20);//当播报声音
delay_ms(2000);//延时防止语音冲突
strcpy(MODE_DS18B20,"play,000,$");
if(a==0)
{
if(ds_18b20num[1]!=0)//温度在两位数
{
                        MODE_DS18B20[7]=ds_18b20num[1];//播报温度  十位
                        UART(2,MODE_DS18B20);
                        delay_ms(800);        //延时
                        UART(2,"play,010,$");//十
                        delay_ms(800);        //延时
                        MODE_DS18B20[7]=ds_18b20num[2];//播报温度 个位
                        UART(2,MODE_DS18B20);
                        delay_ms(800);
                        UART(2,"play,068,$");//度
                        }
                        else//温度在一位数
                        {
                        MODE_DS18B20[7]=ds_18b20num[2];
                        UART(2,MODE_DS18B20);//当前温度为
                        delay_ms(1000);
                        UART(2,"play,068,$");//度
                        }
}else if (a==1)
{
if(ds_18b20L[1]!=0)//温度在两位数
{
                        MODE_DS18B20[7]=ds_18b20L[1];//播报温度  十位
                        UART(2,MODE_DS18B20);
                        delay_ms(800);        //延时
                        UART(2,"play,010,$");//十
                        delay_ms(800);        //延时
                        MODE_DS18B20[7]=ds_18b20L[2];//播报温度 个位
                        UART(2,MODE_DS18B20);
                        delay_ms(800);
                        UART(2,"play,068,$");//度
                        }
                        else//温度在一位数
                        {
                        MODE_DS18B20[7]=ds_18b20L[2];
                        UART(2,MODE_DS18B20);//当前温度为
                        delay_ms(1000);
                        UART(2,"play,068,$");//度
                        }
}else if (a==2)
{
if(ds_18b20H[1]!=0)//温度在两位数
{
                        MODE_DS18B20[7]=ds_18b20H[1];//播报温度  十位
                        UART(2,MODE_DS18B20);
                        delay_ms(800);        //延时
                        UART(2,"play,010,$");//十
                        delay_ms(800);        //延时
                        MODE_DS18B20[7]=ds_18b20H[2];//播报温度 个位
                        UART(2,MODE_DS18B20);
                        delay_ms(800);
                        UART(2,"play,068,$");//度
                        }
                        else//温度在一位数
                        {
                        MODE_DS18B20[7]=ds_18b20H[2];
                        UART(2,MODE_DS18B20);//当前温度为
                        delay_ms(1000);
                        UART(2,"play,068,$");//度
                        }
}
run=0;
}
}
/*******************************************************************************
* 函数名 : Find
* 描述   : 判断缓存中是否含有指定的字符串
* 输入   :
* 输出   :
* 返回   : unsigned char:1 找到指定字符,0 未找到指定字符
* 注意   :
*******************************************************************************/
bit Find(int q,u8 *a)
{
        if(q==1)
        {
          if(strstr(uart1_shou,a)!=NULL)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else if(q==1)
        {
        if(strstr(uart2_shou,a)!=NULL)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else if(q==3)
        {
        if(strstr(uart3_shou,a)!=NULL)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else if(q==4)
        {
                if(strstr(uart4_shou,a)!=NULL)
            return 1;
                        else
                        return 0;
        }return 0;
}
//清除串口缓存数据
void CLR_Buf1(int a)
{
        int k;
if(a==1)
        {
                for(k=0;k<uatr;k++)      //将缓存内容清零
                {
                        uart1_shou[k] = 0x00;
                        mode1=0;
                }
        }
        else        if(a==2)
        {
                        for(k=0;k<uatr;k++)      //将缓存内容清零
                {
                        uart2_shou[k] = 0x00;
                        mode2=0;
                }
        }        if(a==3)
        {
                for(k=0;k<uatr;k++)      //将缓存内容清零
                {
                        uart3_shou[k] = 0x00;
                        mode3=0;
                }
        }
        else        if(a==4)
        {
                        for(k=0;k<uatr;k++)      //将缓存内容清零
                {
                        uart4_shou[k] = 0x00;
                        mode4=0;
                }
        }
}

网友A:
没有电路图吗?

网友B:
好人呀!万分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