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步进电机,自动,手动控制,数码管显示速度 单片机四轴机器人程序

楼主(2019-09-10):
实物调试

程序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CL=P0^2;
sbit SDA=P0^3;

         //xainshi
unsigned char z;        //运行的电机
unsigned char x;        //正反
unsigned char c;   //数字加

uchar code FFW1[8]={0x10,0x30,0x20,0x60,0x40,0xc0,0x80,0x90};  //四相八拍正转编码 前四
uchar code FFW[8]={0x01,0x03,0x02,0x06,0x04,0x0c,0x08,0x09};   //四相八拍正转编码 后四
uchar code REV1[8]={0x90,0x80,0xc0,0x40,0x60,0x20,0x30,0x10};  ////四相八拍反转编码 前四
uchar code REV[8]={0x09,0x08,0x0c,0x04,0x06,0x02,0x03,0x01};  ////四相八拍反转编码         后死
sbit  BEEP = P0^7;       //蜂鸣器
sbit  K1   = P0^4;                  //cwshi
sbit  K111   = P1^0;                  //
sbit  K112   = P1^1;                  //
sbit  K121   = P1^2;                  //
sbit  K122   = P1^3;                  //
sbit  K131   = P1^4;                  //
sbit  K132   = P1^5;                  //
sbit  K141   = P1^6;                  //
sbit  K142   = P1^7;                  //
sbit  K166   = P0^5;         //全套动作

unsigned char keyval;    //定义变量储存按键值
unsigned char jianzhi;    //定义变量储存按键值
unsigned char M1;
unsigned char i1;

unsigned char t,shi,ge,bai,dadt;
unsigned char code xsbcdbuf[]={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
/*************************************************************************

********************
LCD WRITE 模式 连续写入数据
*************************************************************************/
/*********************************************************

*IIC_delay

*******************************************************/

  void led_delay(void)
{
   unsigned char j;
        for(j=0;j<200;j++)
         {}
  }

void delay(uint t)
{
   uint k;
   while(t--)
   {
     for(k=0; k<130; k++)
     { }
   }
}

//电机运转延时函数
void delayB(uchar x)    //x*0.14MS
{
   uchar i;
   while(x--)
   {
     for (i=0; i<13; i++)
     { }
   }
}

//dengmingqi
void beep()
{
   uchar i;

   for (i=0;i<100;i++)
    {
    // delayB(4);
     BEEP=!BEEP;                 //BEEP取反
    }
     BEEP=1;                    //关闭蜂鸣器
}

  //一号主控电机
//正转
void  motor_ffw10()
{
   uchar i;
  // uint  j;

  // for (j=0; j<8; j++)         //转1*n圈

      for (i=0; i<8; i++)       //一个周期转45度
        {P2=FFW1[i];          //取数据
          delay(1);            //调节转速
                 c=i;
  //      }
    }
}

//反转
void  motor_rev11()
{

     uchar i;
         uint  j;
         x=0;
        z=1;
//         for (j=0; j<8; j++)       //转1×n圈
      {
          //  if(K3==0)
       //  {break;}               //退出此循环程序

        for (i=0; i<8; i++)     //一个周期转45度
        {
          P2 = REV1[i];          //取数据
          delay(1);            //调节转速

                                    c=i;

        }
      }
}

//二号主控电机

//电机正转动

void  motor_ffw20()
{

   uchar i;
   uint  j;
    x=1;
           z=2;
  // for (j=0; j<8; j++)         //转1*n圈
    {
           // if(K3==0)
        //{break;}                //退出此循环程序
      for (i=0; i<8; i++)       //一个周期转45度
        {
          P2 = FFW[i];          //取数据
          delay(1);            //调节转速
                  c=i;
        }
    }
}

//反转
void  motor_rev21()
{

     uchar i;
         uint  j;
            x=0;
                   z=2;
        // for (j=0; j<8; j++)       //转1×n圈
      {
            //if(K3==0)
        // {break;}               //退出此循环程序
                c=8;
        for (i=0; i<8; i++)     //一个周期转45度
        {
          P2 = REV[i];          //取数据
          delay(1);            //调节转速
                  c=i;
        }
      }
}

//三号主控电机

//电机正转动

void  motor_ffw30()
{

   uchar i;
   uint  j;
    x=1;
           z=3;
   //for (j=0; j<8; j++)         //转1*n圈

      for (i=0; i<8; i++)       //一个周期转45度
        {
          P3=FFW1[i];          //取数据
          delay(1);
                  c=i;           //调节转速
        }

}
//反转

void  motor_rev31()
{

     uchar i;
         uint  j;
           x=0;
            z=3;
        // for (j=0; j<8; j++)       //转1×n圈
     // {
           // if(K3==0)
        // {break;}
                               //退出此循环程序
                                           c=j;
        for (i=0; i<8; i++)     //一个周期转45度
        {
          P3 = REV1[i];          //取数据
          delay(1);            //调节转速
                                               //调节转速

        }
    //  }
}

//四号主控电机
//电机正转动

void  motor_ffw40()
{

   uchar i;
   uint  j;
    x=1;
         z=4;
  // for (j=0; j<8; j++)         //转1*n圈
    {
          //  if(K3==0)
     //  {break;}
                        //退出此循环程序

      for (i=0; i<8; i++)       //一个周期转45度
        {
          P3 = FFW[i];          //取数据
           c=i;
                  delay(2);            //调节转速
        }
    }
}

//反转

void  motor_rev41()
{

     uchar i;
         uint  j;

         x=0;
          z=4;
//         for (j=0; j<8; j++)       //转1×n圈
      {
                          c=j;
        for (i=0; i<8; i++)     //一个周期转45度
        {
          P3 = REV[i];          //取数据
          delay(2);            //调节转速
        }
      }
}

  //一号主控电机
//正转
void  motor_ffws10()
{
   uchar i;
  // uint  j;

  // for (j=0; j<8; j++)         //转1*n圈

      for (i=0; i<8; i++)       //一个周期转45度
        {P2=FFW1[i];          //取数据
          delay(1);            //调节转速
                 c=i;
  //      }
    }
}

//反转
void  motor_revs11()
{

     uchar i;
         uint  j;
         x=0;
        z=1;
//         for (j=0; j<8; j++)       //转1×n圈
      {
          //  if(K3==0)
       //  {break;}               //退出此循环程序

        for (i=0; i<8; i++)     //一个周期转45度
        {
          P2 = REV1[i];          //取数据
          delay(1);            //调节转速

                                    c=i;

        }
      }
}

//二号主控电机

//电机正转动

void  motor_ffws20()
{

   uchar i;
   uint  j;
    x=1;
           z=2;
  // for (j=0; j<8; j++)         //转1*n圈
    {
           // if(K3==0)
        //{break;}                //退出此循环程序
      for (i=0; i<8; i++)       //一个周期转45度
        {
          P2 = FFW[i];          //取数据
          delay(1);            //调节转速
                  c=i;
        }
    }
}

//反转
void  motor_revs21()
{

     uchar i;
         uint  j;
            x=0;
                   z=2;
        // for (j=0; j<8; j++)       //转1×n圈
      {
            //if(K3==0)
        // {break;}               //退出此循环程序
                c=8;
        for (i=0; i<8; i++)     //一个周期转45度
        {
          P2 = REV[i];          //取数据
          delay(1);            //调节转速
                  c=i;
        }
      }
}

//三号主控电机

//电机正转动

void  motor_ffws30()
{

   uchar i;
   uint  j;
    x=1;
           z=3;
   //for (j=0; j<8; j++)         //转1*n圈

      for (i=0; i<8; i++)       //一个周期转45度
        {
          P3=FFW1[i];          //取数据
          delay(1);
                  c=i;           //调节转速
        }

}
//反转

void  motor_revs31()
{

     uchar i;
         uint  j;
           x=0;
            z=3;
        // for (j=0; j<8; j++)       //转1×n圈
     // {
           // if(K3==0)
        // {break;}
                               //退出此循环程序
                                           c=j;
        for (i=0; i<8; i++)     //一个周期转45度
        {
          P3 = REV1[i];          //取数据
          delay(1);            //调节转速
                                               //调节转速

        }
    //  }
}

//四号主控电机
//电机正转动

void  motor_ffws40()
{

   uchar i;
   uint  j;
    x=1;
         z=4;
  // for (j=0; j<8; j++)         //转1*n圈
    {
          //  if(K3==0)
     //  {break;}
                        //退出此循环程序

      for (i=0; i<8; i++)       //一个周期转45度
        {
          P3 = FFW[i];          //取数据
           c=i;
                  delay(2);            //调节转速
        }
    }
}

//反转

void  motor_revs41()
{

     uchar i;
         uint  j;

         x=0;
          z=4;
//         for (j=0; j<8; j++)       //转1×n圈
      {
                          c=j;
        for (i=0; i<8; i++)     //一个周期转45度
        {
          P3 = REV[i];          //取数据
          delay(2);            //调节转速
        }
      }
}

//一号主控电机
//正转
void  motor_ffwA10()
{
   uchar i;
   uint  j;
   x=1;
    z=1;
   for (j=0; j<50; j++)         //转1*n圈
    {

      for (i=0; i<8; i++)       //一个周期转45度
        {
          P2 = FFW1[i];          //取数据
          delay(50);            //调节转速
                  c=i;
                    z=1;
        }
    }
}

//反转
void  motor_revA11()
{

     uchar i;
         uint  j;
         x=0;
         z=1;
for (j=0; j<50; j++)       //转1×n圈
      {
          //  if(K3==0)
       //  {break;}               //退出此循环程序

        for (i=0; i<8; i++)     //一个周期转45度
        {
          P2 = REV1[i];          //取数据
          delay(50);            //调节转速
                            z=1;
                                    c=i;

        }
      }
}

//二号主控电机

//电机正转动

void  motor_ffwA20()
{

   uchar i;
   uint  j;
    x=1;
           z=2;
  for (j=0; j<20; j++)         //转1*n圈
    {
           // if(K3==0)
        //{break;}                //退出此循环程序
      for (i=0; i<8; i++)       //一个周期转45度
        {
          P2 = FFW[i];          //取数据
          delay(50);            //调节转速
                  c=i;
                  z=2;
        }
    }
}

//反转
void  motor_revA21()
{

     uchar i;
         uint  j;
            x=0;
                   z=2;
        for (j=0; j<20; j++)       //转1×n圈
      {
            //if(K3==0)
        // {break;}               //退出此循环程序
                c=8;
        for (i=0; i<8; i++)     //一个周期转45度
        {
          P2 = REV[i];          //取数据
          delay(50);            //调节转速
                  c=i;
                  z=2;
        }
      }
}

//三号主控电机

//电机正转动

void  motor_ffwA30()
{

   uchar i;
   uint  j;
       x=1;
           z=3;
   for (j=0; j<50; j++)         //转1*n圈

                  {

      for (i=0; i<8; i++)       //一个周期转45度
        {
          P3=FFW1[i];          //取数据
          delay(1);
                  c=i;           //调节转速
                   z=3;
        }
    }
}
//反转

void  motor_revA31()
{

     uchar i;
         uint  j;
           x=0;
            z=3;
        for (j=0; j<50; j++)       //转1×n圈
      {
           // if(K3==0)
        // {break;}
                               //退出此循环程序
                                           c=j;
        for (i=0; i<8; i++)     //一个周期转45度
        {
          P3 = REV1[i];          //取数据
          delay(1);            //调节转速
                                               //调节转速
                  z=3;

        }
      }
}

//四号主控电机
//电机正转动

void  motor_ffwA40()
{

   uchar i;
   uint  j;
    x=1;
         z=4;
   for (j=0; j<30; j++)         //转1*n圈
    {
          //  if(K3==0)
     //  {break;}
                        //退出此循环程序

      for (i=0; i<8; i++)       //一个周期转45度
        {
          P3 = FFW[i];          //取数据
           c=i;
                  delay(1);            //调节转速
                           z=4;
        }
    }
}

//反转

void  motor_revA41()
{

    uchar i;
         uint  j;

         x=0;
          z=4;
         for (j=0; j<30; j++)       //转1×n圈
      {
                          c=j;
        for (i=0; i<8; i++)     //一个周期转45度
        {
          P3 = REV[i];          //取数据
          delay(2);
                  z=4;

        }
      }
}

void  motor_ffw1A40()
{

   uchar i;
   uint  j;
    x=1;
         z=4;
   for (j=0; j<30; j++)         //转1*n圈
    {
          //  if(K3==0)
     //  {break;}
                        //退出此循环程序

      for (i=0; i<8; i++)       //一个周期转45度
        {
          P3 = FFW[i];          //取数据
           c=i;
                  delay(1);            //调节转速
                           z=4;
        }
    }
}

//反转

void  motor_rev1A41()
{

    uchar i;
         uint  j;

         x=0;
          z=4;
         for (j=0; j<30; j++)       //转1×n圈
      {
                          c=j;
        for (i=0; i<8; i++)     //一个周期转45度
        {
          P3 = REV[i];          //取数据
          delay(2);
                  z=4;

        }
      }
}

/*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 |= 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0=0x00;              //给定初值,这里使用定时器最大值从0开始计数一直到65535溢出
TL0=0x00;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

*/

void init()
{
    TMOD=0X01;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ET0=1;
    EA=1;
    TR0=1;
}

void IIC_delay(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0;i<20;i++) _nop_();
}

/*********************************************************
*
启动IIC
*********************************************************/

void start_IIC(void)

{
    SCL=1; //给芯片发送开始信号
    SDA=1;
    IIC_delay();
    SDA=0;
    IIC_delay();
    SCL=0; //开始信号传送完
    IIC_delay();
}

/*******************************************************
*
停止IIC
*******************************************************/
void stop_IIC(void)
{
    SCL=0;
    IIC_delay();
    SDA=0;
    IIC_delay();
    SCL=1;
    IIC_delay();
    SDA=1;
}

void ack_IIC()
{
    SCL=0;
    _nop_();_nop_();_nop_();
    while(SDA);
    SCL=1;
    _nop_();_nop_();_nop_();
    SCL=0;
}

/*******************************************************
*
写一个字节数据
*******************************************************/

void WriteByte(unsigned char WriteData)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开始传送8位数据,每循环一次传送一位数据
    {
        SCL=0;
        IIC_delay();
        WriteData=WriteData>>1;
        SDA=CY;
        IIC_delay();
        SCL=1;
        IIC_delay();
    }
//8位数据传送完
    ack_IIC(); //判断芯片发过来的ACK应答信号
}
/*******************************************************

/************************************************
写一字节数据到LEDSROM
**************************************************/

void write_LEDSROM(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WData)
{
    start_IIC(); //调用开始信号
    WriteByte(addr); //写起始地址命令(0C0H),地址00H单元。
    WriteByte(WData);//给显示寄存器写显示数据,值可根据实参改变
    stop_IIC(); //调用结束信号,一个字节命令发送完毕,可以发送下一个命令
}
/************************************************
/************************************************
*
分开写数据到LED
**************************************************/
void xsled(void)
{
    SDA=1;
    SCL=1;
    start_IIC(); //调用开始信号
    WriteByte(0x44);//写命令40H(数据设置)
    stop_IIC(); //调用结束信号,一个字节命令发送完毕,可以发送下一个命令
    write_LEDSROM(0xC0,0x00); //第一个数码管
    write_LEDSROM(0xC1,xsbcdbuf[bai]);  //第二个数码管
    write_LEDSROM(0xC2,xsbcdbuf[shi]); //第三个数码管
    write_LEDSROM(0xC3,xsbcdbuf[ge]);//第四个数码管
    IIC_delay();
    start_IIC(); //调用开始信号
    WriteByte(0x8a); //送开屏命令,(8BH),亮度可以根据低三位调节。//显示亮度
    stop_IIC(); //调用结束信号,一个字节命令发送完毕,可以发送下一个命令
}

void jisuan()
{
bai=z  ;
shi=x ;
ge=c;
    //bai=dadt/100;
   // shi=dadt/10%10;
   // ge=dadt%10;
}

main()
{
          P0=0xff;
          M1=1;//chuzhi

// unsigned char z;

          z=1;
    //P1=0xff;
    init();

  715.      while(1)
  716.     {

  717. //motor_revA11();
  718. //motor_revA10();

       // jisuan();
     //   xsled();
jisuan();
xsled();

    K166=0;

        P2=0x00;

        P3=0x00;

        P1=0x00;

  731.         if(t==1000)
  732.         {
  733.             t=0;

  734.         }

//1号电机

      if(K111==1)
          {
         //  K1=1;  //端口测试
     //   beep();

                  motor_ffw10();       //电机正转

      }
if(K112==1)
       {

               motor_rev11();       //电机反转

       }

//2号电机

if(K121==1)
          {

                   motor_ffw20();       //电机正转

      }
if(K122==1)
       {

               motor_rev21();       //电机反转

       }
   //3号电机

if(K131==1)
          {

                   motor_ffw30();       //电机正转

      }
if(K132==1)
       {

               motor_rev31();       //电机反转

       }

   //4号电机

if(K141==1)
          {

                   motor_ffw40();       //电机正转

      }
if(K142==1)
       {

               motor_rev41();       //电机反转

       }

//quantao

if(K166==1)
{
uchar i;
for (i=0; i<1; i++)
  {
   K1=1;

    {

                  // motor_ffwA20();       //电机正转
                    motor_revA21();
                     jisuan();
xsled();
      }
                  jisuan();
         xsled();

                 delay(2000);

                 jisuan();
         xsled();

   //#############################################################shang

// if(100>t>1)
          {

                   motor_ffwA10();       //电机正转
                    jisuan();
xsled();

      }
                            delay(2000);

                     jisuan();
             xsled();

   //######################################################################xaunzhuanzhenti

// if(30>t>25)
          {

                   motor_ffwA30();       //电机正转
                    jisuan();
xsled();

      }

                   jisuan();
         xsled();

                 delay(1000);

                  jisuan();
         xsled();

//if(30>t>25)
          {

                  motor_revA31();       //电机正转

                  jisuan();
xsled();
      }

                 delay(100);

           jisuan();
       xsled();
  //#####################################################xuanzhaunshouwan

//下降之前展开机
  //下降

  //if(40>t>30)
          {
           jisuan();
xsled();
                                 motor_revA41();
        //           motor_ffwA40();       //电机正转
                  jisuan();
xsled();
      }
          delay(3000);
                  jisuan();
         xsled();

// if(250>t>120)  #############################################xaijiang

          {

                   motor_ffwA20();       //电机正转
                   // motor_revA21();
                   motor_ffwA20();
                                                                     jisuan();
xsled();
      }
                  jisuan();
         xsled();

                 delay(2000);

                 jisuan();
         xsled();

   jisuan();
       xsled();

//#####################################################jiajing

// if(40>t>30)
          {

//                  motor_revA41();       //电机正转

                                     motor_ffwA40();
                   jisuan();
xsled();

       M1=0;
          }

          jisuan();
xsled();

   //#############################################################shang

// if(100>t>1)
          {
jisuan();
xsled();
            motor_revA21();

        //           motor_ffwA20();       //电机正转

jisuan();
xsled();

      }
                            delay(2000);

                     jisuan();
             xsled();

jisuan();
         xsled();
//if(20>t>13)#####################################################huizhuan
          {

                   motor_revA11();       //电机正转
                    jisuan();
xsled();

      }

//           delay(2000);
                   jisuan();
         xsled();

  912.           //z        =0;
  913.          // x

// if(30>t>25)
          {

///                   motor_ffwA30();       //电机正转

      }

                   jisuan();
         xsled();

//                 delay(10000);

                  jisuan();
         xsled();

  //if(40>t>30)
          {

        //           motor_ffwA40();       //电机正转

      }
        //          delay(1000);
                  jisuan();
         xsled();
//if(20>t>13)
          {

//                   motor_revA11();       //电机正转

      }

//           delay(2000);
                   jisuan();
         xsled();
  //if(25>t>20)
          {

//                  motor_revA21();       //电机正转

      }

//                delay(2000);
                jisuan();
        xsled();

  //if(30>t>25)
          {

        //          motor_revA31();       //电机正转

      }

//                 delay(1000);

           jisuan();
       xsled();

// if(40>t>30)
          {

        //          motor_revA41();       //电机正转

       M1=0;
          }

          jisuan();
xsled();

//          delay(2000);
        }
}

jisuan();
xsled();

          c        =0;

}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TH0=(65535-80000)/256;
    TL0=(65535-60000)%256;
        // TH0 = 0x0FC;
    // TL0 = 0xEC;
     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