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_LINK仿真下载STM32程序不正确的问题

楼主(2019-09-10):
为什么用ST_LINK给stm32f103c8tb下载程序,就是不正确。请教各位大佬。用的STM32CUBEMX  和KEIL5.

楼主:
还有这个是什么原因C:\Users\YSH\Desktop。

网友A:
看你的驱动。Stlink的灯是不是在闪,还有检查连线,USB线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驱动。Stlink的灯是不是在闪,还有检查连线,USB线虚

好的,谢谢。我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驱动。Stlink的灯是不是在闪,还有检查连线,USB线虚

刚试了下,又重新下载的。蓝灯长亮。驱动装上了。在STM32 ST-LINK Utility软件中。
Can not connect to target!
                  If you're trying to connect to an STM32W1xx device, please select Normal or HotPlug mode from Target->Settings menu.
                  If you're trying to connect to a low frequency application , please select a lower SWD Frequency mode from Target->Settings menu.
尝试了还是不行。

楼主:
现在可以用STM32 ST-LINK Utility软件下载hex文件了。依旧不可以用KEIL在线仿真。

楼主:
现在问题解决了。有两个ST_LINK  V2有个上来就一直亮红灯,怀疑 硬件除了问题,正在解决。还有一个正常。现在就可以用了。问题出在BOOT0接地了,很尴尬。还有就是USB给板子供电线有点松。

网友B(2020-08-11):
引用 楼主:
现在可以用STM32 ST-LINK Utility软件下载hex文件了。依旧不可以用KEIL在线仿真。

楼主,我也碰到这个问题,STM32 ST-LINK Utility下载不了。

网友C(2020-09-11):
首先检查驱动有没有安装好,其次检查线有没有接对,最后检查KEIL配置有没有问题

网友D(2021-05-28):
引用 楼主:
现在问题解决了。有两个ST_LINK  V2有个上来就一直亮红灯,怀疑 硬件除了问题,正在解决。还有一个正常。现 ...

BOOT0不需要接地吗?

网友E(2021-09-07):
Target Device通过1个100K的电阻接地

网友F:
ST LINK上电后红灯才是正常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