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m1650使用,只能点亮数码管的小数点

楼主(2019-09-10):
RT。
最近做了个项目,其中包含显示部分,用的tm1650.
调试的时候没有任何问题。
昨天装在系统的壳子里面了,是金属的壳子。
然后1650就不亮了,怎么都不亮,只能点亮一个小数点。

各种方法都用过了,还是不亮,还是只亮数码管的小数。

求助各位,代码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如果代码有问题的话,之前调试的时候是不会亮的,单片机也换过了。
硬件检查了又检查。

电路如下:

照理来说,不应该有问题的,但是现在无论如何都不亮。

网友A:
应该是电路与外壳碰上了,仔细检查是否有短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路与外壳碰上了,仔细检查是否有短路问题

也检查过了,没有短路的问题。同样的板子找了两块,一样不通。

网友B:
用万用表棒直接测量,看看亮不亮?

网友C:
是不是用的普通排线连接到的数显板,单独数显板上5V电源加一个100uf 电容,如果还不行,连接线换成屏蔽线就可以解决。

网友D:
TM1650输出的是调制方波,用示波器检查准I2C和输出com pin口的波形,找到哪里信号中断了,程序没有烧录正确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E(2022-11-13):
650就是搞人,我搞的好好的,突然就不亮了,连换好几个蕊片都不行。质量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650就是搞人,我搞的好好的,突然就不亮了,连换好几个蕊片都不行。质量问题?

大多时候,是有些人不舍得放那个 470uf 的电容。只因曾经不放也正常用过一段时间,所以,就算跟他说了,照样打死也不相信,问题是一个电容造成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650就是搞人,我搞的好好的,突然就不亮了,连换好几个蕊片都不行。质量问题?

在排除接线问题的情况下,可用逻辑分析仪(某一个宝30元的寨版都可以)测CLK和DAT的输出电平,看看有无波形。

网友H(2023-03-15):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I(2024-01-16):
引用 网友E:
650就是搞人,我搞的好好的,突然就不亮了,连换好几个蕊片都不行。质量问题?

今天碰到一次,我还纳闷了,以为电没供好,我是拿杜邦线给的电

网友J:
    8楼说的应该是一些人的教训。
    下面是我做的FD650的板子,设计了多个并联电容位,实际用了6只22uF的并联,之所以用那么多,都是教训后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