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通信控制步进电机,为什么每次上电只能接收一次数据控制一次?

楼主(2019-09-10):
求助,上面的程序我单片机上电后可以正常串口通信收到数据,也可以按照设定返回给串口助手相应信息,电机也可以转动指定的脉冲数,但接下来接不能正常通信了,再发数据串口助手就没有反映了,电机也不转了,单片机关掉再上电就又可以正确接收一次数据。我想不明白哪里的问题,特来求助,望指导。

#include<reg52.h>  //共阳极接法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N 8           //可一次接收数据量 帧头(# ascii码)0x23        帧头(+/-号)+——0x2b  --0x2d     5位数据   帧尾(* ascii码)0x2a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sbit pul=P1^0;        //脉冲端
sbit dir=P1^2;        //方向端
sbit ena=P1^1;        // 电机轴使能端
sbit limita=P1^3; //起始端极限位
sbit limitb=P1^4;//远端极限位
sbit origin=P1^5;//原点位

sbit led=P1^1;
sbit led2=P1^3;

uchar forward=0,backward=0,flag,i,w,j=0,serial_con;
uint n,m,l,k,r,a,b,c,d,e,sum;

uchar code table[]={           //数码管编码组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uchar code table1[]="MCU gets ";
uchar code table2[]=" pluses!\r\n";
uchar code table3[]="Error 1!\r\n";        //帧头错误反馈代码
uchar code table4[]="Error 2!\r\n";        //帧尾错误反馈代码
uchar code table5[]="Error 3!\r\n";//脉冲数超过38500

uchar rectable[N];        //用于接收串口通信数据的数组

void delayms(uint xms)                  //延时子程序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display(uchar num)          //显示子函数
{
        P0=table[num];
        dula=1;
        dula=0;
}

void tmod(uint m)                   //设置定时器0中断时间的子函数
{
        TMOD=0x01;//设定定时器0 工作方式1(16位定时/计数器)
        TH0=(65536-m)/256;                //设定中断发生时间
        TL0=(65536-m)%256;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EA=1;                 //开总中断
        TR0=1;                 //开启定时器0
}

void rs232_init()           //串口通信初始化子程序
{
        TMOD=0x20;
    TH1=0xfd;                   //9600波特率
    TL1=0xfd;
    TR1=1;                                //波特率的发生利用定时器1
    SM0=0;
    SM1=1;
    REN=1;    //先设定好工作方式,再打开允许接收
    EA=1;          //打开总中断
    ES=1;     //打开串口中断
}

void serial_control()                         //根据串口通信收到脉冲数转动子程序
{
        if(serial_con==1)
        {
                        r=0;                                                                  //进入几次定时器0中断计数用
                        serial_con=0;
                /*        a=rectable[2]-'0';
                        b=rectable[3]-'0';
                        c=rectable[4]-'0';
                        d=rectable[5]-'0';
                        e=rectable[6]-'0';
                        sum=a*10000+b*1000+c*100+d*10+e;         //把输入的脉冲数的字符型字转变成数字         */
                        if(limita==1&&limitb==1)
                        {
                                switch(rectable[1])                                 //判断方向 +号ASC码 0x2b
                                {
                                        case 0x2b:
                                                 dir=0;
                                                 tmod(500);
                                                 n=2;
                                                 forward=1;
                                                 break;
                                        case 0x2d:                                   ////判断方向 -号ASC码 0x2d
                                                 dir=1;
                                                 tmod(500);
                                                 n=2;
                                                 backward=1;
                                                 break;
                                }
                        }
                         serial_con=0;
         }

}

void serial_com()                                                  //串口通信子程序
{
             if(flag==1)
        {
                                a=rectable[2]-'0';
                                b=rectable[3]-'0';
                                c=rectable[4]-'0';
                                d=rectable[5]-'0';
                                e=rectable[6]-'0';
                                sum=a*10000+b*1000+c*100+d*10+e;         //把输入的脉冲数的字符型字转变成数字
                                if(sum<=38500)                                                //判断是否超限,如果没有超限
                                {
                                ES=0;                  //关闭串口中断
                            for(i=0;i<9;i++)           //发送既定字符
                            {
                                    SBUF=table1[i];
                                while(!TI);
                                TI=0;
                             }
                             for(j=2;j<(N-1);j++) //发送接收数组
                             {
                                     SBUF=rectable[j];
                                while(!TI);
                                TI=0;
                              }
                                         for(i=0;i<12;i++)           //发送既定字符
                                          {
                                                  SBUF=table2[i];
                                                while(!TI);
                                                TI=0;
                                          }
                                          j=0;
                                          ES=1;
                                          flag=0;
                                          serial_con=1;                //进入根据收到脉冲数运动的子函数的标志位
                                  }
                          if(sum>38500)                                //如果输入脉冲超限
                          {
                                  ES=0;
                                  for(i=0;i<12;i++)
                                {
                                        SBUF=table5[i];
                                        while(!TI);
                                        TI=0;
                                }
                          }
                          j=0;
                          ES=1;
                          flag=0;
         }
                 if(flag==2)                  //帧头不正确的报错
                 {
                         ES=0;
                         for(i=0;i<12;i++)
                        {
                                SBUF=table3[i];
                                while(!TI);
                                TI=0;
                        }
                        ES=1;
                        flag=0;
                 }
                 if(flag==3)                        //帧尾不正确的报错
                 {
                         ES=0;
                        for(i=0;i<12;i++)
                        {
                                SBUF=table4[i];
                                while(!TI);
                                TI=0;
                        }
                        ES=1;
                        flag=0;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子程序 中断频率在此函数内设置不同的频率,即不同的转速
{

        switch(n)
        {
        //        case 0:
        //                TH0=(65536-12500)/256; //n=12500 频率为40Hz     400脉冲/圈时转速为 6r/m
        //                TL0=(65536-12500)%256;
        //                break;
                case 0:
                        TH0=(65536-5000)/256; //n=5000 频率为100Hz     400脉冲/圈时转速为 15r/m
                        TL0=(65536-5000)%256;
                        break;
        //        case 0:
        //                TH0=(65536-2500)/256; //n=2500 频率为200Hz     400脉冲/圈时转速为 30r/m
        //                TL0=(65536-2500)%256;
        //                break;
                case 1:
                        TH0=(65536-1250)/256; //n=1250 频率为400Hz     400脉冲/圈时转速为 60r/m
                        TL0=(65536-1250)%256;
                        break;
        //        case 0:
        //                TH0=(65536-1000)/256; //n=1000 频率为500Hz     400脉冲/圈时转速为 75r/m
        //                TL0=(65536-1000)%256;
        //                break;
        //        case 0:
        //                TH0=(65536-800)/256; //n=800 频率为625Hz     400脉冲/圈时转速为 93.75r/m
        //                TL0=(65536-800)%256;
        //                break;
                case 2:
                        TH0=(65536-500)/256; //n=500 频率为1KHz     400脉冲/圈时转速为 150r/m
                        TL0=(65536-500)%256;
                        break;
        //        case 2:
        //                TH0=(65536-312)/256; //n=312 频率为1.6KHz     400脉冲/圈时转速为 240r/m
        //                TL0=(65536-312)%256;
        //                break;
                case 3:
                        TH0=(65536-200)/256;//根据调整n的数值,n为200时,速度较快且可正常运行,n为150时启动不正常(n=150时,频率为3.33KHz,可能这个频率对于起步太快了)
                        TL0=(65536-200)%256; //n为200 频率为2.5KHz     400脉冲/圈时转速为 375r/m
                        break;
          //case 1:
                //        TH0=(65536-175)/256; //n=175 频率为2.86KHz           400脉冲/圈时转速为 430r/m
                //        TL0=(65536-175)%256;
                //        break;
        //        case 4:
        //                TH0=(65536-150)/256;  //n=150 频率为3.33KHz           400脉冲/圈时转速为 500r/m
        //                TL0=(65536-150)%256;
        //                break;
                case 4:
                        TH0=(65536-125)/256; //n=125 频率为4KHz                   400脉冲/圈时转速为 600r/m
                        TL0=(65536-125)%256;
                        break;
                case 5:
                        TH0=(65536-100)/256; //n=100 频率为5KHz                  400脉冲/圈时转速为 750r/m
                        TL0=(65536-100)%256;
                        break;
                case 6:
                        TH0=(65536-75)/256;         //n=75 频率为6.67KHz         400脉冲/圈时转速为 1000r/m
                        TL0=(65536-75)%256;
                        break;
                case 7:
                        TH0=(65536-50)/256;         //n=50 频率为10KHz                 400脉冲/圈时转速为 1500r/m
                        TL0=(65536-50)%256;
                        break;
        }
//        REN=0;//禁止串口接收数据
        ES=0;
        pul=~pul;   //进入中断后,开始高低电平变换以产生脉冲
        r++;
        if(r==(sum*2))
        {
                pul=1;
                TR0=0;
                r=0;
                n=0;   //0档最慢速度
                forward=0;
                backward=0;
        //        REN=1;
                ES=1;
        }
        if(limita==0||limitb==0)  //如果起始方向极限或远端极限被触发,pul输出高电平,停止转动并关闭定时器0
        {
                pul=1;
                TR0=0;
                n=0;   //0档最慢速度
                forward=0;
                backward=0;
        //        REN=1;
                ES=1;
        }
}

void ser()interrupt 4                   //串口中断子程序
{
        RI=0;
    rectable[j++]=SBUF;     //存数据到接收缓存
        if(rectable[0]!=0x23)         //帧头验证
        {
                flag=2;
        }
    if(j==N)              //数组满时,验证帧尾再把flag置相应数值
        {
                if(rectable[7]!=0x2a)        //帧尾验证
                {
                        flag=3;
                }
                else
                {
                    flag=1;
            }
        }
}

void main()
{
        P0=0;
        dula=1;
        dula=0;
        P0=0xc0;
        wela=1;
        wela=0;
        rs232_init();     //串口通信初始化设置
        while(1)
        {
                serial_com();
                serial_control();

         }
}

楼主:
根据我的试验,问题是在void serial_control()这个函数相关的地方,因为在主程序中如果屏蔽掉这个子程序,就可以实现连续正确接收。但我分析不出来这个子程序的问题在哪了,特在此求助。

网友A:
经验不足,
1、排除电机的电磁干扰。
2、排除程序的错误。
慢慢找吧。

楼主:
我找到原因了,因为在主函数中我先进行串口通信接收串口助手的脉冲数信息时,TMOD设定的时定时器1的工作方式,然后在驱动步进电机是TMOD是设定定时器0的工作方式,所以在后续接收串口通信时就无法正常接受了。而修改也很简单,在269行下面加一行代码   rs232_init();    就可以实现后续的正常接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