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能识别到驱动,但是不能下载程序到单片机上,可以怎么解决呀?

楼主(2019-09-10):
(无正文)

网友A:
这样问的话,我只能告诉你是操作步骤有问题了

网友B:
检查软硬件,什么下载器

网友C:
单片机下载需要转换器,不能用USB

网友D:
楼主描述的不是很清楚,不能下载有很多情况,软件是不是跟单片机对应?是用什么方式下载?驱动是什么设备的驱动?

网友E:
这种情况有可能是你的下载软件不可以和硬件通讯

网友F:
注意串口的连接,还要共地线

网友G:
问题描述太少,不好贸然回答

网友H:
你得看看报的错误是什么啊?有可能是flash的容量不同,也有可能是型号没选对,,还有可能代码不对根本没编译出来axf文件

网友I:
问题描述太少,看看烧录软件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