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eil编译报错missing';'的问题

楼主(2019-09-10):
missing';'
为什么我这里不加“;”,会报错这个。加了,又会报错多了“;”
怎么解决?求大佬解答

网友A:
看看.c怎样的。 另,文件后边加一空行又试试。。。。。。。

光凭这不好判断。。

~~~~~~~~~~

网友B:
问题不在这一个头文件,这个头文件只是起到一个声明的作用,当在C程序中加入这个头文件后,C程序就可以调用MOVE这一函数了,你应该仔细去检查C文件,看哪一地方有错误

网友C:
改成  void go(void); 就好了。

网友D:
MOVE.c发上来看一下

网友E:
没有定义吧

网友F:
.h文件里函数不用分号吧?

网友F:
.h文件里函数不用分号吧?你尝试把void 改成unsigned char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