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中怎样使中断程序中的变量和主函数中的变量同步变化

楼主(2019-09-10):
我原本是想在一个单片机定时器的中断服务处理程序中的if条件中使用一个变量m,当m是10的话就会执行这一个中断程序,if(m==10){ },m在主函数中的次数是在不断增加的。一开始显示中断程序中的m未定义,我放在了main()之前就没有问题了。但是不知道如果m的定义放在main()函数之前,m在主函数中次数增加的话,在中断程序中会不会也跟随着增加。。。。。。。
如果有大佬知道的话,请指点我一下。

网友A:
如果中断服务程序和main()函数在同一个.C文件,就没问题

网友B:
全局变量就没有问题,跟着变化

网友C:
2种办法,1是你把你的程序贴出来看看,2是将m定义成一个绝对地址,并将该区域保留。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D:
定义在main函数之外的变量是全程变量,在中断函数中共用一个存储单元,会跟着变化.

网友E:
将变量设置为全局变量。

网友F:
是全局变量就会跟着变。但是由于main函数读取m不是原子操作,有必要的话,需要关中断保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