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风扇是怎么转的呢

楼主(2019-09-10):
解破一个坏的CPU风扇,发现内部结构特简单。定子:4个线圈,加1个IC(211:  701T)转子:就是一个磁环。这么简单,是怎么转起来的呢?

楼主:
先把那个IC当测速霍尔,后来看一下线路,发现是个IC,但是按原理图来说,这个小IC好像不可能把直流变成交流的。

网友A:
CPU风扇是有传感器和无传感器的风扇电机是无刷有感电机

网友B:
我拆过的电脑风扇是霍尔开头+三极管的,你这个只有一个IC,说明IC中集成了霍尔、开关管等。原理不难,当外圈磁铁转到某一角度时,霍尔开,驱动管开,送相对两个线圈电流,磁铁受电磁力转动。磁铁惯性再转过一个角度,另一侧2个线圈供电。如此反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风扇是有传感器和无传感器的风扇电机是无刷有感电机

请说详细一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拆过的电脑风扇是霍尔开头+三极管的,你这个只有一个IC,说明IC中集成了霍尔、开关管等。原理不难,当外 ...

听您这么说,感觉是挺简单的。
我玩过航模无刷电机和电调,那是很复杂的。如果航模无刷电机也按CPU风扇这样设计,岂不是简单的多啦。

网友C:
这个应该是直流无刷单相电机,换相只要一个霍尔传感器就行。

网友D:
类似于航模的无刷电机驱动的方式,有感无感都有可以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