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下这个接口怎么下载程序

楼主(2019-09-10):
原理图来了。

楼主:
单片机是STM32F030F4P6

网友A:
用JLINK在SWD方式下载,swclk和swdio是两根线,明显图画错了。

网友B:
怎么下载?。连上烧写器就下呗,SWD

网友C:
用keil软件自带的下载功能下载,选择STL-LINK方式。顺便说一下,你图画错了,把接地放到最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