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单片机FFT 音乐频谱 不间断ADC程序

楼主(2019-09-11):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OUT_Port          P0                     //输出
#define ADC_CHO          0x00                   //AD通道为(111) P1.0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电源
#define ADC_START   0x08                   //AD启动
#define ADC_FLAG    0x10                   //AD标志
//#define ADC_SPEED  0x00                //420 clocks
//#define ADC_SPEED  0x20               //280 clocks
//#define ADC_SPEED  0x40               //140 clocks
#define ADC_SPEED 0x60                 //70 clocks        31kHZ

uchar code EF_Tab[]={0x01,0x01,0x03,0x07,0x0f,0x1f,0x3f,0x7f,0xff,0xff};//显示效果
uchar data ADCTmp_Tab[FFT_PCS]; // ADC输入缓存
uchar idata Gap_Tab[FFT_X];            //下落间隔计数
uchar idata Out_Tab[FFT_X];                //实际输出缓存
uchar data  ADC_Count=0;                  //采集计数

sbit Rout=OUT_Port^4;                //高中低音输出端口
sbit Gout=OUT_Port^5;
sbit Bout=OUT_Port^6;
sbit Yout=OUT_Port^7;

bit ADCOK_BT;//采集完成标志

void Display_OUT()//显示数据输出
{
        if(Out_Tab[0]>7)Rout=1; else Rout=0;  //高中低音指示灯输出
        if(Out_Tab[1]>7)Gout=1; else Gout=0;
        if(Out_Tab[2]>6)Bout=1; else Bout=0;
        if(Out_Tab[3]>6)Yout=1; else Yout=0;

        TM1640_GRID[15]=EF_Tab[Out_Tab[0]];                                          //R0  1640点阵输出
        TM1640_GRID[14]=0;          //G0
        TM1640_GRID[13]=0;
        TM1640_GRID[12]=EF_Tab[Out_Tab[1]];
        TM1640_GRID[11]=EF_Tab[Out_Tab[2]];
        TM1640_GRID[10]=EF_Tab[Out_Tab[2]];
        TM1640_GRID[9]=EF_Tab[Out_Tab[3]];
        TM1640_GRID[8]=0;
        TM1640_GRID[7]=0;
        TM1640_GRID[6]=EF_Tab[Out_Tab[4]];
        TM1640_GRID[5]=EF_Tab[Out_Tab[5]];
        TM1640_GRID[4]=EF_Tab[Out_Tab[5]];
        TM1640_GRID[3]=EF_Tab[Out_Tab[6]];
        TM1640_GRID[2]=0;
        TM1640_GRID[1]=0;
        TM1640_GRID[0]=EF_Tab[Out_Tab[7]];

        TM1640B_GRID[15]=EF_Tab[Out_Tab[8]];
        TM1640B_GRID[14]=EF_Tab[Out_Tab[8]];
        TM1640B_GRID[13]=0;
        TM1640B_GRID[12]=EF_Tab[Out_Tab[9]];
        TM1640B_GRID[11]=0;
        TM1640B_GRID[10]=EF_Tab[Out_Tab[10]];
        TM1640B_GRID[9]=0;
        TM1640B_GRID[8]=EF_Tab[Out_Tab[11]];
        TM1640B_GRID[7]=EF_Tab[Out_Tab[12]];
        TM1640B_GRID[6]=0;
        TM1640B_GRID[5]=EF_Tab[Out_Tab[13]];
        TM1640B_GRID[4]=0;
        TM1640B_GRID[3]=EF_Tab[Out_Tab[14]];
        TM1640B_GRID[2]=0;
        TM1640B_GRID[1]=0;
        TM1640B_GRID[0]=EF_Tab[Out_Tab[15]];
        TM1640_WriteDisp(0x8b);        //1640显示
}

/*-----T1中断-----------------------------刷新显示----------------------*/
void RefreshDisplay() interrupt 3
{
         uchar i;
        TL1 = 0x33;                //设置定时初值4MS
        TH1 = 0xE3;                //设置定时初值
        if(Fft_DispBT)        //显示标志
        {
                for(i=0;i<FFT_X;i++)//输出效果上升直接显示,下落间断
                {
                        if(FftOut_Tab[i]>Out_Tab[i])
                        {Out_Tab[i]=FftOut_Tab[i];Gap_Tab[i]=0;}
                        else if(FftOut_Tab[i]<Out_Tab[i])
                        {
                                Gap_Tab[i]++;
                                if(Gap_Tab[i]>4)
                                {
                                        Out_Tab[i]--;Gap_Tab[i]=0;
                                }
                        }
                }
                Display_OUT(); //显示输出
        }
}
/*-----ADC中断----------44100/128=345HZ频率点------32000/64=500HZ频率点----------------*/
void ADC_Finish() interrupt 5        //ADC中断
{
        ADC_CONTR &= !ADC_FLAG;         //清除标志
        ADCTmp_Tab[LIST_TAB[ADC_Count]]=ADC_RESL<<2;//按LIST_TAB表里的顺序,进行存储采样值        低8位
        ADC_Count++;if(ADC_Count>=FFT_PCS){ADCOK_BT=1;ADC_Count=0;}//置位 EADC=0;TR0=0;
}
/*---T0中断-启动ADC控制采样率,------------1000000US/32000HZ=31.25US-------------------------*/
void Ad_Control() interrupt 1
{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 | ADC_START | ADC_CHO;//1110 1000   1打开 ADC_POWER转换电源;11速度为70周期一次;0中断标志清零;1启动adc(ADC_START);000AD通道打开(这里为P1.0);
}
/*----------------------系统初始化----------22.1184-----------12T----------------------------*/
void STC_INIT()
{
/*----------------------AD------------------------------------------------------------*/
        P1ASF = 0x01;   //0000,0000, 将 P1.0 置成模拟口
        AUXR1|= 0x04;   //1111,1011, ADRJ=1 高2位放ADC_RES 低8位放ADC_RESL
        EADC=1;                //AD中断打开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 | ADC_CHO; //打开ADC电源
/*----------------------Uint---------------------------------------------------------*/
        TMOD= 0X12;                //T1 16位, T0 8位自动重载
        TL0 = 0xC6;                //设置定时初值                频率≈44KHZ,1000000/44100=22.67US;         值D6
        TH0 = 0xC6;                //设置定时重载值         频率≈32KHZ,1000000/32000=31.25US;  值C6

        TL1 = 0x33;                //设置定时初值设4MS        采集64次时间 31.25*64=2000US+FFT时间≈3US
        TH1 = 0xE3;                //设置定时初值
        ET0=1;          //定时器0中断打开
        TR0=0;          //关闭定时器0
        ET1=1;                        //定时器1中断打开
        TR1=1;                        //启动定时器0
        PT1=0;                        //T1中断优先级         0
        PT0=1;                        //T0中断优先级        1
        IPH=0X20;                //ADC中断优先级        2
        PADC=1;               //ADC中断优先级        3
        EA=1;                 //总中断打开
        OUT_Port=0X00;                //输出
}
void main()//主程序
{
        unsigned char i;
        STC_INIT();
        TR0=1;EADC=1; //开启定时器中断0,开启ADC
        while(1)
        {
        //        ADC_Count=0;
        //        TR0=1;EADC=1; //开启定时器中断0,开启ADC
        //        while(!ADCOK_BT);
                if(ADCOK_BT)
                {
                        for(i=0;i<FFT_PCS;i++)
                        {FftReal_Tab[i]=ADCTmp_Tab[i];FftImage_Tab[i]=0;}//
                        FFT_OUT();//FFT运算并转换为各频段幅值
                        ADCOK_BT=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