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时钟 单片机c程序 时钟DIY

楼主:
六位数码管时钟,时、分、秒。附件里有程序和电路图,喜欢DIY的朋友可以自己动手做一个数码管钟表。电路简单,使用的是89c51或89c52单片机。
电路原理图如下:

uv3编译生成hex文件烧入单片机
六位数码管显示时分秒
二十四小时制和十二小时制可切换

**************************************************************
#include<reg52.h>
#define uc unsigned char
#define ui unsigned int
sbit LED=P3^2;
sbit key0=P3^3;
sbit key1=P3^4;
sbit key2=P3^5;
sbit key3=P3^6;
sbit wan=P3^7;
uc min,hour,sec,num;
bit bdata zhi;
uc code tab[]={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1,2,3,4,5,6,7,8,9,.*

void delay(ui x)
{
        ui i,j;
        for(i=0;i<x;i++)
        for(j=0;j<121;j++);
}
void display()
{
        P0=tab[hour/10];
        P2=0xdf;//11011111
        delay(1);
        P2=0xff;

        P0=(tab[hour%10])|0x80;//给第二位后加“点
        P2=0xef;//11101111
        delay(1);
        P2=0xff;

        P0=tab[min/10];
        P2=0xf7;//11110111
        delay(1);
        P2=0xff;

        P0=(tab[min%10])|0x80;
        P2=0xfb;//11111011
        delay(1);
        P2=0xff;

        P0=tab[sec/10];
        P2=0xfd;//11111101
        delay(1);
        P2=0xff;

        P0=tab[sec%10];
        P2=0xfe;//11111110
        delay(1);
        P2=0xff;
}

void keyscan()
{
        if(key0==0)
        {
                delay(5);
                if(key0==0)
                {
                        LED=~LED;
                        zhi=~zhi;
                        if((hour>=12)&&(zhi==0))
                        {
                                hour=hour-12;
                        }
                        if((zhi==1)&&(wan==1))
                        {
                                hour=hour+12;
                        }
                }
                while(!key0) display();
        }
        if(key1==0)
        {
                delay(5);
                if((key1==0)&&(zhi==0))
                {
                        hour++;
                        if(hour==12)
                        {
                                hour=0;
                                wan=~wan;
                        }
                }
                if((key1==0)&&(zhi==1))
                {
                        hour++;
                        if(hour==24)
                        hour=0;
                }
                while(!key1) display();
        }
        if(key2==0)
        {
                delay(5);
                if(key2==0)
                {
                        min++;
                        if(min==60)
                        min=0;
                }
                while(!key2) display();
        }
        if(key3==0)
        {
                delay(5);
                if(key3==0)
                {sec=0;}
                while(!key3) display();
        }
}

void init()
{
        sec=0;
        min=30;
        hour=12;
        LED=1;
        zhi=1;
        wan=1;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

void shizhi()
{
        if(hour>=12)
        wan=1;
        if((hour<12)&&(zhi==1))
        wan=0;
}

void main()//主函数
{
        init();
        while(1)
        {
                display();
                keyscan();
                shizhi();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num++;
        if(num==20)
        {
                num=0;
                sec++;
                if(sec==60)
                {
                        sec=0;
                        min++;
                        if(min==60)
                        {
                                min=0;
                                hour++;
                                if((hour==12)&&(zhi==0))
                                {
                                        wan=~wan;
                                        hour=0;
                                }
                                if((hour==24)&&(zhi==1))
                                {
                                        hour=0;
                                }
                        }
                }
        }
}

网友A(2019-09-14):
应该定时器用8位自动重装模定在0.2ms然后++5000次这样走时更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