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新电池充电不进去的问题 求帮助

楼主(2019-09-11):
我的笔记本电脑有时候很难充进去电,电池是新换的,请问是充电模块的问题?

网友A:
你可以打客服问下

网友B:
很难冲进去电怀疑是充电电路不良,一般是电容漏电,具体得看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难冲进去电怀疑是充电电路不良,一般是电容漏电,具体得看板子

好的,谢谢,我检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打客服问下

这跟客服有什么关系呢,是电脑本身问题,不是电池

网友C:
如果新电池不是原装的话;也不排除电池问题,如果旧电池还在的话,可以换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新电池不是原装的话;也不排除电池问题,如果旧电池还在的话,可以换上试试

因为旧电池已经损坏了,就是不能持续长时间使用了。在还是在的

网友D:
1、如果你的新电池是新的原装的,充电充不进去应该是电池原因,可以找电池厂家进行咨询。
2、如果电池是自己换的电池芯,这样就比较难说了,thinkpad直接换电池芯是不行的,需要重新刷电池芯片。其他厂家暂时不知道。

网友E:
这种可以用排除法自己检测一下, 能充电时, 电池发热严重吗, 如果严重, 那么就是电池问题
不能充电时, 换个充电器或者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电池的两端电压, 如果换充电器也不能充
或者电池两端电压正常, 那么也是电池有问题

网友F:
有时候???那就是说还是能冲上电的,那你说的有时候冲不上电是指电脑指标电量不足还是指电脑使用时间不长?如果是电脑指标电量不足,可能是电脑问题,如果是使用时间不长,可能是电池。详细检查方法:给电池充满电[电脑指标电量100%]后,把电池拿出来用万用表直接检测电池电压,与电池标示相同,那证明电脑能充电,如果电压比标示电压低,那说明电脑不能给电池充满电。

网友G:
"旧电池已经损坏了,就是不能持续长时间使用了" 这表示你的电池还能用,如果你的旧电池能冲,表示笔记本充电模块是好的,那就可能是新电池有问题了

网友H:
可能是充电器的问题,建议你换个充电器;也有可能是电脑充电接口接触不良,也有可能是电脑硬件坏了。

网友I:
如果你的是原厂的电池,可能就是电池问题了。。如果是自己配的,可能是和充电器不兼容。。这个你最好换符合指标的电池,或者自己修改电池模块。。如果有这个能力的话。。。

网友J:
可能是买的假货